厂机也不一定是最完美的--天龙DCD-1610cd机改进

楼主(2015-01-01):
进仓缓慢无力 甚至有一点点很难到位,不知道您有没有接触过天龙DCD-1610cd机

楼主:
从新人到高级会员48小时不到 感谢矿坛的优质平台。---------
进仓无力处理所有轨道和台阶 如果没有专用的塑料润滑油就使用红霉素眼膏。皮带自不必说了,
处理完毕情况大大好转,但是偶尔还是进仓不到位,拆下机芯测量进仓电机工作电压2.19v郁闷了。
电压不够高是肯定的了,拆下主板绘出驱动电路图,
初步分析是驱动输出端反馈电压通过R79取样到运放5218输入端过高所致,68k换成100k电阻再测量电机工作电压3.2v-------装机再看进仓速度快 力度稳,从此再也无忧了。

楼主:
电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技术不是盖的

朋友过奖了,天龙这种仓电机驱动电路的系列机型不少,发帖是为了类似机型的发烧友适当的改动可以解决进出仓根本问题,另一个帖子里还有关于天龙cd机100v改220v具体数据。

网友B:
很有技术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技术的维修帖,加分加精鼓励

谢谢版主的鼓励,也非常感谢矿石论坛的优良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鼓励,也非常感谢矿石论坛的优良平台!

   不用客气, 不管新老朋友一律按规定处理, 下次拍图如能有手写矿坛ID标签一同拍摄会有更多加分鼓励。 也可以移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id9176018 这个帖子看看,

网友:
矿坛高人之一

网友(2015-02-20):
技术贴,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