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 发个图 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楼主(2015-01-01):
渔洋河3DQ再生式无源中波接收机

         此机采用磁环线圈,3DQ再生电路,灵敏度选择性很好,接2200欧耳机,音量很大。
         L1为主振线圈,配合可变电容使其谐振在550-1650中波频率范围。
         L2为天线线圈,一般为4-7T,具体要调试后定,少了,灵敏度不够,多了,选择性变差。
         L3为再生线圈,绕在L1上,一般为L2的1/2T

调试方法
1.        不接3DQ,不接L3,直接用耳机将L2 T数调到最佳,收听效果最佳。
2.        接3DQ,接L3,调L3 T数到效果最好。
试验结果:
      采用NXO-100 45X26X15MM 磁环
       0.07X60纱包线
       L1 43T  L2 4T  L3 2T
                   此文由 渔洋河牌矿机研制组提供

楼主:
这个图有接地线,截图时掉了,最下面段线接地

楼主:
这是用于成品机上的定型图
调节470的电阻可以改变再生强度,也就是说,可以针对收到的每一个电台进行再生强度调节,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想问一下,磁环要多大的,电视机里的抗干扰用的可以吗

楼主:
镍锌NXO-100    37X23X15   31X18X7 都可以

楼主:
电视机里的抗干扰的不能用

网友:
节日快乐,必须

楼主:
对于3DQ机来说,磁环的直径大小对音量的输出没有很大的影响,31X18X7就可以了,用0.04X60的线就能满足要求.建议把470的电阻用电位器,对每个台可以随时调节,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