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容量的数字标注解释

楼主(2015-01-01):
  电容-所谓电容,就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

   1.表面上的标称容量数字以2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PF。容量为前两位数字乘100。例:102=1000PF 642=6400PF。
   2.标称容量数字以3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uF。容量为零点零几微法,例:103=0.01uF 823=0.082uF。
   3.标称容量数字以4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uF。容量为零点几微法,例:104=0.1UF 474=0.47uF。
   4.标称容量数字以5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uF。容量为几微法,例:105=1.0uF 475=4.7uF。
   5.标称容量数字以6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uF。容量为十几微法,例:106=10uF 。
   6.标称容量数字以n字结尾的,容量单位为uF。容量为零点几到零点零几微法。例:100n=0.1uF 10n=0.01uF
   7.另外电容没有特别标注的,耐压均为63V。误差没有标明的容量误差为10%。

国产电容器的型号一般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于压敏、可变、真空电容器)。依次分别代表名称、材料、分类和序号。

  第一部分:名称,用字母表示,电容器用C。
  第二部分:材料,用字母表示。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用字母表示。
  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用字母表示产品的材料:A-钽电解、B-聚苯乙烯等非极性薄膜、C-高频陶瓷、D-铝电解、E-其它材料电解、G-合金电解、H-复合介质、I-玻璃釉、J-金属化纸、L-涤纶等极性有机薄膜、N-铌电解、O-玻璃膜、Q-漆膜、T-低频陶瓷、V-云母纸、Y-云母、Z-纸介

网友:
挺好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A:
1~5条总结为:标称容量以数字结尾的,数字是几,就在后面加几个零,比如102,就是1000,473就是47000,容量单位为PF,如果最后是字母n,则是纳法(nF)的意思。单位换算关系:1uF=1000nF=1000000pF

网友:
这个不错要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条总结为:标称容量以数字结尾的,数字是几,就在后面加几个零,比如102,就是1000,473就是47000,容量单 ...

我就是这么认得,我觉得比较通用,方便一些。再转换单位和楼主的其实是一样。

网友:
重新温习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很好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
实用的资料,先赞一个。

网友:
重新温习下也不错

网友:
现在基本用贴片电容,这些电容的特性基本忘光了,重新温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