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02):
请问一下这个能清洗电位器吗,不会对电位器有什么影响吧。
我这城市药房买不到成瓶的医用酒精。朋友在单位要了一瓶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99.7度酒精

99.7度酒精

网友A:
这不是工业酒精,也不是医用酒精;
这是实验室用的几乎是纯的酒精;请见标签“无水酒精”;

到底用哪种清洗最好呢?
当然是无水酒精了!清洗后几乎无残留的挥发掉;
医用酒精是70%---75%的稀释了的酒精,也就是用无水酒精加入一些蒸馏水后的酒精;挥发后会留下水分,再等待水干后才能用;为什么医用酒精必须是70%左右呢?因为无水酒精杀不死细菌;只有浓度70%左右的酒精才能渗透到细菌内部杀死它;

工业酒精就是有杂质的酒精,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有些特殊的电位器是不易卖到新的,那就需要清洗了!

网友:
告诉你啥好用,你去五金店买瓶防锈油喷喷,好过酒精--十块钱不用就可以的----这是我的秘方,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

网友:
这个不就是工业酒精吗,可以用得,但注意安全!这酒精厉害

网友B:
不建议清洗,电位器接触不良不一定是脏引起,实践中清洗能解决问题的不多,清洗是几十年前的解决首选方案,时代不同了,换一个没几个钱。

网友:
还是建议用医用的,至少安全点,电位器不好也有可能是碳膜坏了或者弹片没弹性了,那就换个吧!~

网友C:
电位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是因为磨损的粉末和灰尘引起的。即使你清洗了,用一段时间又会犯的。正确的做法是拆开电位器,在碳膜上抹一层粘性的油脂,工业用的干油,凡士林都可以,甚至日常用的护手霜都可以,不要用液体油,因为会挥发,最好是把电位器壳里填满油脂,这样电位器可以一直一直用到坏,再也不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以前ALPS的电位器里面就是填油脂,他那个油是透明的,像果冻一样,成分不明。

网友:
换个新的吧 清洗不顶用

网友:
这玩意清洗管不了多长时间,换吧!

网友:
有的清洗的效果不行

网友:
用医用的洗好点

网友:
国产电位器实在太差,新装机的就要换。

网友:
抹一些油脂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时间长了接触不好,是因为磨损的粉末和灰尘引起的。即使你清洗了,用一段时间又会犯的。正确的做法是 ...

告诉你,那叫硅脂,也可以用来做cpu散热

网友:
国产电位器实在太差,新装机的就要换

网友:
这个比医用酒精好,医用酒精有25%的水.

网友:
发重复了,删掉!

网友:
我有个收音机,电位器问题,配不到,就是用酒精洗得,不过真的管用三月,三月后又不行了,又洗

网友:
我的方法最好,不信拉倒!!自从用酒精洗后的电位器不行后来用防锈油洗了变好以后,我再也不用什么劳什子的酒精了

网友:
WD-40是个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清洗,电位器接触不良不一定是脏引起,实践中清洗能解决问题的不多,清洗是几十年前的解决首选方案, ...

电位器放到酒精里转几次就ok了,有什么不可呢,很多机器是闲置时间过久引起的。

网友:
WD-40是清洗更好,还有润滑作用

网友:
清洗是有必要的,关键是清洗之后要润滑。用油脂填满密封效果应该不错。或者泡在汽车用的机油里面几个小时后取出沥干,也能用好长时间的。

网友:
俺用的也是防锈油!!!!!!!!!

网友:
最好还是用WD-40喷喷

网友:
分析纯,没有比这再好的酒精了。

网友:
WD-40也去买一瓶用用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请问WD-40是什么啊

网友:
医用的含水太多了 容易锈蚀引脚部分 最好用工业酒精

网友:
洗干净容易,关键不知道涂写什么好。自己一般是把功放调大些,平时尽量用电脑条。
电脑软均衡比功放高低音更有效果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为上策!!

网友:
嗯,我用过缝纫机油,95%的酒精清洗,但效果都不好。不是不想换,是结构太复杂了,拆不开啊。我的收音机是上海钟表四厂的钻石牌7ZK-1,哪位大师拆过,也请指导我一下。

网友:
可以用 也可以用清水+洗洁精混合来清洗

网友:
我有激光打印机用的导电油,好用。

网友(2017-07-04):
硅脂千万不能用,用酒精洗好后,涂点轮滑油便可

网友:
我多年来的维修一直用变压器油,既有清洁作用,同时又有润滑作用,有条件用军用枪油更好。

网友:
用什么清洗也只能是当时管事,用不住的,好的电位器能用好长的时间,坏的电位器用的时间很短,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清洗,电位器接触不良不一定是脏引起,实践中清洗能解决问题的不多,清洗是几十年前的解决首选方案, ...

是的,我是专业修功放的。很少有清洗好的。好像老电位器清洗就好,现在的洗不好了,估计是质量做差了

网友D:
电位器清洗相信大家都做过。有的管用、有的用不住,这需要分析一下原因!如果拆开电位器、明显的碳膜磨损严重,那么只有换掉;如果碳膜完好,那么要检查碳膜两端的铆钉有无松动、滑动臂与金属环的接触是否良好?
再有,修理电位器最忌讳的是将接触弹簧片压力调整过大!调整过大反而加速磨损,所以修完了用不住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因素。
我修电位器一般是涂抹CPU硅脂,一定要用那种白色的,不要用含金属粉的灰色硅脂。也可以用那种黏糊糊的东西,叫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从缓降式坐便盖板轴里取出来的(我单位是酒店,经常有坏盖板)。连同转轴轴套一起涂抹,这样使用起来显得很舒适。有很多进口电位器轴套里就有这种东西,可以减小轴套磨损、金属屑不会进入碳膜周围、还能起到密封作用。朋友们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用过机油,大约管半年的时间。感觉国产收音机的电位器质量不行。用过好多收音机,电位器先出毛病。

网友:
我也用过机油修复电位器,能管几个月。国产收音机的电位器,总是先出毛病。为什么不耐用呢?大家有没有同感啊?

网友:
有些电位器不是有钱就一定哪里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那种黏糊糊的东西,叫什么我不知道 ...

阻尼脂

网友:
我都是用变压器油,滴几滴润滑一下,就好用。

网友:
还是换了吧。不要多少钱

网友:
居然好几个说医用的酒精比无水酒精好,得多无知才这么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清洗相信大家都做过。有的管用、有的用不住,这需要分析一下原因!如果拆开电位器、明显的碳膜磨损严 ...

那个是阻凝油

网友:
泡在缝纫机油里面转动轴然后在工业酒精里面洗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这个可以,至少比什么复活剂好

网友(2017-08-04):
清洗后直接打油,我用变压器的散热油不错。

网友:
医用酒精清洗+涂抹黄油

网友:
我觉得这种分析纯级的洒精比医用洒精好,如果沾了用水冲一下就行,没什么危险的!

网友:
换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7-09-08):
有条件换ALPS的。

网友:
加点高粘度硅油,耐腐蚀而且绝缘电阻很大润滑性能特好,这种油在20年前很难找到的。

网友:
洗一下好像用不了多久又会接触不好,加点油会好一点。

网友:
记得说 分析醇是高纯度乙醇,是实验室用的,几乎没有任何杂质,用来清洗电位器实在可惜。清洗电位器用一般酒精就可以了,不过劣质电位器金属触头没有金啊银啊等镀层,触头锈蚀也是导致接虚的元凶之一,酒精对锈蚀没什么作用吧,清除锈蚀部分后上点油脂效果挺好,本人用过缝纫机油、变压器油、一般机油、一般黄油、凡士林等,当时效果都不错,后来发现一般黄油有腐蚀性就不用了,凡士林还行。

网友:
买瓶WD40喷剂,好用的不要不要滴……

网友(2017-10-09):
有就用,不行就换

网友:
本人也想清洗电位器,很有启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工业酒精,也不是医用酒精;
这是实验室用的几乎是纯的酒精;请见标签“无水酒精”;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在买不到合适新品的情况下,那就清洗+涂油吧。

网友:
买一瓶清洗不如换个电位器

网友:
沙发的大侠说的好

网友:
电位器不难拆吧,拆开用布擦擦更好,还省钱

网友:
碳膜坏了,洗了也用不久的

网友:
我从来不用酒精洗电位器,用油最好,最好是换个新的,换上就加油。真的很耐用。

网友:
这是工业酒精,用于化学分析。纯度高。好用。但是最好的办法是拆开,用棉签擦干净,再上点医用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