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学基础知识100点

楼主(2015-01-02):
http://wenku.baidu.com/view/38bc7332a32d7375a41780a7.html

1、 人耳能听到的频率范围是20—20KHZ
2、 把声能转换成电能的设备是传声器
3、 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的设备是扬声器
4、 声频系统出现声反馈啸叫,通常调节均衡器
5、 房间混响时间过长,会出现声音混浊
6、 房间混响时间过短,会出现声音发干
7、 唱歌感觉声音太干,当调节混响器
8、讲话时出现声音混浊,可能原因是加了混响效果
9、声音三要素是指音强、音高、音色
10、音强对应的客观评价尺度是振幅
11、音高对应的客观评价尺度是频率
12、音色对应的客观评价尺度是频谱
13、人耳感受到声剌激的响度与声振动的频率有关
14、人耳对高声压级声音感觉的响度与频率的关系不大
15、人耳对中频段的声音最为灵敏
16、人耳对高频和低频段的声音感觉较迟钝
17、人耳对低声压级声音感觉的响度与频率的关系很大
18、等响曲线中每条曲线显示不同频率的声压级不相同,但人耳感觉的响度相同
19、等响曲线中,每条曲线上标注的数字是表示响度级
20、用分贝表示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公式是20lg(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21、响度级的单位为phon
22、声级计测出的dB值,表示计权声压级
23、音色是由所发声音的波形所确定的
24、声音信号由稳态下降60dB所需的时间,称为混响时间
25、乐音的基本要素是指旋律、节奏、和声
26、声波的最大瞬时值称为振幅
27、一秒内振动的次数称为频率
28、如某一声音与已选定的1KHz纯音听起来同样响,这个1KHz纯音的声压级值就定义为待测声音的响度
29、人耳对1~3KHZ的声音最为灵敏
30、人耳对100Hz以下,8K以上的声音感觉较迟钝
31、舞台两侧的早期反射声对原发声起加重和加厚作用,属有益反射声作用
32、观众席后侧的反射声对原发声起回声作用,属有害反射作用
33、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340m/s
34、要使体育场距离主音箱约34m的观众听不出两个声音,应当对观众附近的补声音箱加0.1s延时
35、反射系数小的材料称为吸声材料
36、透射系数小的材料称为隔声材料
37、透射系数大的材料,称为透声材料
38、全吸声材料是指吸声系数α=1
39、全反射材料是指吸声系数α=0
40、岩棉、玻璃棉等材料主要吸收高频和中频
41、聚氨酯吸声泡沫塑料主要吸收高频和中频
42、薄板加空腔主要吸收低频
43、薄板直接钉于墙上吸声效果很差
44、挂帘织物主要吸收高、中频
45、粗糙的水泥墙面吸声效果很差
46、人耳通过声源信号的强度差和时间差,可以判断出声源的空间方位,称为双耳效应
47、两个声音,一先一后相差5ms--50ms到达人耳,人耳感到声音是来自先到达声源的方位,称为哈斯效应
48、左右两个声源,声强级差大于15dB,听声者感到声源是在声强级大的声源方位,称为德波埃效应
49、一个声音的听音阈因为其它声音的存在而必须提高,这种现象称为掩敝效应
50、厅堂内某些位置由于声干涉,使某些频率相互抵消,声压级降低很多,称为死点
51、声音遇到凹的反射面,造成某一区域的声压级远大于其它区域称为声聚焦
52、声音在室内两面平行墙之间来回反射产生多个同样的声音,称为颤动回声。
54、房间被外界声音振动激发,从而按照它本身的固有频率振动,称为房间共振。
55、房间出现几个共振频率相同的重叠现象,称为共振频率的简并。
56、由于简并等原因使原声音信号频谱发生改变而被赋予外加的音色导致失真,称为声染色。
57、声场中直达声声能密度等于混响声声能密度的点与声源的距离称为混响半径。
58、听音点在混响半经以内时,直达声起主要作用。
59、听音点在混响半经以外时混响声起主要作用。
60、声源振动使空气产生附加的交变压力,称为声波。
61、质点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垂直,称为横波。
62、质点振动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平行,称为纵波。
63、一般点声源在空间幅射的声波,属于球面波。
64、声波在不同物质中传播,速度最快的是金属。
65、声波在不同物质中传播速度最慢的是空气。
66、声波在不同物质中传播,其速度快慢依次为金属,木材,水,空气。
67、回声的产生是由于反射声与直达声相差50ms以上。
68、颤动回声的产生是由于声音在两个平行光墙之间来回反射。
69、声聚焦的产生是由于声音遇到凹的反射面。
70、声扩散的产生是由于声音遇到凸的反射面。
71、在礼堂某坐位听到台上讲话变成两个重复的声音,其可能原因是由于反射声与直达声相差50ms以上。
72、人耳对不同频率的听觉特性是对中音最敏感,其次是高音,频率越低越不敏感。
73、不同频率声波的指向性特点为高音指向性强,低音指向性弱。
74、不同频率声波的绕射能力为低音容易绕射,高音不易绕射。
75、音箱布局通常的做法是高音音箱挂高,并调好角度;低音音箱靠近地面。
76、厅堂低频混响过长,较有效的措施是墙上装带空腔的薄板。
77、隔音效果最好的材料是双层砖墙,中间留空气层。
78、50HZ非正弦周期信号,其4次谐波为200HZ.
79、100HZ非正弦周期信号的3次谐波为300HZ。
80、300HZ非正弦周期信号的5次谐波为1500HZ。
81、80HZ非正弦周期信号的5次谐波为400HZ。
82、要使体育场距离主音箱约17m的观众听不出两个声音,应当对观众附近的补声音箱加50ms延时。
83、均衡器按63、125、250、500、1K、2K、4K、8K、16K划分频段,是1/1倍频程划分。
84、均衡器按50、200、800、3.2K、12K、划分频段,是4倍频程划分。
85、均衡器按40、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20K划分频段,是1/3倍频程划分。
86、最佳混响时间选择最长的场所是音乐厅。
87、最佳混响时间选择最短的场所是多轨分期录音棚。
88、适宜设计混响时间可调节的场所是多功能厅。
89、赛宾公式适用于计算吸声系数较小的房间的混响时间。
90、艾润公式适用于计算各类房间的混响时间。
91、赛宾公式的内容为:混响时间等于0.161X房间容积/房间表面积X吸声系数。
92、为减少房间的简并现象,避免声染声,房间最佳的长:宽:高比例为2:3:5。
93、在大型剧场中,最易听到回声的坐位是前座。
94、解决大型剧场前座观众听到回声的主要方法是观众席后墙加强吸声。
95、分贝的正确写法是dB。
96、音乐简谱中的1与ⅰ之间相距一个倍频程。
97、音乐简谱中的1与2之间相距1度。
98、声速C、声波频率ƒ、声波波长λ,其间关系是C=fxλ。
99、声波频率ƒ与声波周期Τ的关系是f=1/T。
100、驻波形成的条件是反向传播、振幅相同、频率相等、相位差为0或恒定。

网友:
值得复习

网友:
这个资料太好了!

网友:
谢谢归纳。。要慢慢学习了

网友(2023-05-29):
     比较全面

网友:
这100条里很多知识已经是过时的老知识了,已经被推翻了   另外hhhgd已经涉嫌违反版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