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手电钻

楼主(2015-01-03):
插电没反应,测量电刷有电,是不是转子坏了

网友:
这个电机的原理很简单,定子和转子都是线圈,电已经到了碳刷了,问题也就只有线圈了,先量下定子线圈在量转子线圈

网友:
检查一下碳刷与转子是否良好?

网友:
碳刷有电?外部测得?碳刷和转子极片接触良好?如果没问题应该是转子烧了

网友:
发个图看看带调速的吧?【如果带调速开关坏也有可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就很快知道哪里问题啦。。。。。。。。。。

网友:
可以确定的说 不转不是转子坏造成 这种电机转子坏大多是火花很大 没劲 楼主的问题80%可能还是碳刷或者调速开关的问题

网友:
碳刷的问题,,,消耗品,,换上,,,,

网友:
不能电,大都是碳刷或开关吧

网友(2015-02-23):
碳刷易损件。还有就是转子问题。万用表很直观检查。

网友:
问题在哪里,是怎么修好的,楼主也应该做个汇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