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折腾,拆火花塞来玩。

楼主(2015-01-05):
07年的车子,到现在跑了14.6万公里,一直没啥大毛病,就靠平时多折腾。今天就来搞搞小菜,小二这厢就上菜,客官慢用。里程表的读数

里程表的读数

里程表的读数

开始动手,面罩先打开再说

开始动手,面罩先打开再说

开始动手,面罩先打开再说

接着开始拆点火高压线圈

接着开始拆点火高压线圈

接着开始拆点火高压线圈

来个特写,呦,还是波许的。

来个特写,呦,还是波许的。

来个特写,呦,还是波许的。

高压线拆下来了,看看这些机油痕迹,几个火花塞胶垫也该换了吧。

高压线拆下来了,看看这些机油痕迹,几个火花塞胶垫也该换了吧。

高压线拆下来了,看看这些机油痕迹,几个火花塞胶垫也该换了吧。

您慢点,今天的猪脚来了

您慢点,今天的猪脚来了

您慢点,今天的猪脚来了

亲们,燃烧还可以吧。

亲们,燃烧还可以吧。

亲们,燃烧还可以吧。

火花塞电极开口有点大了,都1.25了怪不得加速有点感觉肉了,调整到1.0应该可以吧。这么好的工具很久没有去用,也都生锈了

火花塞电极开口有点大了,1.25了怪不得加速有点感觉肉了

火花塞电极开口有点大了,1.25了怪不得加速有点感觉肉了

今天的猪脚和配料的集体照

今天的猪脚和配料的集体照

今天的猪脚和配料的集体照

收工

收工

收工

网友A:
用塞尺测量火花塞间隙不科学,因为火花塞电极不会是平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塞尺测量火花塞间隙不科学,因为火花塞电极不会是平整的

嘿嘿,亲没看到地上的榔头吗,旁电极已经被我敲平了,可以肯定的告诉您,没问题的。装车感觉不错哦,您也可以试试。下次开到一定里程,就应该换了它了,毕竟是开了10来万左右的火嘴了。

网友:
哈哈!土法上马!

网友:
这种镍合金火花塞的放电间隙,一般常用应该是0.7mm,铱金火花塞的放电间隙才1.1mm,这间隙大小与放电电极粗细有关,合适的间隙才会有最佳点火效果,着车也更加容易。你那1.0mm是否大了点?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调火花塞间隙也专业,虽书上说火花塞不能用敲的方式调间隙,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轻敲的方式调整间隙。塞尺在间隙中稍有阻力感即为标准间隙。

楼主:
我记得当时化油器车是0.8,电喷车1--1.1。保守点搞1应该没问题,而且车子动力感觉还不错,启动也容易。火花塞间隙调整有专门一个表的,亲们在网上找下就行了

楼主:
看的人多,说的人少,估计这种帖子不是很受欢迎嘛

网友:
其实1.25毫米的火花塞间隙开起来才给力,特别是大于70车速的高速状态,那感觉轻加油动力就来, 起步是有点抖, 市区 想柔顺一点的就0.7~1毫米 保证开起来丝丝顺滑。

楼主:
烟版来得及时啊,您一出手,咱这马上爬到高级的头衔了。确实如版主所说,高速1.25加速给力的,但是我基本都在80以下跑,市区道路还是低扭生猛点来得更好点。

网友:
总有人喜欢这样的帖子,我就喜欢。也很喜欢烟版的分析。

楼主:
主要是发帖限制太多,而且本人对打字这个活计太无爱了,以至于好些自己动手维修的影像都没有留下。包括自己DIY的行车记录系统,也都懒得发帖。前段时间心血来潮,手痒痒了,搞了些PP上来,欢迎大家品鉴。

网友:
我爱好汽车技术,所以扯个闲谈吧,休闲一下。

汽油机点火,火花越长,火花就与混合气的接触面积越大,使得着火更迅速、燃烧更完全。

火花越长,要求提供的电能越大。并且在同一个电压下,尖端放电比平端放电更容易,即尖端能有更长的放电间隔。所以,如果火花塞放电极做成尖端,则可取更宽的电极间隙。

汽油机内高压、高温、高电蚀。镍合金的放电极不能太细,否则用不两下电极就烧蚀了。铂金、铱金耐蚀,所以可以把电极做得很细。铱金火花塞放电电极直径只有0.4mm,能有最宽的放电间隔。综合各种情况,汽车上用的铱金火花塞的电极间隙一般在1.1至1.2毫米。镍合金火花塞的放电极如果也调这么宽,那么低转速下失火率会很高的,尤其环境温度很低时,启车都会困难。当然,如果汽车的点火系统能量冗余量设计得较高、高压也偏高,那么这个失火率现象就会减轻。

实际中,一般镍合金火花塞的放电间隙常用是0.7mm多,铱金火花塞的放电间隙是1.1mm多。当然不排除有些车火花塞间隙很宽了但一样能正常工作,应该算个例吧。

网友:
技术贴啊,我今天换了套三爪火花塞,感觉低速断火明天,排气管不规则的突突声比原来严重了,换回原来普通火花塞,特地把间隙调大了不少,大约1.2MM,感觉比原来怠速断火少多了,过两天换铱金火花塞调大间隙再试试。

网友B:
像4G18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4G18的发动机。

必须是4G18,据说还是最后一批原装机器,整车2006年出厂。火花塞的间隙我是按照这个来的,大家可以借鉴下。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446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