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用的9V电池使用碱性电池好还是用碳性电池好?

楼主(2015-01-03):
请问一下,万用表用的9V电池使用碱性电池好还是用碳性电池好?因为之前折腾过时钟机芯(其实只是钟坏了,不想买新的,所以去买机芯回来换, 因此去了解了下),得知虽然碱性电池电量远超碳性电池,但有的东西是不得不用碳性电池的,比如时钟机芯,如果用碳性电池就容易坏。所以就请问一下各位,万用表对于电池是碱性还是碳性是否有什么讲究?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5-1-4 19:46):
是机芯用碱性容易坏,容碳性不容易坏。当时手抖了。只不过这个论坛竟然不能编辑自己发的帖子???

网友A:
数字的随意,指针的碳性的。

网友B:
我平时的万用表喜欢用碳性的,便宜一点!福禄克万用表官方是推荐用9V碱性的!福禄克400小时是以碱性电池为标准的!

网友:
“比如时钟机芯,如果用碳性电池就容易坏。”
看了你这话好多次才明白,是说机芯容易坏~我好奇了,为什么呢?

网友:
个人使用的情况是万用表用什么电池都可以

网友C:
数字表有报警,碱性耐用,不过如果不是常用(一年用不了几次那种),和指针表,最好还是碳性吧,不会漏液腐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有报警,碱性耐用,不过如果不是常用(一年用不了几次那种),和指针表,最好还是碳性吧,不会漏液腐 ...

漏液的一般是碳性的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漏液的一般是碳性的多吧,

我的表没电开不了机都没见漏液(2元的碳性电池),现在用的是大前年买的碱性,现在还没报警,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那种会漏液,不过看福禄克表电池漏液腐蚀触点的基本都是碱性电池(福禄克配套及推荐的都是碱性电池)。

网友:
碳性比较适合小电流放电,碱性比较适合大电流放电。

大多数时候通用

网友:
不漏液的就行,漏液的太烦人了

网友:
一般的钟是不建议用碱性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没电开不了机都没见漏液(2元的碳性电池),现在用的是大前年买的碱性,现在还没报警,所以我也不知 ...

没电了不至于漏液,一般是电池彻底没电而且忘了取出来几年后,尤其碳性电池整个电池都会变软,随之就是漏液。
而且9v电池比较难漏,容易的都是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的万用表喜欢用碳性的,便宜一点!福禄克万用表官方是推荐用9V碱性的!福禄克400小时是以碱性电池为标 ...

原来如此,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的随意,指针的碳性的。

原来如此,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碱性电池耐用,对万用表没什么不良影响。

原来如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