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没事闲的 做几个矿机

楼主(2015-01-04):
没事做了几个矿机  从最原始的滑键调感的 到花篮线圈单回路 再到圆筒双回路的 做的很粗糙 但锻炼了身体 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网友A:
真下功夫了,滑键触点是咋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下功夫了,滑键触点是咋处理的?

谢谢老师加分
滑键扭是用电脑机箱后盖螺丝 在铁片上打孔穿过螺丝背帽 把铁皮折叠成型即可  线圈触点位置用砂纸打掉漆
然后用牙刷清理干净 触点铁片用钝螺钉打个半透的凸点
我用纸简单折了个大致样 还是不错的 值得注意的铁片的厚度影响着触电的弹性 有条件的话用弹性好的金属片最好

网友B:
老师的作品漂亮,收藏学习

网友C:
做得挺精致的,不知收听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作品漂亮,收藏学习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粗次滥造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挺精致的,不知收听效果如何?

老友好 我这你知道的 中波干扰严重 加上天线不是十分好  勉强能收到中段的两个台
另外老友最近矿机研究的咋样了 出作品别忘了通知下 好去观摩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友好 我这你知道的 中波干扰严重 加上天线不是十分好  勉强能收到中段的两个台
另外老友 ...

年终了,杂事较多,前两天才把阁楼的杂物清理掉,等两天去市场买两根7米长的毛竹来,先把天线架好了再说,现在用的临时天线,地线用的有线电视屏蔽线。白天只能清楚收两强台,晚上收5 ,6  个台但也不稳定,不知为啥700以下只能收到很大噪声,1个台都没有?(我用的天地会老师绕的蛛网线圈,双回路单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终了,杂事较多,前两天才把阁楼的杂物清理掉,等两天去市场买两根7米长的毛竹来,先把天线架好了再说, ...

会不会是电容容量低了 换成360的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E:
做的漂亮,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漂亮,效果好吗

我这是一座大山下的一楼门市房  信号正好被挡住 用一根悬空的电话线当天线 地线接在水管上 所做的几个矿机都是收到900-1200中间的两个强台  单回路的和滑键声音大但的有夹音现象 双回路的声音小 但效果比单回路和滑键的强些

网友F:
一下做了这么多 样式的 矿机 祝贺

网友:
做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下做了这么多 样式的 矿机 祝贺

闲着也是闲着 多试验些样式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漂亮!!

谢谢列位版主及各位老师、朋友们加分鼓励

网友H:
楼主做的漂亮,其中那台用红木做盒更好。

网友:
下了一定的功夫很漂亮,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漂亮,其中那台用红木做盒更好。

老师好  盒子是喷的红漆  红木做这一个盒子成本得过千啊 真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