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 36V锂电 电机 坏掉啦 求修

楼主(2015-01-05):
博世 36V锂电   电锤,外借回来  后   发现 轻按开关  能转,,把开关按到底,,就停转。。。。。。。送到朋友的维修店  ,拆开来   演示给我看   ,,,电机的线圈 对外壳   摇表测 漏电 ,,,需要换电机?新的800-1000,有点舍不得啦  ,求坛内大侠  有维修能力的  给个方案?谢谢回复

网友A:
拆开电机或者找个代用的吧

网友:
不修就买个新的还给他

网友:
博世锂电电锤是自动调速的吧?轻按开关能转说明电机基本没事。由于开关兼做调速,而且调速部分受开关控制,应检查一下调速元件是否坏了。
低压电机用的摇表应为500V 以下的,高电压摇表可能会击穿电机绝缘或调速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或者找个代用的吧

检查好漏电点,一般是线圈绝缘皮破什么的做好绝缘就可以

网友:
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是开关坏了

网友:
转子我没见过漏电的,但是局部线圈短路的很常见

网友:
不像是电机的事情 单独加电试一下 那个调速的管子过热坏了吧

网友B:
估计是调速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调速开关的问题.

用普通万用表测试短路漏电电阻,再判断具体情况。

网友:
拆开,上各个部位的照片,然后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楼主:
很简单 的   无刷电机 ----怎么要800----1000不值呀

网友:
无刷电机也上摇表?谁给驴踢了,是控制器坏吧

网友(2015-03-08):
低压无刷电机绕组、永磁部分结构简单,损坏的可能很小,用摇表测漏电的确也不可思议,问题应该出在调速控制部分。

网友:
试试跳过开关,启动

网友:
慢慢研构,看是不是电机转子问题

网友:
进度如何了

楼主:
我 没有 找到  能修理的店铺  放弃了    有(ˇˍˇ) 想回收的  坛友   可以带价来,出掉算啦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个车模用的无刷电机替换

网友:
开关电路坏了,开关里面有电路的。或是外面 。

网友:
博士的无刷电机一般不会坏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航模上用的无刷电机驱动,单独接电机试一下,若转动正常,就是开关和控制电路坏了。

楼主:
电机的 线圈对转子  漏电    烧坏一组整流管   ,,更换整流管后 有输出啦,,电机还是 不能正常 工作。。。。。。。和大家分享,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 线圈对转子  漏电    烧坏一组整流管   ,,更换整流管后 有输出啦,,电机还是 不能正常 工作。。。 ...

内转子无刷电机,转子是永磁的,也不知道是你维修店的朋友忽悠你,还是楼主在忽悠我们.用万用表测下3个绕组的电阻不知道了,如果电机正常,查下驱动板上的场管呀,不会多复杂的

网友(2015-04-07):
有电机买的,换个

楼主:
不是 忽悠我 ,朋友 用给别人 修的同款 电锤,,,试机给我看来。。。让我很信服的

网友:
认真学习,这里有好多知识,知识就是生产力

网友:
开关飞线看看

网友:
低压的无刷电机根本不会漏电,低压的基本上是烧掉或断路。除非里面有铁砂子把铜线磨破皮短路了。

网友:
名牌电动工具的有刷电机一般都不会坏,无刷电机就更不会坏了。但用摇表测的话会击穿驱动电路。你还可以换一块电池试试,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变大,低速可以转,高速大电流状态电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