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屌丝打造的ESR表

楼主(2015-01-05):
ESR表是从许老师那里买的套件 还有一套LRC表 LRC拿回来装一下就可以用 !  ESR 表是和MF47配套的 把一台山寨47表拆完 只保留表头 表头满偏是48UA 装好ESR板子 装好电池 在改了个交流供电 变成交直流2用  电池和外接供电用二极管隔了  测试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  47表10欧姆不到点X0.1 基本是1欧姆  LRC 表 自动模式 1K档测试是992.9毫欧姆 =0.9929欧姆  看来ESR表 和47表头很配到 接下来就是最个电容读书表贴上!!把47变转换开关贴掉 看着美观点!就下来改成 锂电池和外接电源2用 平时还能对锂电池充电 !这样的话方便对了!请看上的图 欢迎拍砖!!

网友A:
只要ESR,难道手头的电桥是摆设不如ESR?

网友B:
俺没玩过这两个东西,准度如何?指针的那款使用方便吗?准度如何?我平时都是用开的是手持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ESR,难道手头的电桥是摆设不如ESR?

ESR 带出去方便啊 电桥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没玩过这两个东西,准度如何?指针的那款使用方便吗?准度如何?我平时都是用开的是手持电桥!

指针的就2个有点 1 便宜  2方便携带  3精度当然不如电桥 但是还行

网友C:
ESR表改的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R表改的好,呵呵。

谢谢夸奖!

网友:
改的不错,我正想买一个改装呢,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买吧!又不贵 用得到就值

网友D:
许老师那里买的套件直接就可以接47的表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许老师那里买的套件直接就可以接47的表头吗?

可以的 可以直接用在中心阻值16.5欧姆的 47表头上  其他中心阻值的需要调整电阻  也可以用50UA的表头 自己花刻度线!!这样做出来体积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可以直接用在中心阻值16.5欧姆的 47表头上  其他中心阻值的需要调整电阻  也可以用50UA的表头 自己 ...

多谢请教,  我在许老师那里买了ESR 套件跟47表。不知道那个47表是不是16.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