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楼主(2015-01-05):
    (一)稳压管的构造和特性
    稳压管是一种冷阴极气体放电二极管,它的构造和在电路图中的代表符号如图1a、b所示。在玻璃管壳内充有惰性气体(氩、氖、氦等),管内有一个镍棒制成的阳极和一个镍质空心圆筒制成的阴极,在圆筒内表面涂有氧化物。另在阴极上还附有一个辅助电极,叫做触发极,用以降低着火电压。
    稳压管的电流电压关系特性曲线和一般充气二极管相似,如图2。使用时必须串联一只限流电阻,特性曲线也就是在串联限流电阻后,接上外加电压而测得的。现在将这条曲线各段的情况说明如下。在外加电压较低时,管中可能有微小的电流,这是由于管内气体受自然界中宇宙射线等的影响产生少量电离的结果,但这种电流十分微小,如曲线OB段所示,图中为了看起来比较明显,这一段画得比较宽一些。当外加电压达到着火电压(起辉电压)Uz时,管内气体受电子高速碰撞开始大量电离,同时正离子获得较大的动能,碰撞阴极产生二次电子发射,因而电流Ia大增,在限流电阻上产生压降,管子两端电压Ua由B点下降至相当于C点的数值,阴极附近并开始产生辉光,即所谓“辉光放电”。如外加电压再继续增加,通过管子的电流将继续增加,限流电阻上的压降也随着增加,而管子两端的电压则几乎不变(≈Ucm),如图中CD段所示,阴极的辉光区域却随着电流的增加而增大,这一工作区段叫做正常辉光放电区。稳压管使用时就是利用管子在这一段的工作特性。如果电压继续增加,电流超过稳压管的最大稳压电流Lcm最大时,则Ua将随着电流继续增加,达到反常辉光放电,再增高电压,管子就要被烧坏了。
    当电压低于C点所对应的电压Up时,管子即不能继续维持辉光放电而熄灭,Up叫做媳灭电压。
    由于稳压管是冷阴极放电管,不需要灯丝电源。因此用起来比较简单方便。
    常用的几种国产稳压管的特性见表1。下面是这几种稳压管的管脚接线图。
    (二)稳压管的使用
    利用稳压管在正常辉光放电区域电压不随电流而变的特性,就可以作成稳压器,供给设备所需要的稳定电压。下面介绍几种典型电路,说明稳压管的使用方法。
    (1)简单电路  如图3所示,其中R为限流电阻,RH表示负载电阻,IH为负载电流。其稳压过程如下。
    当输入电压U增大时,加于稳压管的电压虽然有所增加,但通过稳压管的电流I也随着增大,这就使流经限流电阻R的电流增加,而输入电压增加的大部分却降落在限流电阻R 上,因而使输出电压Ucm保持稳定。输入电压降低时,其过程和上述情况相反,也能使输出电压稳定。
    如果输入电压不变,而负载电流IH有变动。例如IH增加(即RH减小)时,输出电压稍有降低,结果通过稳压管的电流I减小,但I减小的数值几乎等于IH所增加的数值,因而通过R的电流几乎不变,输出电压Ucm保持稳定。
    这种电路简单方便,运用很广。在使用时U应大于稳压管的着火电压,以保证它工作在正常辉光放电区,通常取U为Ucm的1.3~2倍。
    限流电阻可按下式初步计算
    R=U-UcmIH+Icm最大+Icm最?
    然后检验当U及IH变化时,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是否在Icm最小~Icm最大的范围内。在负载电流大于Icm最大时不能空载,以免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过大而烧坏。负载电流愈小,它的稳压效果愈高。
    在采用WY2P、WY3P、WY4P稳压管时,可将管脚接于电源电路中,如图4a。在采用WY1、WY2时,可按图4b连接。这样在稳压管被拔去时,不致使高的电源电压加到负载上。在连接时,稳压管的极性不能接反。
    (2)级联电路  如图5所示。由于经过两级稳压,稳定效果较好,但损耗大,效率较低。
    (3)串联电路  如图6所示。当要求稳定的电压大于150伏(相当于WY4P)时,可采用数管串联。例如用WY2P和WY4P串联,可以获得225伏的稳定电压。若从0点抽头,还可以获得75伏和150伏两种稳定电压。
    (4)分压电路  在要求获得几种不同的稳定电压时,最方便的是采用分压稳压管(图7)。这种稳压管的构造和普通稳压管相仿,但有许多一个套一个的圆筒,将气体空间分成串联的好几部分:第一气体空间内的中心棒是阳极,而第一个圆筒的内表面为阴极,其外表面为第二气体空间的阳极,而第二圆筒的内表面为阴极等等。分压稳压管有CГ—226,CГ—227两种,每个气体同隙的稳定电压是70伏,共有4个间隙,输出最高稳定电压为280伏,各间隙间的着火电压≤95伏,稳压管通过的电流CГ—226为8~40毫安,CГ—227为10~80毫安。图7b、C分别是它们的电路符号和管脚接线图。
    使用这种稳压管的分压电路如图8。其中R为限流电阻,R1、R2、R3为起动电阻,用以降低稳压管的着火电压,其电阻值约为0.2~0.5兆欧。
    (5)组合电路  在需要获得30伏 (105一75伏)或45伏(150—105伏)等电压时,可采用如图9a,b的组合电路,也叫做差值电路。采用这种电路时,负载所需电流不应超过与负载串联的稳压管的最大稳压电流。
(6)交流稳压电路 上面所述的几种电路都是用于稳定直流电压的,在要求稳定交流电压时,可利用两只稳压管相反连接,
(7)电子管直流稳压器电路
    以上所介绍的一些电路都是简单的稳压器。它的电压稳定系数较低,适合在一般要求不太高的小功率设备中使用。在需要更好的直流稳定电压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电子管稳压器,它能够自动地调整输出电压,使电压稳定程度更高。典型电路如图11。在这种电路中,稳压管Л3起着提供标准电压的作用,它使电子管Л2阴极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电位。R3相当于前面所述的限流电阻,使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保持在最大和最小稳压电流的范围内,保证它的稳压作用。整流后的电压经电子管Л1传送送负载上。改变Л1的栅偏压,可以改变这个管子屏阴间的降压Ua1,使输出电压得到调整,因此Л1通常叫做调整营。电子管Л2组成一个放大器,电阻R2上的电压UR2接到它的栅极。如果UR2有变化,那末Л2将这个变化的电压加以放大后,送到调整管Л1的栅极。
    当负载RH不变而输入电压U变大时,则在最初一瞬间输出电压有所升高,因而UR2升高,这就引起了Л2的栅压(等于Un3与UR2之差)升高,Л2屏流增大,在负载电阻Ra上的压降增大,使Л1管栅压较阴极更负,于是Л1的内阻增大,Л1管压降Ua1增大,使输出电压有所降低。这样就抵消了最初那一瞬间输出电压的上升,从而保证了输出电压的稳定不变。反之,当输入电压降低时,则引起调整管管压降的降低,从而仍使输出电压维持在原定值。
    当输入电压不变,负载RH减小时,在最初的一瞬间输出电压下降,于是Л2的栅压降低,屏流减小,Ra上的压降减小,这又导致调整管Л1的栅压升高,内阻减小,于是Л1的管压降降低,从而又使输出电压升高,而使其保持稳定。反之,当负载RH变大输出电压增加时,Л1管压降增加,从而又把输出电压压低,而使其稳定不变。
    由此可见,不论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输出电压都能保持不变。
    调整电位器改变R2的数值,可以改变Л2的静止栅偏压,从而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因此,这种稳压器可以得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稳定电压。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记号:上海163-5电路;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今天干了件杀鸡取卵的事,因疫情一直躲在老家,闲的手痒,但 ...

【上海牌】电子管机输出变压器以功放直流电流与前级直流电流之比,构成初级线圈抽头,使交流工频以

电桥方式流过输出变压器,滤波比扼流圈还优秀,又减少了变压器直流磁化成份,提升了输出变压器低频能力,

真是优秀的专利

网友B(2015-01-05):
一直有个疑惑,稳压管有没有寿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个疑惑,稳压管有没有寿命呢?

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见文)冷阴极稳压管其寿命,理论上是无穷大的。

网友:
于老师辛苦了。

网友:
老师辛苦了,进来学习

网友:
很好资料,于老师谢谢!收藏了。

网友:
谢谢于老师的教材,非常的好收藏了。前几天一直折腾这个稳压线路不得要领,还是得到海版和其他朋友指导才在今天搭线路实验成功了,回头再仔细看看这个好帖子领悟一下稳压管的工作过程。

网友:
于老师辛苦了,打字不易

网友C:
楼主资料珍贵,可否请楼主继续讲述稳压后的电路里电容器的使用方法?这确是大家想知道的。也是用好稳压管的精髓所在。

网友:
稳压电子管与硅稳压管,在应用上没啥太大的区别,只是硅稳压管有更好的稳压特性,至于应用电路也没啥特别大的改变,上面那个图11,各位将里面两个电子管的屏;栅;阴,分别用NPN晶体管的C;B;E,三个极替换,是不是有很熟悉的感觉?呵呵。

网友:
感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收藏

网友:
有类似于石的稳压应用,但特性曲线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资料珍贵,可否请楼主继续讲述稳压后的电路里电容器的使用方法?这确是大家想知道的。也是用好稳压管的 ...

稳压与滤波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稳压只是起到输出电压的稳定对电路的纹波系数只起到一点点的降低,降低电路的纹波系数靠的是滤波电路也就是LC或RC的时间常数。这样就是说电容的使用与不加稳压电路原则上是一样的。稳压电路在胆机中以稳定前级与帘栅极电压较多见,大都在小电流状态下工作。这样滤波及退耦电容可以按常规选取,当然由于电路的加电与断开的瞬态过度过程会对稳压管带来冲击,电容的选取不宜过大以8--20μ为宜。如果交流声控制的不好可以适当加大电容此时可以在电容上并联泄放电阻500K到1.5M以消除对稳压管浪涌冲击。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老师对該帖的关注及加分,同时谢谢海版主对该贴的首肯。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与滤波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稳压只是起到输出电压的稳定对电路的纹波系数只起到一点点的降低,降低电路 ...

楼主没有碰到稳压管并联小容量电容产生异常的情况?

网友D(2015-11-17):
请教楼主,为了提高点稳压值,电子管稳压管可以与晶体稳压管串联一起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为了提高点稳压值,电子管稳压管可以与晶体稳压管串联一起使用吗?

没有实验过。随着晶体稳压管及以后三端稳压电路的应用(电视机,音响,仪器电脑等),电子管稳压器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理论上电子管稳压管可以与晶体稳压管串联一起使用的只要注意稳压管的相应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稳压管的原理,跟氖泡差不多,都是高压击穿的。不知用很多个氖泡并联,可以做稳压管吗?

氖泡是氖氩辉光灯泡的简称,在无线电设备中用作指示灯,也有常见的试电笔中的氖管。可以做弛张震荡器及电子线路的稳压元件。主要参数有起始与最大启辉电压及工作电流(规格最小的0.1mA;最大的3mA),可以用其值参照上述稳压电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充气稳压管的阴极为什么要涂氧化物?如果没有氧化物,还可以保持稳压功能吗?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只 ...

首先谈直热式电子管的阴极是钨丝敷氧化钡。给物质加热使其中电子能够跑出去所需要的能量,就叫做“电子逸出功”。每种物质所需要的逸出功是不相同的。用作电子管阴极的材料,必须是逸出功小,而且能耐高温的。也就是说氧化钡性能相对活泼。
充气稳压管是冷阴极辉光放电离子管,它靠的是自由电子的电离,开始时主要是宇宙线的照射,极间有少量的电子与离子,加入电场后比较沉重的正离子以较小的速度移向阴极形成正的空间电荷,正离子撞击阴极造成二次发射,使管中自由电子更加增多,从而激活气体电离,同时负离子奔向阳极,一旦开始电离就像雪崩那样进行。
敷氧化钡这里主要是利用它的活性。如果没有氧化物,是可以起到稳压功能的,只是稳压电压的不同以及稳压电流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了。最后问一句:如果将稳压管的阴极当成阳极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先给你个我的一只稳压管的图片看看电极。
具有两个冷电极的充气二极管是没有单向导电的性质的,如果两个电极的尺寸与形状近似相同,那么他们处于同等地位,这样任何一个电极都可以作为阳极或阴极。
你想想圆筒状涂有活性物的阴极变成一个较细的圆棒化学性质较稳定的Ni,原有阴极尚且还用尖端放电的辅助触发(触发极)。可想而知怎么会使其点燃呢。
如果忽略管蒂与管针等的耐压,倒过来使用,加足够高的电压,只会跳过辉光放电过程,直接进入弧光放电.

网友:
谢谢分享 图文并茂 值得收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我表述得不清楚,让您费解了。我的意思:将稳压管的阴极,换到普通的真空三极管上代替阳极使用会 ...

不能使用。表面上看圆筒类似普通管屏极。问题:没有灯丝加热无电子流,没有栅极不能放大,圆筒敷氧化物做屏极会电子二次发射。用于冷阴极使用反过来不能点燃。

网友F:
稳压管有没有寿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有没有寿命呢?

l冷阴极。理论上无穷大。实际至少可以用半个世纪以上。

网友: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太极实了,我正想用这管子做稳压,谢谢老师

网友(2016-02-26):
才发现此帖,于老師终于找到了“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的资料!比我的那份全多了,恭喜恭喜!

网友G:
这个年月了还有人想搞电子管稳压器?怪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年月了还有人想搞电子管稳压器?怪事。

不奇怪,玩胆机当然喜欢电子管稳压器。而且要求整台机器全用电子管,不用晶体管。隨意玩玩,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奇怪,玩胆机当然喜欢电子管稳压器。而且要求整台机器全用电子管,不用晶体管。隨意玩玩,可以理解!

稳压当然可以,问题是变压器必须提供强绝缘的灯丝绕组好几组,很麻烦,最主要的是电子管稳压器效果很差,与成本不成比例。

网友:
很好的教程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好贴!

网友(2016-05-19):
学习一下稳压管,好贴。

网友:
记号:《胆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

网友I:
前两天搭了一台6N2+6P6P。前级电源用两只稳压管串联。也不知怎么回事,前级稳压用各种稳压管搭配在150V 175V  210V,都有声音小的现象,那个限流电阻R从10K用到100K,调来调去算来算去电流电压都对,就是声音比不用稳压管时小一半(不用稳压管也是把屛极电压调整到上述屏压值)。去掉稳压管就好了。后来重新改成6P3P也一样。稳压管以前用得少,不得要领。。。。。。

有个问题,稳压管后面还能不能或者说需不需要搞个电容滤波呢?耦合信号是在哪里损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两天搭了一台6N2+6P6P。前级电源用两只稳压管串联。也不知怎么回事,前级稳压用各种稳压管搭配在150V 175 ...

上个你的稳压电路局部图看看。稳压管后面可以加滤波电容,不过稳压管与电容构成一个弛张振荡器,频率一般不会对机器产生影响,如果有自激就再并个小电容。

网友I:
搭的时候太乱,原来的电路昨天拆掉稳压管以后已改,现在只能画个草图。B+电压265V,R是限流电阻,阻值从5.6K到7.5K都换过,后方电压不变。怕稳压管在后面安装调试的时候不够安全,在负载地方又加了个R'维持点火电流,阻值32K。阻值经过计算都在额定范围以内。    接到6N2屛极那边电压也稳稳当当。就是声音变小一半。去掉R、R'和稳压管,在原来R位置上调整到原来稳压值后,工作正常了。

调试的时候没拍照,这张是先前开始时候拍的一张。

网友:
路过顶贴,顺便学习学习,还有拿分!!

网友:
老师辛苦!这都是实实在在,好用的知识,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搭的时候太乱,原来的电路昨天拆掉稳压管以后已改,现在只能画个草图。B+电压265V,R是限流电阻,阻值从5.6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时我是考虑到6N2屏流很小,担心稳压管工作在截止边缘。看着功率裕量还有很大,所以才加上的。后来找原因也没往它上面想。书上只介绍了限流电阻的计算,也确实没有说过需要这个假负载。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32K负载电阻R'是个多余的?晚上我再试试还原一下。

感谢您抽时间解惑,晚上我改回去。再消化消化,看看有没有什么花样可玩。手上有好几只稳压管舍不得扔。呵呵。

网友J(2016-09-26):
学习了!
有一处不明白:稳压管的工作电流Icm,和负载的工作电流有什么关系?像WY-3P,最大工作电流40mA,那么能提供给负载的工作电流最多能有多少mA?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有一处不明白:稳压管的工作电流Icm,和负载的工作电流有什么关系?像WY-3P,最大工作电流40mA, ...

细细琢磨(1)简单电路,这段就会弄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有一处不明白:稳压管的工作电流Icm,和负载的工作电流有什么关系?像WY-3P,最大工作电流40mA, ...

简单点,管子最大电流减去最小电流就是最大负载电流,实用时还要考虑输入电压的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简单点,管子最大电流减去最小电流就是最大负载电流,实用时还要考虑输入电压的波动。

谢谢老爷车赐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当时我是考虑到6N2屏流很小,担心稳压管工作在截止边缘。看着功率裕量还有很大,所以才加上的。后来找原 ...

32K电阻确实有些多余,但我认为这不是导致声音小的原因,因为32K电阻只是增大了稳压管的负载电流,并不会对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分压。退一步说,即使有分压作用,稳压管的交流阻抗在欧姆级以下(跟频率有关),远小于32K,那么32K电阻的分压作用也可以忽略。

网友:
充气稳压管频率阻抗曲线。

网友K:
于兄您好,请问您有没有注意到充气稳压管的频响问题。我尝试着做了个简单测试,发现充气稳压管的频率特性并不好(图在楼上)。(测试图以频率阻抗的形式表示,两次测量有些误差,估计是测量误差和管子的差异所致)。您对这个测试和结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K:
32K电阻确实有些多余,但我认为这不是导致声音小的原因,因为32K电阻只是增大了稳压管的负载电流,并不会 ...

当时装机的时候也是觉得那只维持电流电阻的分流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实际上影响了音量。拆掉以后正常了。我本人对于稳压管确实没心得,只是觉得好看才心血来潮,呵呵。

频率阻抗特性倒是没怎么考虑过。实际听感还不错,估计这是台小机器,电流不大且稳定。加上稳压管是串联,导通时的噪音会互相抑制,本底噪音会更加小(晶体管理论)。稳压管一般也就用在前级那种需要稳定小电流的环境。我觉得只要工作电流落入主要工作区域,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时装机的时候也是觉得那只维持电流电阻的分流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实际上影响了音量。拆掉以后正常了 ...

我是比较喜欢用充气稳压管的,前级后级都有用。
导致输出减小,真是这颗电阻的原因?我抽空测试下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当时装机的时候也是觉得那只维持电流电阻的分流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实际上影响了音量。拆掉以后正常了 ...

刚刚搭了个电路测试,6N1共阴放大,B+为WY1稳压150V,测试结果显示,稳压输出端并联这颗32K的电阻并不影响放大器输出电压幅度,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机械毫伏表观察不到指针摆动,数字示波器测试也没看到有变化---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所以,你在稳压输出端并联32K电阻导致音量变小的问题另有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刚刚搭了个电路测试,6N1共阴放大,B+为WY1稳压150V,测试结果显示,稳压输出端并联这颗32K的电阻并不影 ...

回头我再装回去看看。是否遇到哪个临界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于兄您好,请问您有没有注意到充气稳压管的频响问题。我尝试着做了个简单测试,发现充气稳压管的频率特性并 ...

     稳压管也是二极管的一种,所有二极管其工作曲线都只是应用V-I特性曲线,频率特性只是给出其截止频率也就是失去单向导电的功能。至于阻频特性不管什么二极管其动态曲线都是这样形状的。只是起点拐点以及跌落点不同罢了。例如整流管在不同频率下使用其阻抗会有所差别况且还有LC或RC,n型滤波器。你所用的是在某一固定频率下的稳压功能(如同晶体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功能)他不具备放大功能阻频曲线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对于整流电路而言其内阻越低反到更有利。
    例如 在电子设备的 PCB 板电路中会大量使用感性元件和 EMI滤波器元件。这些元件包括片式电感和片式磁珠。      贴片式磁珠片式磁珠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存在于传输线结构(PCB 电路)中的 RF噪声,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波成分, 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而射频RF能量却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着线路传输和辐射(EMI) 。要消除这些不需要的信号能量,使用片式磁珠扮演高频电阻的角色(衰减器) ,该器件允许直流信号通过,而滤除交流信号。通常高频信号为30MHz 以上,然而,低频信号也会受到片式磁珠的影响。
   片式扼流圈
    扼流圈在抑制电磁干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已有多年的历史,品种繁多,几乎在所有的电子、电力产品中都离不开它。随着SMT型电路的广泛应用,近年来片式扼流圈飞速发展起来,成为现代电脑、移动通信、网络、数字音/像电子产品等中不可缺少的EMI抑制元件,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安规电容
   这是有关晶体二极管的论文。
由动态伏安特性曲线探究二极管阻抗特性
作者马志鹏,周静,陈玉林
摘要摘 要: 二极管在通交流时显现出与通直流时不同的阻抗特性,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证明二极管内部具有电容特性,并且发现二极管的电容特性和电源频率是影响二极管阻抗特性的重要因素。本实验探究了两者对其阻抗特性的影响规律。
出版源《物理教师》, 2014, 35(7)
关键词二极管 / 阻抗特性 / 电源频率

补充内容 (2016-9-27 06:50):
如同晶体稳压二极管的击穿功能。应该是正向导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刚搭了个电路测试,6N1共阴放大,B+为WY1稳压150V,测试结果显示,稳压输出端并联这颗32K的电阻并不影 ...

搭了个不完整电路测试。
这是6G2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头我再装回去看看。是否遇到哪个临界点了??

我估计当时你误把这颗电阻并联到放大器的屏极电阻上去了。
其实,只要记住放大器输出的是交流信号,就不会去怪罪这颗电阻了。想想,这颗电阻是并联在稳压器输出端的,而稳压器的交流阻抗是毫欧级的,有交流信号过来也会被稳压器吃得精光,根本没32K电阻什么事。
另外,从你给出的参数看,稳压管工作在十几二十毫安,这颗电阻消耗5-7毫安电流,当这颗电阻并联上去时管子的辉光会有变化的。你回想下当时并联这颗电阻时,管子的辉光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一定是接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搭了个不完整电路测试。

这是6G2数值。

您可能看错了银子兄的问题,看成是并联在信号输出端或者说是下级的栅漏端了。
他是把那颗32K的电阻并联在电源端,而不是并联在信号输出端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稳压管也是二极管的一种,所有二极管其工作曲线都只是应用V-I特性曲线,频率特性只是给出其截止频率 ...

电源是信号的通道,稳压管还具有电容特性,如果这个通道的频率特性不均衡,对信号的通过就会具有选择性。
实用也证明在稳压输出端并联不同容值的电容(实际是改变了整体阻抗曲线),对音质影响明显。

网友:
老师文章由浅入深,图文并茂,学生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是信号的通道,稳压管还具有电容特性,如果这个通道的频率特性不均衡,对信号的通过就会具有选择性。 ...

这个是非线性器件,其容抗作用对音频而言可以忽略不计。电源是信号的通道,是那个第二大电解。看来对此问题应再进一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可能看错了银子兄的问题,看成是并联在信号输出端或者说是下级的栅漏端了。
他是把那颗32K的电阻并联 ...

没有看错,这里说的是您临时搭接的测试电路,不完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看错,这里说的是您临时搭接的测试电路,不完整。

就是一个完整的前级放大器,怎么不完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一个完整的前级放大器,怎么不完整呢。

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把末级栅漏电阻RC2算在内(一般用下级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是不是需要把末级栅漏电阻RC2算在内(一般用下级允许的最大值)。

这个毫无疑问,我在77楼也说明了。
我怀疑他那颗32K电阻要么是并接到了屏极电阻上,要么是并到了栅漏电阻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细琢磨(1)简单电路,这段就会弄明白了。

初学,还达不到品味和领会的境界。只能拜请老师和师兄们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毫无疑问,我在77楼也说明了。
我怀疑他那颗32K电阻要么是并接到了屏极电阻上,要么是并到了栅漏电 ...

我想你的怀疑有一定的电学根据

网友(2017-11-22):
这资料找的好辛苦啊,这是我需要的资料, 收藏了 楼主辛苦 ,感谢万能的矿坛!!

网友L:
请各位老师提供上海163的5型电路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各位老师提供上海163的5型电路图。谢谢!

老弟,好久未见了。安好!

网友(2020-02-26):
这资料找的好辛苦啊,这是我需要的资料, 收藏了 楼主辛苦

网友A:
记号:上海163-5电路;稳压管的特性和使用。
今天干了件杀鸡取卵的事,因疫情一直躲在老家,闲的手痒,但是老家没什么零件,在三楼堆电子管收音机的房间内看到一个电子管机芯,想拆了电源变压器玩玩,一些高频原件都拆掉之后,看到输出变压器有个特殊的反馈绕组,才发现这是163机芯,悔之晚矣。

网友:
感谢老师的讲解,收藏先

网友:
很好很全面的稳压管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