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请维修电源电路的高手进来

楼主(2015-01-06):
一台奥图玛DN3401投影仪,通电后待机指示灯不亮,拆开发现里面有块电源芯片LNK364烧坏,直接把一个脚烧断了,更换后装机试机,发现待机灯依然不亮,哪位高手能看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啊。没有电路图,上个电路板图片吧。

电路板

电路板

楼主:
顶一下,不信咱们坛里子里面没高手。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常德胜的“   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的帖子!

网友B:
顶一下,限流电阻,起动电阻,稳压管,输出整流,那些看了没有

网友:
都 烧断了,肯定还有其它相关的元件坏掉了, 光耦了,开关变压器之类的。 都 检查下。 只要会了原理,开关电源很好修。

网友C:
既然能把管脚烧断,保险或保险电阻也会烧断,开关电源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之前,最好不要加电试机。

网友:
如果难修,待机试用5v小电源代替,试下吧

楼主:
楼上的老兄说的是,直接接到PS ON端的输出电容上行了对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常德胜的“   分享一下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的帖子!

麻烦老兄发个链接可以么?

网友:
检查稳压管周边元件肯定还有东西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老兄发个链接可以么?

其实帖子就在本《综合维修专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7745-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帖子就在本《综合维修专区》: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7745-1-2.html

    专业维修一般都不会这么折腾。

网友:
  电流大到管教的烧断了,那么给他供电的通路上由于经过了异常的大电流通路上的元件也会跟着烧坏,顺藤摸瓜是维修的基础

楼主:
感谢楼上的耐心解答。

网友:
如果太难修的话,找一个万能电压模块,用回原来的变压器,简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能把管脚烧断,保险或保险电阻也会烧断,开关电源故障没有完全排除之前,最好不要加电试机。

还真怪,这个保险真没坏,现在LNK364已经加上了300V的电压,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场效应管也没问题。
这个电路是不是由LNK364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做启动电源呢?

楼主:
顶顶看有没有修过的高手。

楼主:
再顶下看看,有没有高手来啊?

楼主:
看看有没有修过这电源的兄弟。

网友D:
看看原理图。

看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原理图。

感谢,这原理图不是这投仪电源的图片吧,呵呵。

网友D:
原理图差不多,220V串个灯泡。看滤波电容有没有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差不多,220V串个灯泡。看滤波电容有没有300V。

300V的电压是正常的,都已经加入到LNK364的输入端了,但是感觉电压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D:
LNK364 坏的可能很大,还有光耦(好坏可以量出来),还有后级原件一个一个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NK364 坏的可能很大,还有光耦(好坏可以量出来),还有后级原件一个一个量一下。

Lnk364已经换上好的了更换后还是不行,光耦合器因为没有热风枪也吹不下来啊

网友:
给光耦1、2脚0.7左右的电压,量4、3脚的电阻有没有变化,就可以判断光耦是否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看看有没有修过这款电源的,据说这是这款投影仪的通病。

网友E:
看LNK364的数据手册,它只是个小功率单端反激电源,应该只是做待机电源之类的吧。典型应用电路楼上几位坛友已经提供了,如果只是它的问题应该很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LNK364的数据手册,它只是个小功率单端反激电源,应该只是做待机电源之类的吧。典型应用电路楼上几位坛友 ...

但是换了他后故障依旧,当时烧的脚都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仔细看看高频变压器是否烧了?这么大电流流过LNK364,流过变压器的电流也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高频变压器是否烧了?这么大电流流过LNK364,流过变压器的电流也小不了。

变压器无明显烧焦痕迹。

网友:
输出短路了吧

楼主:
开关电源的输出变压器次级电阻本来就很小,应该不是短路。

网友(2015-02-23):
电流太大了,以至于出现管教脚烧断,何止目测故障啊,往下还得烧一堆原件呢。即使修好,隐藏的故障(原件高温老化)也使得寿命受到影响,建议找一个剪线电源更换。

网友:
这样的电路光耦和104电容坏的很多,在低压输出端加上可调电压量光耦前端的电阻变化

网友:
你要仔细看一下,芯片的型号,测输出是不是短路了,300V正常吗?电源芯片都烧成这样子,估计过流电阻也坏了。这么小的电源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限流电阻,起动电阻,稳压管,输出整流,那些看了没有

基本就这些了,仔细查完就有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