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美的电磁炉的维修笔记

楼主(2015-01-06):
   最近同事有一台故障电磁炉让我修理,以前从来没有修过电磁炉,不过电磁炉难修可是早有耳闻。还好前些时候拜读过烟版的大作《电磁炉通用维修技术完全掌握》,对于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有些了解。
  上电试机,故障现象是加热两秒钟、停两秒钟,如此反复很有规律,属于典型的间歇加热,用钳表测得电流在0~9.8A之间摆动。开盖检查,内部有一块主控板和一块按键、显示控制板。主控板正面的元件不多,反面倒是有不少贴片元件,属于高度集成的控制板。先上网搜一下找找资料吧,网上类似故障倒是有大把的,网友的解决方法也是各不相同,有的更换5微法电容、有的是先检测5V和18V电压,还有检查热敏电阻、比较器电压、浪涌电路、同步电路等等,看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才行呀。好在从网上搜到了此型号电磁炉的原理图,这下可就方便多了。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内部风扇运转正常,说明18V电压应该没有问题;炉面按键操作和显示正常,说明控制芯片工作正常,同时也说明芯片的5V工作电压也没有问题。因此把最有可能的故障部位锁定在三个地方,一是炉面温度检测热敏电阻,不过根据电磁炉刚上电工作就出现间歇加热的现象来看,冷机时就出故障,热敏电阻故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倒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只是嫌疑度不高,暂且放过它吧。二是浪涌保护电路,这个电路涉及的元件不多,在线测量几个大阻值电阻,有两个标称120KΩ的电阻R59、R60稍有变值,在100KΩ左右,由它导致故障的嫌疑也不是太高,再查查第三个重点部位,即电流反馈支路,元件很少,测量R2和R21的阻值都比较精确,是300Ω和330Ω,另外测500Ω的调功电阻不通,拆下进行确认,经反复测量确实不通,哈!这下头号嫌疑犯出来了 ,先拿它开刀吧!如果不行再拾掇其它嫌犯。从自己积攒的满满两大箱废旧线路板中反复寻找,居然连一个500Ω的可调电阻都没有 !不过实在不想上网花十元运费买一个一毛钱的电阻,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5KΩ的可调电阻换上,调整阻值在250Ω左右。
  通电试机故障依旧!啥?不可能吧,怎么的也要有所变化吧?不过测量电流确实有所变化,在0~13.3A之间摆动,保险管是12.5A的,幸亏没烧断。难道是刚换的可调电阻有问题?打开测量,噢,原来是自己一时马虎,错把250Ω调成2.5KΩ了,怪不得呢,搞维修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调整好后再次通电试机,选择烧水功能,电流在9A左右,稳稳当当的把水烧开了!没想到第一次修电磁炉还比较顺利,也许是高度集成的主板外围元件比较少的缘故吧,不过从网上找到的电路原理图也帮了我的大忙,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

1 美的电磁炉,触摸感应式面板.jpg
8

网友A:
像这种 间断的加热, 并且加热过程中火力不可调的,  十有八九肯定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  如果间断加热中的加热时间没有规律 时长时短 而且功率可调的 这个故障点十有八九是浪涌或者 高压保护。

   不错的维修帖 加分 加精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间断的加热, 并且加热过程中火力不可调的,  十有八九肯定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  如果间断加热中 ...

谢烟版的指点!

网友:
国产的可调电阻质量很差!

网友:
嗯,很典型的过流保护

网友B:
美的线圈看起来好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的线圈看起来好白啊,

铝线的  你懂的~~~~~
一般线圈绕得有距离的,一般是铝线的,挨在一起绕的 一般是铜线
~~~~~个人经验,不对的勿喷

网友C:
感觉现在的电磁炉做工好差,不如以前实在了,我家的也是美的电磁炉,用了十来年了,坏过一次,烧IGBT,后来确认是IGBT基极并联的稳压管坏了

网友:
电磁炉看电路不是很复杂,修起来不好弄,

网友:
技术强人。学习了。

网友:
记号我家的格力电磁炉也是间歇加热,改天拆开看看先,搞不定在请教楼主哈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精湛

网友:
再也不修这个了,脏死了~~好多油,和很多脏污

网友:
技术和经验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的电磁炉做工好差,不如以前实在了,我家的也是美的电磁炉,用了十来年了,坏过一次,烧IGBT,后来确 ...

对比一下以前和现在的价格,你就平衡了

网友:
认真看完了,以后电磁炉遇到故障也按照楼主的思路来!

网友:
我这也有台一模一样的,开始还以为是假美的呢。

网友:
这个美的是不是简单了点

网友:
经验精湛,学校

网友D:
我有3台电磁炉待修,二台检测不到锅,一台主板漏电,请问检测不到锅一般是哪坏了?

网友:
象这种可调电阻出问题的,可以用个其他的可调 电阻调 到正常工作的位置后测量出实际阻值,换上固定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3台电磁炉待修,二台检测不到锅,一台主板漏电,请问检测不到锅一般是哪坏了?

有没有检锅报警声?先检查同步信号采样的分压电阻,有无变值现象,再检查同步比较器的输入端电压,如果同步单元无问题,再检查几个附属的保护单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检锅报警声?先检查同步信号采样的分压电阻,有无变值现象,再检查同步比较器的输入端电压,如果同 ...

有检锅的报警声,过差不多20秒后失败自动关机,主板进过水

网友:
是富士宝牌子,10多年的老货,线圈特大,淘宝上看了一下,电路板要好几十,不然都买电路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检锅的报警声,过差不多20秒后失败自动关机,主板进过水

电磁炉的检锅过程是建立在振荡回路正常的基础上的,否则提供给单片机的同步脉冲数量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2015-02-10):
美的电磁炉也用的是铝线圈吗?今天买个美的电饭锅,回到家发现底部塑料居然开裂了!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美的电磁炉,故障是间断不检锅,将板子所有元件检测一遍,还是未找到原因,后来发现板子元件上粘有的胶带油,将胶清理后OK。

网友:
学习一下,接着修坑爹的美的

网友:
现在大品牌质量也难保啊。主要是成本问题。元器件都是外购。

网友E:
我有一位修家电 的朋友,手艺还是不错的,就是怕修电磁炉。他基本上都是换万能板。出问题有保,不出问题自己也能挣个辛苦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位修家电 的朋友,手艺还是不错的,就是怕修电磁炉。他基本上都是换万能板。出问题有保,不出问题自己 ...

搞不定电磁炉说明那个师傅的分析能力还不行, 最起码模拟方面还欠点火候。

网友F(2015-04-12):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电磁炉说明那个师傅的分析能力还不行, 最起码模拟方面还欠点火候。

请无烟版帮助确定一下,收废品的给了我一个格兰仕电磁炉,2000瓦,清明拿到乡下去了,烧一壶不到两升的水用了12分钟,当时气温约10度,不知正常不?一直有点怀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无烟版帮助确定一下,收废品的给了我一个格兰仕电磁炉,2000瓦,清明拿到乡下去了,烧一壶不到两升的水 ...

看电流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呗!

知道你的意思,但到了别处,没这条件了。就是想问问你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知道你的意思,但到了别处,没这条件了。就是想问问你的感觉。

肯定是有问题了,   1.8KW的热水壶 水温25度加热烧开2L水,   一般只需要3分多点点,  电磁炉比这个快50秒到一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问题了,   1.8KW的热水壶 水温25度加热烧开2L水,   一般只需要3分多点点,  电磁炉比这个快50秒 ...

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谢谢你。我也是感觉不对劲,才诚惶诚恐来问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问题了,   1.8KW的热水壶 水温25度加热烧开2L水,   一般只需要3分多点点,  电磁炉比这个快50秒 ...

白搭了,有故障。但是那指示操作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白搭了,有故障。但是那指示操作都是正常的。

电磁炉很多故障看不出来的,   不像电视机 什么故障都能在屏幕上表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很多故障看不出来的,   不像电视机 什么故障都能在屏幕上表现出来

我就是忽视了,看到能加热,操作也正常,以为就是好的,谁知,烧一壶2升左右的水等半天,才觉得不对劲,所以问你来了。

网友:
技术强人。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 我家的电磁炉也是美的的

网友(2015-05-19):
在维修实战中学习   学习了

网友G(2016-11-23):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间断的加热, 并且加热过程中火力不可调的,  十有八九肯定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  如果间断加热中 ...

你好老师请问一下现在新型的电磁炉是不是都不用LM339芯片了,我在好些主板图片上看不到这个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老师请问一下现在新型的电磁炉是不是都不用LM339芯片了,我在好些主板图片上看不到这个芯片了。

是的!现在是集成了, 但是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是不变的, 检测锅具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是集成了, 但是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是不变的, 检测锅具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谢谢你的回复,我主要通过学习电磁炉的电路原理,了解其电路单元工作方式,我是热处理主业的,我的IGBT超音频表面加热设备,加热原理与其相似。

网友H(2017-01-10):
引用 网友A:
是的!现在是集成了, 但是电磁炉的工作原理是不变的, 检测锅具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向无烟版主学习! 现在的电流检测电路,通过IGBT功率管发射极对地取样(多用康铜丝)产生一个阻抗,经过阻抗上的电压放大、整形控制功率管的导通与截止,实际动作效率更高!而电磁炉正常工作时,此电路不影响CPU输出PWM脉冲控制电压。 谢谢无烟版主的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向无烟版主学习! 现在的电流检测电路,通过IGBT功率管发射极对地取样(多用康铜丝)产 ...

不是产生一个阻抗, 是产生一个电压降(简称:压降), 用词准确可以减少很多误解, 也能体现自己技术的严谨修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是产生一个阻抗, 是产生一个电压降(简称:压降), 用词准确可以减少很多误解, 也能体现自己技术的 ...

    谢谢无烟版主的指教!把孙洋的《看图速学速修电磁炉》看得个八九不离十,发现这段不明觉厉,果然是错的,非常感谢! 再然后寻找相关的电路图,错处更多,所以我自己总结归纳了《电磁炉原理与维修二合一电路图》,还请烟版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谢谢无烟版主的指教!把孙洋的《看图速学速修电磁炉》看得个八九不离十,发现这段不明觉厉,果然是错 ...

这书上的内容一派胡言。 根本就是TM自己做在家里YY出来的内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书上的内容一派胡言。 根本就是TM自己做在家里YY出来的内容

       补充电磁炉的工作原理(美的电磁炉公司出品):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电磁炉线盘上的线圈产生的交变磁场在锅具底部反复切割变化,使锅具底部产生环状电流(涡流),并使用小电阻大电流的短路热效应产生热量。
    康铜丝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对RK1(康铜丝)、C3两端电压取样,通过R2、VR1等加到CPU的CLR接口。当流过康铜丝的电流增大,在其两端产生压降增大,其电压加在CPU的电流检测端,CPU进行反向调整后,减小PWM使功率减小,达到闭环增益控制效果。
     还请无烟版主指正,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充电磁炉的工作原理(美的电磁炉公司出品):电磁炉在正常工作时,电磁炉线盘上的线圈产生的交 ...

其实 电流检测的意义 还是用于检锅, 检测锅具的加热面积,确定锅具OK了以后 基本电流检测的数据基本不用了,说简单的就是 电磁炉进入加热状态后 你把电流信号人为切断是不影响电磁炉工作的,     电磁炉的功率受到锅具材质的影响, 因此主要跟踪IGBT 集电极的电压 就能做功率反馈,而电流仅仅做最后的参数比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无烟版主的指教!把孙洋的《看图速学速修电磁炉》看得个八九不离十,发现这段不明觉厉,果然是错 ...

电磁炉的书还是要看烟版的!其他的大多都是抄袭烟版,内容好多胡咧咧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磁炉的书还是要看烟版的!其他的大多都是抄袭烟版,内容好多胡咧咧不严谨!

谢谢!看书的过程是与作者——“前辈”对话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坛友,随着看书的深入,我发现很多不明觉厉的论述(其实都是沽名钓誉的伪作),在论坛求教于真正的“大神”梁先生之后,发现如何选择一本好书,才是我更要学习的事!

网友(2021-02-17):
昨天想吃涮羊肉了,结果美的电磁炉不行了,滴滴滴检锅不加热,换了VR1调整到250欧左右,滴滴滴后有几声轻微动作,似乎要加热,然后又开始滴滴滴检锅,美的MC-SH209

网友:
图片,简单在线测试了几个电阻,貌似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间断的加热, 并且加热过程中火力不可调的,  十有八九肯定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  如果间断加热中 ...

签名档差点看成是人大毕业,
哈祝梁兄新年取得新的成果,牛年更牛!小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 间断的加热, 并且加热过程中火力不可调的,  十有八九肯定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  如果间断加热中 ...

签名档差点看成是人大毕业,
哈祝梁兄新年取得新的成果,牛年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