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反绕法不适合绕短波磁环线圈

楼主(2015-01-07):
双值反绕线圈是由麦老师介绍到国内的,对提高中波高端Q值效果明显,无论是用在圆桶、花蓝、蛛网及磁环都好使。
最近正鼓捣短波磁环矿机,发现此法用在短波上不好使
      线径         0.74mm            0.74mm           1.2mm            1.2mm
      绕法           串连                  並连                 串连                並连
      匝数           14匝                2x7匝                14匝              2x7匝
      电感         7.96uH             1.85uH              8.4uH              2.11uH
      Q值            495                   361                  563                 402             5MHz时
      Q值            446                   387                  492                 441            10MHz时
注:磁环是R40C1  37mmx25mmx7mm一只

总结,一、同样匝数粗线比细线电感量略高,Q值也高。
          二、串联5MHzQ值高于10MHz,並联5MHzQ值低于10MHz。
          三、总体看串联接法Q值都高过並联接法。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非常好!有指导意义!!

网友:
实践出真知,老师辛苦!

线圈并联在高频端,分布电容大,Q下降,我个人看法;

网友A:
单绕一个14T的线圈Q是多少?

网友:
并200K负载电阻再测,结果立即就会反过来,有载Q值是并联的高。

实际中10MHz短波做不到200K高阻抗,因为1pF的容抗只有的16K,到处都是分布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绕一个14T的线圈Q是多少?

单绕14匝Q值  5MHz=563,  10MHz=4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绕14匝Q值  5MHz=563,  10MHz=492

中间没有接点Q值高

楼主:
在另一只磁环上用1.2mm漆包线绕20匝,电感和空載Q值如下,供参考
               匝数           电感量uH          5MHzQ            10MHzQ
                20               14.09               595                  508     (8.0MHz)
                19               13.19               585                  482     (8.5MHz)
                18               12.17               563                  468     (9.0MHz)
                17               11.16               553                  463     (9.0MHz)
                16               10.21               546                  453     (9.5MHz)
                15               9.32                 535                  446     (9.5MHz)
                14               9.17                 543                  443
                13               8.30                 536                  446
                12               7.45                 524                  453
                11               5.66                 484                  446
                10               5.11                 458                  444
                 9                4.41                 427                  429
                 8                3.54                 416                  426
                 7                2.85                 398                  413
                 6                2.31                 378                  404
                 5                1.81                 315                  368
                 4                1.40                 308                  326
                 3                0.96                 272                  290
   总结:圈数增加相同频率的Q值也増加,所以有条件尽量多绕一些圈数,线要尽量粗一些。
           在14匝时5MHz  Q值略高于15匝。
           在13匝时10MHz  Q值略高于14匝。
           在圈数少于9匝时,10MHz  Q值比5MHz  Q值高,在10匝以上时10MHz  Q值比5MHz  Q值低。

网友C:
取经的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经的来了。

玩玩短波也不错。

网友:
这不是那种高Q值磁环。
如果用镀银线Q不知道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没有接点Q值高

单股线问题不大,降不了几个Q。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玩短波也不错。

已有一台短波机。现在我这里欠一台FM机。我这离最近FM发射地有20公里要响不大容易。

网友:
听说任意大环那个磁环小3DQ很好,有空搭个郊游用不错。

网友A:
短波双值反绕线圈效果不好可能与圈数少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双值反绕线圈效果不好可能与圈数少有关。

可能与圈数有关,也有可能与线径有关,改日用0.3mm线绕个试试。

楼主:
刚才用0.35漆包线绕二组线圈    串联14匝         Q值  5MHz=388    10MHz=359
                                                並联2x7匝        Q值  5MHz=306     10MHz=330
並联Q值还是没有串联高。

网友D:
如果做场管检波,那个小线圈绕几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场管检波,那个小线圈绕几圈好

如果绕在磁环上,中波是4匝,短波是2-3匝。绕在磁棒上加倍,磁棒的优点是耦合量(两线圈距离)可调整。
如果是其它线圈最好试验一下选个最佳匝数。

网友E:
估计是并联后,分布电容增大,电感量减小,造成谐振阻抗降低,Q值也就低了。

网友:
直接的据说就是频率在作怪.
间接的可能就是波长在做主,
剩下的还有分布电容在捣乱了.
给出结论,命题就不证既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并联后,分布电容增大,电感量减小,造成谐振阻抗降低,Q值也就低了。

同意爱鼓捣兄与您的意见,在短波段分布电容大是造成Q下降是的主要原因。
在中波段由于频率低,需电感量较大,圈数也多,可能降低Q值的主要因素是电感的电阻,两线圈并联后电阻降低,Q值提高许多。
在短波段频率较高,所需电感量小,圈数也少,估计Q值下降受线圈分布电容影响更大。

网友F:
磁环短波线圈我在实际应用中用漆包线和渡银线的差别不大,和线径有关,因为没有Q表,无法测试Q值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环短波线圈我在实际应用中用漆包线和渡银线的差别不大,和线径有关,因为没有Q表,无法测试Q值的变化.

同等线径的铜线和镀银线在短波低端(例如4MHz)空载Q值差别不太大,随着频率的升高相差明显了。
铜线线圈在短波的特点是低端Q值高于高端,也就是说频率升高Q值下降。
镀银线线圈则是低端Q值低于高端,也就是说频率升高Q值也升高。

楼主:
有网友爱鼓捣无线电测试结果:
    线圈型式        线径mm        材料         直径x长度         6MHz Q        9MHz Q         12MHz Q        13.5MHz Q       18MHz Q
      空心           2x2.5平方        铜         10cmx11cm          450              380                  320
      空心             6mm              铜         13cmx13cm          530              500                                       420
      空心            2mm               银         9.5cmx11cm         380              450                                                               450
      空心            3mm              镀银       10cmx10cm         320              420                                                                480

楼主:
绕磁环线圈用铜线和用镀银线Q值高低结果同空心线圈
             材料                     5MHz Q         10MHz Q
       直径1.2mm铜线          458               444
      0.5平方镀银铜线          385               430
假设1.2mm镀银銅线          475               520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绕磁环线圈用铜线和用镀银线Q值高低结果同空心线圈
    材料          5MHz Q         10MHz Q
   某铜线 ...

版主的实测结果很好,我一直认为镀银线比铜线Q值高。看来这种看法动摇了,版主的测量结果推翻了镀银线Q值高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的实测结果很好,我一直认为镀银线比铜线Q值高。看来这种看法动摇了,版主的测量结果推翻了镀银线Q值 ...

镀银线Q就是高,可能是楼上数据镀银线数据低于铜线,其实是铜比镀银线粗,所以同频率Q值高,我已更改,报歉。
我只想证明镀银线频率高Q也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绕在磁环上,中波是4匝,短波是2-3匝。绕在磁棒上加倍,磁棒的优点是耦合量(两线圈距离)可调整。
...

250PF的电容, 短波电感选多大,用您那种导磁的环要绕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PF的电容, 短波电感选多大,用您那种导磁的环要绕几圈。

约4uH左右,用一只7mm厚的磁环绕9匝,请选用直径1mm以上线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约4uH左右,用一只7mm厚的磁环绕9匝,请选用直径1mm以上线效果好。

好,我那也是导磁40的,找了一段“镀银线”,上面很脏,用卫生纸率了几下有些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约4uH左右,用一只7mm厚的磁环绕9匝,请选用直径1mm以上线效果好。

一般说相同电感量是空心Q值高,还是有磁芯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并联后,分布电容增大,电感量减小,造成谐振阻抗降低,Q值也就低了。

我觉得是表笔电阻引起的。

另外,两组线圈电感不一样,并联也会降低Q值。低导磁环并非100%互感,绕得密的电感大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说相同电感量是空心Q值高,还是有磁芯的高。

在磁芯适用频率范围内,有磁芯线圈Q值高。但是,频率越高,磁芯损耗越大,在超短波,就不用磁芯,而用铜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磁芯适用频率范围内,有磁芯线圈Q值高。但是,频率越高,磁芯损耗越大,在超短波,就不用磁芯,而用铜芯 ...

我们常见的NXO-10工作频率是150MHz,有一种初始磁导率=6  型号GTO-6工作频率到700MHz。

网友(2024-12-22):
接线方式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