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单调谐二极管倍压检波变压器变换阻抗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01-08):
这是做的双回路单调谐二极管倍压检波变压器变换阻抗矿石收音机,双回路比单回路接收效果要好许多,单回路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小,高端1000千赫以上就不太容易收到了,倍压检波比单个二极管半波检波效率又要高一些,采用变压器变换阻抗后,可以阻抗匹配更加合理,能量的利用进一步提高。所以制作成的矿石收音机灵敏度和选择性都要好一些,电路又不如双调谐回路复杂还要统调等,是相当简单实用型的电路。本电路在耳机插座上安装了二个耳机插座,一个是没有经过阻抗变换的可以使用2200欧姆的高阻耳机,一个是采用变压器变换阻抗后的,可以使用300欧姆左右的耳机,因为考虑了阻抗匹配所以效果比较好,音量比直接用高阻耳机要好,并且整个调谐过程中比较均衡。也可以采用压电片耳机,效果比350欧姆的舌簧耳机声音略小一些,但效果也是不错的,也可以用电话机里的150欧姆左右的耳机,但音量比350欧姆的耳机要小一些。使用35欧姆左右的耳塞机效果也不错,这样采用了阻抗变压器的优点就是对各种耳机的适应性提高许多。而不必一定要用比较贵的2200欧姆的高阻耳机了。阻抗变压器就完全可以采用普通的电源变压器,输出 15伏特到36伏特的都可以,要 24伏特到 36伏特左右输出音量最大,效果最好,对比用专用的磁芯变压器,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这样就给元件的使用带来许多便利,在线圈绕制时,我先在直径四点五厘米的塑料管上用车床车出螺距零点八毫米的螺纹,然后把铜线沿着车好的螺纹绕制,这样绕制出来线圈质量比较好,250微亨正好绕制九十圈,天线线圈绕制30  45  60 圈分别抽头使用,也可以设计采用其它圈数分配。在设计套筒线圈时,比较方便的办法就是把同样的一个套管沿套管方向切开,然后把套管张开套在原来的套管上,中间垫上几层纸,便于相对方便移动调整,然后再剪一块跟张开缺口一样的套管补在缺口的地方,再用纸张粘包牢固。这样简单方便,不必到处寻找合适直径的管子了。我的办法简单方便实用。就是要先绕制好的调谐线圈外面包上几层牛皮纸,作为有一定相对空缝使用移动调整。然后再包上二层牛皮纸,外面用双面粘胶纸包好,然后再把切开的塑料套管套在双面胶纸上,然后根据套管张开缺口的大小剪一块套管补在缺口处,由于双面粘胶纸的作用,就成一体化了,外面再包一层牛皮纸,正个套筒就做成了,然后抽下来,把原来垫的几层牛皮纸去掉,套筒就能在里面的套管上方便移动,又不会过于松动。

网友:
能上图吗

网友:
精品杰作

网友:
批量生产了

网友:
一下就做了3台矿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