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劲收音机DE1101 FM偏频怎么办?谁会修?

楼主(2015-01-08):
如题,德劲收音机DE1101 FM偏频怎么办?谁会修?

具体表现为:如果FM电台的发射频率是100.0MHz,我的DE1101收音机自动寻台会在此频率停止,但声音几乎无法听,非要调至101或101.5才能听到,但也不太清晰。其他波段完全正常的。请问哪里能修?拜托了!!!!!!

楼主:
自己误打误撞的修好了,拆开后看见四五个方块形的类似电容的玩意,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旋转的那种,我就随意调节了一下最上面的那个粉色的,顺时针慢慢的调节,竟然奇迹般的把FM偏频调正常了(中短波没有影响),太高兴了!

网友A:
这机有原厂维修部设于全国各大城市.可查德劲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有原厂维修部设于全国各大城市.可查德劲官网

非常感谢!找到了!
但不知,这样的故障能否修复??是啥零件出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找到了!
但不知,这样的故障能否修复??是啥零件出问题导致的?

应是频率计算环节FM段有一个基准频率偏差.这要具体测量机子.以仪器测量数据说话.不可以【想当然】作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频率计算环节FM段有一个基准频率偏差.这要具体测量机子.以仪器测量数据说话.不可以【想当然】作结论

下午去找那个售后了,NND,她说这里只卖不维修 ,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去找那个售后了,NND,她说这里只卖不维修 ,晕死……

售后可能要找厂家才行,那些所谓的什么点  基本都是销售的多,再不是就帮你机子接下来,他们统一返厂维修。

网友:
看看鉴频中周
一般是这东西失谐

网友C:
前两天修了一台索尼组合就是你说的这问题
拆掉鉴频中周看看谐振电容没氧化 微调了一下 OK了

网友D:
就是鉴频线圈的频率偏了,调整好就可以。

网友E:
内部不知道咋设计的,如果有锁相环可能是基准频率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可能要找厂家才行,那些所谓的什么点  基本都是销售的多,再不是就帮你机子接下来,他们统一返厂维修 ...

跟你说的意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修了一台索尼组合就是你说的这问题
拆掉鉴频中周看看谐振电容没氧化 微调了一下 OK了

我这个DE1101买了很多年了,好像是2003年上半年。估计很有可能是电容氧化了。。。我不懂。对了,前几年偏频只有+0.05MHz,就几个月前偏频严重了。不知道德劲厂家对这个老机子能不能修哦,德生能帮个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鉴频线圈的频率偏了,调整好就可以。

谢谢给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不知道咋设计的,如果有锁相环可能是基准频率变了

不懂,谢谢!

网友F:
修理费+运费>重买一台

网友G:
中周频率偏了,最好用扫频仪调整一下,业余的话只靠耳朵了

网友H:
买新的。。又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理费+运费>重买一台

这个停产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新的。。又不是很贵

买不到了,停产了。我有PL757A、PL660、R9700DX、DE1102、DE1103、R9012、R202T、PL118、D3,关键这个DE1101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机子,用的有感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周频率偏了,最好用扫频仪调整一下,业余的话只靠耳朵了

不知打开机子后盖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手动调的??后面好像看到几个可以用螺丝刀旋转的零件,请高手说说。

网友:
很少听收音机了,1101搁一边吃灰中,车机也不过偶尔听一回FM而已

网友E:
会动手的自己查查芯片资料,不会动手的别捣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动手的自己查查芯片资料,不会动手的别捣鼓了,

自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模拟接收机的一种典型故障,原因是鉴频(AFT)中周内附电容氧化变值。根治这种毛病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购 ...

非常感谢这位坛友的热心回复!!!新电容滴蜡是为什么?是为防止氧化么?   好像我调节的是粉红的那个(原来那个叫中周,学习了!) ,死马当活马医误打误撞的暂时把它“修好”了, 小弟手笨,也不懂电路和焊接,姑且先这么将就着吧,旧病复发时看看能不能回炉另造(返厂修),阁下是高手啊,以后再坏了能帮我修修它么?(我出所有的材料费、修理费和邮费) 灰常感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周,通常是金属壳近似正方体外形,上面有一个(少数有两个)可以用改锥调整的磁芯的东西。中周内部的谐振 ...

谢谢大侠!非常感谢!头像那个收音机好像我以前关注过,是S500吧?记不清了。

网友J(2015-02-11):
我的得劲1121也有这毛病。

楼主(2016-12-06):
引用 网友J:
我的得劲1121也有这毛病。

我自己调好了

网友:
偏频一般都是调中周吧。有些机子是不是没有中周呢?

网友K:
是不是AFT自动平率调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AFT自动平率调整出问题了

wo moji le

网友(2017-07-02):
thnk you very m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