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友爱捣鼓无线电请进,Q表量程扩展

楼主(2015-01-08):
BG-3是一款早年生产的电子管Q表,技术比较落后,最大测量Q值只有600。
这种Q表现存世还不少,二手价格不高,但是Q值只能测到600,不能满足矿石机测试的需要。从当前矿石机线圈制作的实际需要,Q表最高Q值的测量最好能超过1000。
我自己也有一台QBG-3Q表,多年来使用感觉其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需要预热时间比较长,电子管的仪表都需要较长时间的预热,这是电子管特性所决定的,也在情理之中,算不上多大的缺点。
通过多年来的使用熟悉了QBG-3的工作原理,总结出了两个扩展Q值量程的方法,介绍如下:
1.        简单的Q值量程扩展方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需要一只Q值不高于600 但又不是太低的电感。假设有一只Q值是500的电感。
首先按正常的方法测量这只电感的Q值,当然测到的Q值肯定是500,这时不要再动Q表的测量频率,调整定位旋钮使显示的Q值的表头指针下降到250位置,此时把这只电感拆下,换上要测的电感,找到谐振点(千万别改变测试频率),测到的Q值就是表头指示Q值的2倍,比如表头指示的Q值是580,则线圈的Q值是580 X 2  = 1160。

2.        一劳永逸的Q值量程扩展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一劳永逸,但是需要用到一台毫伏表。
QBG-3Q表的上面有4个接线柱,其中两个是接被测电感的,另两只是接被测电容的,在Q表的顶部有个铭牌上画的很清楚,其中靠里的两只接线柱(离Q表后背近的两只)之间连接的是信号引入电阻,测试主回路的测试信号就是加到这只电阻上的,电阻的阻值是0.04欧,测试时无论测试频率多少,无论哪个测试档,这只电阻上的信号电压始终是10mV,其实在定位调节时调整的就是这个电压,当定为表头指针调到QX1时0.04欧电阻上的信号电压就是10mV了。
综上所述,便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在定位调整时将0.04欧电阻上的电压不调到10mV而只调到5mV,测到的实际Q值便是Q值表头指示值的2倍了,比如表头指示值是350,测到的Q值实际值就是350 X 2 = 700。
具体做法是将毫伏表探头的地线端接在靠里左边的接线柱上,探头测试端接在靠里右边的接线柱上,将定位表头外壳打开,调整定位电位器使毫伏表的指示电压是5mV,并在这个位置的表盘上画上标线,以后再测Q值就不用毫伏表了,每次只要在定位时将指针调到5mV标线就可测量小于等于1200的Q值了。调到原来的定位标线还是测600以下的Q值。

网友:
谢谢老师! 您辛苦了!

我看明白了,受益匪浅,再次感谢老师!

网友A:
0.04欧电阻上的电压能不能用1mV或2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4欧电阻上的电压能不能用1mV或2mV?

可以,但是有两个缺点一是人体感会很强,造成测试困难,二是要求电子管电压表的灵敏度要高,线性也会变差。

网友B:
lq19512003老师好:

毫伏表今天淘回来了,是双针的音频毫伏表,频率最高是1兆的,价格低125元到家,超高频的太贵了。

按照您的方法,在50khz-150khz档,已经把Q表调好了,原来的Q表挺准的,是10mv,

再次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q19512003老师好:

毫伏表今天淘回来了,是双针的音频毫伏表,频率最高是1兆的,价格低125元到家,超高 ...

祝贺!

有只毫伏表就能校准Q表了,也能扩张量程了!

我上次可能把测量10mV信号时毫伏表的输入端的地线和热端写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祝贺!

有只毫伏表就能校准Q表了,也能扩张量程了!

是的老师,有仪器好处多多啊!

地端和热端在Q表上,很好分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师,有仪器好处多多啊!

地端和热端在Q表上,很好分辨的,!

慢慢折腾,越玩越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师,有仪器好处多多啊!

地端和热端在Q表上,很好分辨的,!

请问有说 明书和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说 明书和电路图吗?

多谢您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说 明书和电路图吗?

QBG-3型 高频Q表

一、概述

QBG-3型高频Q表是多种用途的测量仪器,能测量高频电感或谐振回路的Q值,电感的电感量和分布电容量,电容器的电容和损耗角,电工材料的高频介质损耗,高频回路的有效并联及串联电阻,传输线特性阻抗等等。该仪器经周密设计并有良好工艺保证,所采用的元件经严格选择,所以本仪器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良好的稳定度。

二、技术规格

1、Q值测量:

A:Q值测量范围:10-600

B:Q值测量分档:10-100、20-300、50-600

C:准确度:≯±10%或±8[Q]

2、电感测量:

A:测量范围:0.1μH-100μH

B:分档:0.1-1μH 、1-10μH 、10-100μH ;

0.1-1 μH 、1-10 μH 、10-100μH

C:准确度:≯±5%或±0.3μH

3、电容测量:

A:测量范围:1-460PF(460PF以上的电容测量见使用规则)

B:电容器调节范围:

主调电容器:40-500PF

准确度:150PF以下≯±1.5PF;150PF以上≯±1%

微调电容器:-3PF——0——+3PF

准确度:±0.2PF

4、振荡频率:

A:振荡频率范围:50KHz-50MHz

B:振荡频率分档:50-150KHz、150-450KHz、450-1500KHz

1.5-4.5MHz、4.5-12MHz、12-25MHz、25-50MHz

C:振荡频率误差:>25MHz ≯±2%

<25MHz ≯±1%

5、其他:

A:消耗功率:约为70W

B:净重:约21Kg

C:最大外形尺寸:56.8×27.8×35.4 cm

网友:
向老前辈学习!

楼主(2017-09-20):
老Q表焕发出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