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2号机完成,请各位老师点评

楼主(2015-01-08):
0.07×70股自制里兹线,NXO-100磁环,45匝,S极2匝,匹配变压器用M10磁芯,导磁率1000,32欧80匝,600欧350匝

网友A:
又一新作,祝贺!

网友:
请上电路图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多股线,果然好,比单股线电流整整大了一倍。603电流19微安,828电流15微安,其它台10微安,最小台电流5微安,声音足够大。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新作,祝贺!

谢谢et23v鼓励,我马上发电路图。

网友B:
不错。用3DQ检波比二极管检波电流大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3DQ检波比二极管检波电流大许多。

感谢hhyy99版主点评!声音很大。

网友C:
那只输出匹配变压器也是自已绕的吗?绕得不错,是自偶式的?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hhyy99版主点评!声音很大。

接收多小台?接收情况天线长度高度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输出匹配变压器也是自已绕的吗?绕得不错,是自偶式的?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谢谢大力水手,自己绕的,自耦的。我绕了两遍,第一遍抽了好多头,试来试去,把声音最大的圈数记下,然后拆了,把有用的圈数记下,重绕,只抽了4个头。匹配变压器用M10磁芯,导磁率1000,32欧80匝,600欧35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多小台?接收情况天线长度高度能说说吗?

简单搜索了一下,能听清的有10个,天线是垂直通往楼顶的一条50-9同轴电缆外皮,约20米长。地线是暖气管。

网友:
M10的磁心不是镜面的吗?

网友:
装这种小磁环矿机是NXO一100磁环好用还是NXO一40(不是R40C1材料)好用啊?X宝上用都是15元一只,请玩过的朋友说说,谢谢了!

网友:
好机漂亮!
06年级的老师潜水很深啊

网友:
匹配变压器导磁不是1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