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ry一体化绕线机

楼主(2015-01-09):
早就想做一台绕线机忙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完工了。我自做的绕线机是一体化的就是包括主轴电机,自动排线,放线还有控制设备以及电源及一身不加外部设备就能完成绕制线圈的任务,能解决在绕线中最大的难点,可以自动排线跟踪,还有计数报警装置,通过开关控制可完成正绕,反绕线圈,很轻松的完成电子管输出牛的绕制。自动排线采用机电结合,用丝杆,丝母,光杠,步进电机及驱动,控制器组成,不需要很复杂的编程,就根据漆包线的线径计算出脉冲个数,通过计算丝母走1mm需要640个脉冲,如果漆包线是0.12mm那就是640*0.12=76.8个脉冲。精确计算还要加上漆皮的厚度。调整控制器的参数就可以绕制线圈了。
           绕线机数据,主轴电机用大7字减速直流电机,功率12w,转速110每分钟。可调速。
                                步进电机42型1.8度,1a。
                                丝杆,丝母16mm,螺距5mm。消差螺母。
                                光杠,16mm。
                                转卡头,b12,1.5-10mm   还有连杆配b12.
                               步进电机控制器dkc-s100
                                步进电机驱动器tb6560 有细分,电流设定
                                六位智能计数器,代报警
                                槽型光电模块。
                                开关电源  24v  2a。
                                尺寸450*240*160

整机

整机

侧面

侧面

机架

机架

侧板

侧板

控制设备

控制设备

面板

面板

遮光板

遮光板

放线架

放线架

面板

面板

面板安装

面板安装

内部图

内部图

正面

正面

转卡头

转卡头

转卡头安装

转卡头安装

光电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

遮光板图纸

遮光板图纸

下料

下料

安装

安装

传感器安装

传感器安装

定位

定位

前面板

前面板

安装

安装

后面板

后面板

总体安装图

总体安装图

俯视图

俯视图

前面

前面

绕线效果

绕线效果

绕线

绕线

绕线

绕线

绕线效果图

绕线效果图

网友:
这个好啊!看起来高大帅

网友A:
徐兄手艺不错啊!

网友B:
高大尚
驱动没有编程吗

网友:
真是机械高手呀,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尚
驱动没有编程吗

啊,不用编程,买的是成品机,厂家已编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兄手艺不错啊!

老弟最近还好吧。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能达到商品机的效果的话,价格合适的话,想要一个。

网友C:
请问,排线小车上的4个导轮如何使用,作用。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批量生产了

网友:
很强大的装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排线小车上的4个导轮如何使用,作用。谢谢!

啊,是紧线轮,起到均匀放线,停机线包也不会散,加上导线轮一次可以绕1-4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是紧线轮,起到均匀放线,停机线包也不会散,加上导线轮一次可以绕1-4根线。

谢谢回复!还是没有理解。没有看清导线在轮子上是如何绕的,是靠弹簧提供张紧力吗。放线轮的阻尼是如何做的,问的有点多, 先积累点知识,以后也想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还是没有理解。没有看清导线在轮子上是如何绕的,是靠弹簧提供张紧力吗。放线轮的阻尼是如何做 ...

看看手动缝纫机的结构就明白了,紧线轮就是调整夹线的力度。

网友:
很强大的说。。。。强大的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还是没有理解。没有看清导线在轮子上是如何绕的,是靠弹簧提供张紧力吗。放线轮的阻尼是如何做 ...

紧线器,也叫张紧器,就是下面有两个片,上面有一个弹簧和紧固螺丝,张紧度靠弹簧压力来完成。来达到漆包线夹紧不用手来操作。达到机械化的目的。

网友:
简单的功能弄的高富帅啊,就是太占地方吧

网友D:
要花多少成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花多少成本呀

做一台比较费钱,大概600吧。

楼主:
谢谢   ,朋友加分,heguowan.heguowan.wxiazai。

网友:
机械高手,很强大的DIY,不错,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线器,也叫张紧器,就是下面有两个片,上面有一个弹簧和紧固螺丝,张紧度靠弹簧压力来完成。来达到漆包 ...

谢谢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如有一台,绕输出变压器,省劲多了,支持

网友:
强大的制造。

网友:
真是好东东。楼主巧手。

网友E:
对这个有兴趣,但弄不明白楼主是怎样触发定长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来驱动步进电机的?还有回程又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好棒!创意很好!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有兴趣,但弄不明白楼主是怎样触发定长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来驱动步进电机的?还有回程又是如何实现的?

可以设定回程,由于层层垫纸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设定回程,由于层层垫纸就没有必要了。

我意思是当线圈从左绕到右时,如何实现从右回到左?还有你的系统的接线图可不可以上个?我真的想弄个。目前看到的是楼主你的构思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当线圈从左绕到右时,如何实现从右回到左?还有你的系统的接线图可不可以上个?我真的想弄个。目 ...

实际很容易,驱动器上有方向控制,控制器有两个传感器,向正转是前进,向反转后退。用自动识别控制也行,用开关控制也行。电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很容易,驱动器上有方向控制,控制器有两个传感器,向正转是前进,向反转后退。用自动识别控制也行, ...

控制器参数如何设定,我有1.8度2相4线的42步进电机用1604的丝杆滑台。也看了下DKC-S100的图片,内中的5项参数设成800,也就是滑台进1mm。如果线径是0.8mm,假如正转,第一项设定是64吗?

楼主:
用1604的丝杆的不错,我的是1605,不是整数。你算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佩服

谢谢,回帖。

网友:
真的很厉害,机械电子相结合!!!

网友:
好手艺,俺也想学。

网友G:
这个最大能绕多大直径的项圈啊

网友:
眼睛不好看“作dry一体化烧钱机”?我想又是那个土豪做的啥子高精尖的东西!进来果然很高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最大能绕多大直径的项圈啊

最大直径120mm,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大直径120mm,谢谢

这个感觉很好,能不能改造 一下能绕大电机的线圈呢,比如15KW的。

网友:
这个.做得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感觉很好,能不能改造 一下能绕大电机的线圈呢,比如15KW的。

能是能,要加大框架,增加重量,加大绕线电机。现在的输出牛,个头都不大,能绕以下1kw足够了。

网友G:
能提供一下详细资料仿制一台不?

网友H(2015-02-12):
希望把几个控制部件都详细介绍一下,叫什么名称

网友:
这个真的挺好。

网友I:
不懂能不能绕蜂房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提供一下详细资料仿制一台不?

你需要哪方面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能不能绕蜂房线圈

还不能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把几个控制部件都详细介绍一下,叫什么名称

实际控制部件不多,主要有,42步进电机,还有控制器,驱动器,电机控制器,型号dkc-s100,买了后有详细说明,还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tb6560 3a单轴驱动板,也有详细说明书,还有就是计数器了,我用的是6位自动识别智能计数器e版可以正反计数6位的,也可以用5位的,价格差不多,还有,传感器,我用的是光电的,也可以用霍尔的,光电传感器型号,xa6 *2   要卖两个,做正反计数用。控制部分的零件介绍完了,还有不明白的我们互相探讨。

网友:
做的很好,有创意,如果能自己用单片机编程就更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做一台比较费钱,大概600吧。

直接成本600,还有间接成本呢?那竹地板伤痕累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成本600,还有间接成本呢?那竹地板伤痕累累啊。

谢谢老弟回帖,地板让我转的伤痕累累。

网友K:
感觉非常强大
可否介绍一下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强大的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非常强大
可否介绍一下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很简单说明书上以有。如果看完说明书还不明白,请咨询我。

网友L:
为什么要2个计数器呢,一般就是一个方向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要2个计数器呢,一般就是一个方向转的啊

就一个计数器,可以正反计数,还有个是控制器是控制步进电机的。

网友(2015-03-14):
好厉害,一定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楼主,主轴电机转一圈,步进电机怎么移动一个线径的距离。比如直径是1mm的漆包线,主轴转一圈,步进 ...

机器走1mm,需要640个脉冲,640*1=640,在控制器上设定640就可以了。实际还要加上漆皮的厚度。主轴转一周步进电机走1mm。达到了自动排线的要求。

网友:
也正在做个简易的绕线机,手动往返,记数,在您这个帖子里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还有两个地方不懂。1:主轴转一圈,步进电机移动1mm停一下,下一个一圈时步进电机再移动1mm,还是主轴和步进 ...

帮楼主回答吧,主轴转一圈,步进电机移动1mm停一下,下一个一圈时步进电机再移动1mm,一层完后,应该是手动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帮楼主回答吧,主轴转一圈,步进电机移动1mm停一下,下一个一圈时步进电机再移动1mm,一层完后,应该是手 ...

主轴转一圈,步进电机移动1mm,是连续的,看不出停顿,绕完一层,不用回程,直接往下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转一圈,步进电机移动1mm,是连续的,看不出停顿,绕完一层,不用回程,直接往下绕。

自动回程啊,怎么实现的?

网友L:
自动回程调头的那圈绕的整齐么,不整齐也没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动回程调头的那圈绕的整齐么,不整齐也没啥作用

调好了还是很齐的,正反是一样的。

网友N:
技术精湛,实用价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技术精湛,实用价值很高。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腻害 相当厉害

网友:
这个很实用了。

网友(2015-07-05):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如果控制器换成我这种,效果会更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23788-1-1.html

网友:
做的相当不错。支持。

网友(2015-09-02):
厉害!能不能绕蜂房线圈?

网友(2016-03-06):
好强大,也好羡慕楼主的机电动手能力,有朋友学一个的吗?难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