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来福再生求教

楼主(2015-01-09):
请问论坛前辈高人用3AG1做单管收音机,放大倍数最低要求都少?最合适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最近拆的3AG1放大倍数才40-60,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拆的3AG1放大倍数才40-60,不知道够不够用?

可以使用,但是灵敏度会受到影响,放大倍数在100——150左右效果好。

网友:
楼上朋友说得对。由于只有一只管参与放大,所以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尽量采用放大倍数高的管子120左右比较合适,  另外两只检波二级管也很关键,最好能用反向电阻2兆以上的管子,2AP9中可能不好找,完全可以用2AK系列的开关管(实践证明郊果要远好于2AP9)  最后一点由于大部份单管机体积小,只能采用不超过100mm磁的短磁棒,为了提高灵敏度最好采用0.07X15以上的丝包线绕天线线圈,这种截面积大的线圈不但灵敏度高,而且频率高低端也容易均匀些     祝你成功!

网友:
当然,光放大倍数高还不行,还要求管子热稳定性好   一般上世纪80年代初产的3AG1C或3AG1D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只是做实验而不是追求复古的话,9012、9015等P管及9011,9013,9014等N管均有合适电路可选择且比3AG1更加容易成功。

网友:
我用9014从电话机上拆的放大300.用200的磁棒效果很好.我做的老管两管机由于磁棒短(50MM)几乎收不到台.

网友:
放大倍数越高的管子,稳定性越差,50-100比较合适。

网友:
60-80的最好了。

网友:
最好选择fT高一点,一样的贝它fT高则效杲会好些,如一样的贝它,3AG1E则优于3AG1A,所以我建议楼主如可能的话使用3AG2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拆的3AG1放大倍数才40-60,不知道够不够用?

放大倍数40-60完全可以,要加上再生。

网友:
老管子3ag1放大倍数不宜太大,当年的质量都不太好,穿透电流太高,一般30倍以上就可以了,但效果最好还是在60-80为好。

网友:
我觉得用3AK20是最好的选择!实际效果绝对优于3A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