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大容量电容的好坏?

楼主(2015-01-10):
  近来对一些体积较大的伊娜电容(直径5厘米)和白壳思碧电容(直径6.4厘米)感兴趣,伊娜电容的容量每只是10000UF或15000UF,充电后放电(接一保险管)的时候连保险管都烧掉,听说思碧电容放电的时候会灼伤手指(不小心碰到正负极)。
   没有指针万用表,量一下充电后电容的电压,有个28V,有个50V,是不是充电后有电压就可以判断该电容是好的?

网友:
一般是电阻档测量吧。可也测不了容量。

网友A:
一、数字表测试大容量电容的方法:
在测试超过200微法的电容Cx时,可串接一个已知容量小于等于200微法的电容C1,测出串联后的容量C2,则Cx=C1·C2/(C1-C2)。电解电容串联时注意极性,测试前应充分放电。如测试一标称值4700微法的电解电容,串联的电解电容为180微法,测得C2为174微法,计算后Cx=5220微法,该电容误差为+11%。
二、用模拟(指针)万能表测试大容量电容的方法:
利用模拟(指针)万能表的欧姆挡,当表笔接触电容时指针会迅速向右偏转,然后慢慢回到起始点,当指针通过中点时,此时被测试电容可以看作一个相当于欧姆表中心阻值的电阻,从通电一瞬间到指针回转通过中点的时间为t,电容量C(微法)=1442.7t/R(该公式推导过程从略),t为秒,R为万能表欧姆档中心阻值(K欧姆)。这个方法的准确度取决于时间测量的精度,因此尽量选择较大欧姆档(X10K档除外),这样充电时间长偏转较慢,用扫描式石英钟计时,有条件可采用秒表。本人利用MF-30万能表的X1K档,其中心值电阻为24K,原公式可简化为C≈60·t。如仍以上面的电解电容为例,红表笔接电容负端,从通电瞬间开始计时,表针回转通过中心点的时间为85秒,该电容容量C=60X85=5100微法,与数字表测试结果相差只有-2.3%。注意事项是:1、测试前注意放电;2、先测试一下漏电情况,轻微漏电几乎不影响测试结果 ,如果漏电严重应先行赋能处理或淘汰。

网友:
1.   时间常数法;

2.   振荡法;

3.   RCL 电桥;

4;  分压法;

5  。。。。。 用脑子自己想吧

网友B:
看电容的原理,采用放电法,很容易鉴别出来!

网友C:
我的土办法:先充电,放一天以上,在量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容的原理,采用放电法,很容易鉴别出来!

其实是看电容能储存的电量,这个办法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数字表测试大容量电容的方法:
在测试超过200微法的电容Cx时,可串接一个已知容量小于等于200微法的电 ...

方法不错,我用数字表,用欧姆档,看到数字增加跳动,最后停留在一个很大的阻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土办法:先充电,放一天以上,在量一下电压。

这个办法更简单实用。

网友:
3#回帖看着眼熟,我正想搜索老帖子了。

网友D:
摇一摇,滚一滚,拿一拿!大概也知道的!

网友E:
真厉害,竟然能烧掉保险管

网友:
充电后听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漏电,不漏就是好的,至于容量用万用表量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厉害,竟然能烧掉保险管

瞬间电流太大了,我都意外,几年来都没有烧过保险管,那保险管的阻值能随着电流增大而增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一摇,滚一滚,拿一拿!大概也知道的!

里面没水的那种,不是RI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