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波广播收听效果漫谈

楼主(2015-01-11):
提高中波广播
收听效果漫谈

      说起中波广播(即MW波段,频率525KHz——1610KHz),虽其抗干扰能力不及调频广播,但因其传播距离远大于调频广播,而为不少广播爱好者、特别是喜欢远程接收的朋友所钟爱。同时也不可否认,如今收听中波广播的效果却越来越差了,不但收的电台少,而且噪音干扰严重;与三十多年以前中波那种“背景清静,电台密集”的收听效果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差。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波广播接收效果越来越差了?怎样才能提高收听中波广播的效果?要回答两个问题,必须要从影响中波接收效果的诸多因素里寻找答案和解决办法。
下面,先让我们看一看影响中波广播接收效果的主要的不利因素是那些:
       一是居住环境因素所致。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城市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人们大都搬进了使用钢筋水泥结构建成的高层楼房。然而这些使用钢筋结构的楼房,却对中波广播信号的传播有着很强的屏蔽效应。大量的中波广播信号,被这些隐藏在建筑中的钢筋网络所接受并消耗,严重地减弱了进入室内的中波广播信号的场强,使收音机的接收到的广播信号极其微弱。我们不难想象,主要靠地波传播的中波电台信号,在穿过层层的钢铁 “森林”后再到达室内为收音机所接收,其衰减的程度有多大。别说是过去在平房或多层房内可以轻松收到的外地电台,就是连本地电台的收听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处在众多高层楼群中心区位或楼层较低的室内,情况则更为严重。
       二是电磁环境恶化使然。根据电磁学原理,凡是电磁场的变化,都能产生电磁波的辐射。而现代化生产中,各种用电器具的增加和使用,相应地增加了这种电磁波的产生和传播,从而严重恶化了中波广播收听的电磁环境:工业生产中大量电动机、电焊机以及一切发生脉冲电流、放电和电火花的设备,产生广频谱干扰信号并通过电力线,传播到我们的居室而形成对中波广播的电磁干扰;各种家用电器特别是电子日光灯、电视机、电脑、微波炉、电磁炉、电子调光灯,甚至充电器等,在工作时,同样都会产生电磁辐射,被收音机直接接收并形成干扰。在这些电磁干扰的综合作用下,在一定的时段内,整个中波波段电磁噪音连成一片,除当地的强电台信号以外,其他外地电台的信号完全被淹没在这些电磁噪音里了,根本无法收听。
       三是天气与季节影响。中波广播的接收效果,除了受接收环境的影响之外,天电干扰特别是雷电干扰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雷电对广播的干扰大家都有深刻体会:每到雷雨时节,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此时若打开收音机,噼里啪啦的雷电噪音无处不在,正常的广播信号根本无法收听;有时即便是晴空万里,收音机也能收到远处的噼里啪啦的阵阵雷电噪音,从而使收听的效果大受影响。这样的情况,在的气温较高和多雨的南方地区尤为严重。另外,由于大气电离层变化引起的电波传播效能的起伏性变化,也能造成中波广播电台信号的强弱变化而影响收听效果。一般情况是白天广播信号传播的近一些,我们收到的电台少,到了晚间,广播信号传的要远一些,我们收的电台就多一些。
       四是收音机性能的制约。也就是说,收音机性能的优劣也会影响中波广播的接收效果。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老式半导体收音机的逐步淘汰,新型的袖珍式集成电路收音机成为了人们收听广播的主要工具。但是这些袖珍型集成电路收音机,由于普遍使用较短的磁性天线,致使中波波段的接收灵敏度普遍较低,虽然标称灵敏度等于或小于1豪伏/米,但信噪比也是很大的,因此往往造成噪音大,接收效果差的问题。少量仍在使用的分立元件的袖珍机型的接收灵敏度只有3豪伏/米,效果就更差了。相对来说,这些袖珍机型的接收性能,与体积稍大些的便携式收音机相比,就要大打折扣了。便携机可以轻松收到的电台,在用袖珍收音机接收时,却捕捉不到任何踪影。另外,不管是新老机器,都有一个内在工作状态的问题。如老收音机零件老化导致的灵敏度和选择性的降低,即便是新收音机,由于出厂时中频调整和统调不准的话,都会制约收音机对中波广播的接收性能。
       五是收听技巧方面的限制。就收听中波广播和收音机使用者来说,他们大多数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对无线电信号传播、收音机电路原理、收音机使用方法和技巧等方面的知识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譬如,如何克服居室环境对广播信号的屏蔽作用,使收音机获取最强的广播信号;怎样掌握各种电磁干扰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规避干扰;以及怎样更好地选择最好的接收时段,使收音机能够接收到更远的电台节目,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如果作为收音机的使用者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就会大大地提高中波广播的接收效果。

       以上,就是我们粗略地归纳出的影响中波接收效果的五个方面的主要因素。问题的根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为了更好地克服这些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提高中波广播的收听效果,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和探索:
       首先,要注意选择室内最佳的收听方位,获取最强的广播信号。如前所述,由于现代建筑大量钢筋结构的使用,大大削弱了进入室内的广播信号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收音机放到金属屏蔽薄弱的凉台或靠近窗台的地方,或者在室内不断移动收音机的位置,选择一个电台信号最强的地方和方向放置收音机,以期得到相对较好的接收效果。一般情况下,除了凉台和窗台,靠近墙角的地方的广播信号也比较强,有条件的可以把收音机放到那里试一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想收听较远的外地电台,必须使收音机横向(即垂直)对准电台的方向,以获取最大的电台信号。
       其次,要注意选择干扰信号最小的收听角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工业电器和家用电器对中波广播的干扰,主要是通过电网辐射或直接辐射传播实现的。两者相比,整个居住小区和所在的楼座里家电工作时产生的直接辐射,所形成的电磁干扰更为直接和严重。因此要避免这类干扰,一是在使用收音机时,除了要注意使收音机对准电台的方向外,还要注意远离室内的电脑、电视机、微波炉、电磁炉、电子日光灯等,防止这些家电工作时产生的电磁辐射直接串入收音机形成干扰。二是要避免收音机与室内电源线的之间的电磁耦合,也就是说要使收音机尽量远离室内的交流电源线;同时应尽量调整收音机与电线的角度,尽量找到干扰最小的方向和位置。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把收音机放在一个角度时,干扰噪音很大,再换一个角度干扰声就小了很多,就是这个原因。再就是,使用交、直流两用电源的收音机,最好不用交流电源收听中波广播,因为此时的干扰信号会通过电源电路串入收音机,更加严重地干扰中波广播。
       再次,要注意选择最佳收听时间窗口,以避开各种干扰时段。大家知道,在无线电广播的中波、短波和调频频段内,中波波段的干扰最多最严重。但根据实际干扰情况的分析,各种工业干扰和家电干扰,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律。一般工业干扰多在白天,家电干扰(尤其是电子日光灯等)多在晚上18点到0点左右,其他时间干扰都较轻较少。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中波广播无线电信号传播的特点(夜间的传播距离最远)和人的作息规律,选择在午夜之后、清晨和傍晚(随各地情况和季节不同会有所不同)的某个时段,作为最佳的收听中波广播的时间窗口。因为这一时间段内的干扰最小。我们在这段时间收听中波广播,整个波段内背景最宁静,收听的电台最远,收到的电台的最多,收音的效果最好。尤其是爱好远程接收的网友,如果您在午夜以后收听,往往会收到许多白天所收不到的远地电台。较好的收音机,在室内较好的位置一般都可以收到较远的外地的省级和大城市的中波电台的广播节目。
       第四,要注意选择较好的季节、天气和强信号电台收听,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干扰的影响。如前说述,除了人为因素的电磁干扰外,天电干扰特别是雷电干扰,也是中波广播干扰的重要因素。因此,一年四季中,收听中波广播的最好季节是初春、深秋及冬季,夏季最差。在夏季收听中波广播,最好选择天气晴朗或没有雷电的时候,以避开雷电的干扰。当然在雷雨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有区别地收听。除了大的雷暴雨的情况以外,若要在雷雨季节或其他电磁干扰较强的情况下收听中波广播,在电台的选择上的小窍门,就是要尽量收听本地的电台或大功率电台的广播,不要收听远地中波电台的广播。因为本地(包括本省和周边大城市)中波电台的信号一般都比较强,其信号幅度要比除了雷电以外的各种干扰信号的幅度大许多倍,完全可以压制干扰信号的干扰。而外地电台的信号很可能被干扰信号所淹没,我们能听到的只是一片噪声。
       第五,要注意选择接收灵敏度比较高的收音机,尽量提高对较弱广播信号的接收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收听中波广播的角度选择收音机,除了要选名牌厂家的产品(因为名牌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有保证)外,还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选个头稍大些的便携式的,不要选用体型较小袖珍式;二是要选灵敏度和选择性指标高(灵敏度指标最好是在0、5mv/m以上,选择性指标26db以上)的。因为体积大一些的收音机的中波磁性天线长,接受能力好,袖珍式的则恰恰相反。而灵敏度高的收音机够较好地接受远方电台的信号;选择性好的收音机对相邻频率电台的分隔能力好,不会出现串音(即同时听到两个电台的广播),同时也对各种杂散信号有相对较好的抗干扰能力。在这方面,老式收音机中的牡丹、春雷、熊猫(可惜都早已停产),现代新型收音机如德生等品牌的稍大些的便携式收音机,都是不错的机器。这些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的收音机在室内干扰较小的情况下,可以收到较远的中波电台信号,增加收听的乐趣。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述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只是本人从中波广播受众和收音机使用者的角度,所作的探索和粗浅体会,肯定很不全面或有疏漏,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其实,研究如何提高中波广播收听效果的问题,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如在改善中波广播接收的电磁环境方面,一些家用电子产品的防辐射屏蔽问题;在提高收音机抗干扰能力方面,收音机内部电路设计上的抗干扰问题等,应当引起有关专家和单位的关注和研究。目前,在收音机里采用适当的电路来消除和减少电磁干扰,有关资料已有比较成熟的探索成果,但遗憾的是在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商品收音机里,还没有看到这种技术的应用。如果收音机生产厂家能积极研究开发出中波波段(包括短波)抗干扰的收音机来,这对广大广播爱好者和听众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了。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A:
中波爱好者报到。
最近发现中波电台有些变化,晚十点到十二点左右收听,收到了一些非广告卖药的电台节目, ...

我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后又串了一个1.2v的二极管降压给百灵174收音机供电,发现频率低端收台灵敏度很低,不知什么原因,按照你的方法用317或7806降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8-08-27):
引用 网友B:
从60年代开始就喜欢听中波,直到现在仍然喜欢。尤其凌晨三点之后,好多电台放的歌曲、音乐很好听,五点之后 ...

这种变化是空中电离层变化所引起的。大家知道,中波主要是靠地波传播,一般能传播几百公里吧。当然也有部分电波也可靠电离层反射后,再折射到更远的地方。但是空中的电离层是按照太阳照射的程度发生变化的。早上太阳升起,电离层得到加强,对电磁波的吸收能力增大。到了夜晚电离程度低,电离层对中波和中短波的吸收能力减弱,这时中波和短波就可以更好的利用天波进行传播,因而收音机在夜晚的台比白天多。但是一到太阳升起后,电离层得到加强,它的反射能力就减弱了,所以晚上能收到的电台,白天就收不到了。

楼主(2016-12-29):
引用 网友C:
挪威已经关闭全国模拟广播了,对此有何看法?

       既然兄弟提出问题来了,那我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我认为,是否淘汰中波广播,要看国情与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国情不同,无法类比。而调频广播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小,无法达到中波广播的水平。这就决定了调频广播无法代替调幅中波广播。我国的中波广播,是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喉舌之一,是地方政府扩大和宣传各自优势的重要渠道,甚至还是开展上下沟通(政府与群众对话)的重要载体。这些功能在国外或许都是没有的。比如,一个地级市,如果没有中波广播,他的覆盖范围要小得多,仅凭调频广播政府的声音就达不到边远地区。而中波则完全可以覆盖。再者,群众家里很多还有老式中波收音机,也听惯了中波广播。所以中波广播在中国不会消失。
       另外,广播制式的发展与推进,还与各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广播制式改变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就拿数字广播来说,首先要有专门的数字广播设备;从受众角度来说,还需要大量的数字广播接收系统;此外还有一个群众接受认可的程度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乎数字广播推广的瓶颈的事情。即便是政府想推广数字广播,首先必须解决这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可能很长,咱们无法预测,更不是仅凭个人意念就可以左右的事情。结论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什么时候普及数字广播,现在真不好说。这就是我的看法。
       有些事情,当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时候,主观愿望一般都可以实现。否则,就会脱离实际。这就像青年人谈恋爱,你喜欢对方,对方也喜欢你,这姻缘一般能成。如果对方就是不喜欢你,你的愿望可能就要落空。所以,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实际又是另一回事。这只是一个比喻,不一定贴切,只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2018-08-24):
一直梦想能架设一个室外的中波大环天线,接收性能绝对一流。

网友(2015-01-11):
论述非常全面,坐沙发先通读一遍,然后再认真学习,俺就是铁杆的中波爱好者。

网友:
很多发达国家都陆续淘汰中波了。社会进步的必然,大势所趋,且行且珍惜吧。

网友:
仔细阅读了,受益匪浅的。

网友D:
这篇文章好像以前在哪个网站看过的。【我也十分爱好中波广播,所以进来再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总结得很好,收藏先

网友:
车机的am波段收音效果不错啊。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要走出,爬上山。

网友A:
中波爱好者报到。
最近发现中波电台有些变化,晚十点到十二点左右收听,收到了一些非广告卖药的电台节目,有小说、歌曲和笑话曲艺节目等,很是欣喜。
难得楼主写了这么多,这么详细,辛苦了!
楼主的文章,如果再多附上几张磁棒20厘米的老机内部图片,就更好了。就会更令人浮想连翩,魂萦梦绕,回想起小时候,晚上八点半钟,听完中央台各地联播节目最后的国际歌后,再听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的情景……
因为,要接收好中波,必须用有20厘米长磁棒的便携机,效果才会理想。
一般德生机,电路虽进步不少,效果不错,但在中波上,多数输在“起跑线”上,磁棒太细(圆的仅直径8毫米)太短,所以收听中波差,正如楼主所言,所用机子也是个重要原因。
老式机的10毫米×200毫米磁性天线是最棒的,使灵敏度和信噪比都可以很高,但由于不适应现代小、巧、轻的趋势,而被废了!
我现在手中有海燕B321、星火6J3-1等机,都是20厘米长磁棒的老机,中波效果都很好,爱不释手,非常喜欢。
有一点楼主说得非常好,这类老机千万别用交流电源转换器供电,这样做中波干扰非常大,一定要用电池供电才效果好,我至今还未见过达到电池效果的交流变换器,变压器有屏蔽层也不行。
但电池供电一定要注意电压,这是我要说的重点。
大家都有知道,老式锗管机由于电路简单,没有稳压的原因,都对电压比较敏感,所以为了使用效果好,电压一定要保证准确才好。
现代各种电源充足,一般认为根本不是问题。但实际不是这样。
前面说的听中波好的便携机,一般都是一号或二号电池供电,现在这样做费用较高,于是大都改用镍氢电池,甚至于锂电了。
但这两种现代电池的电压,都不是干电池电压1.5V的整数倍,直接用了效果都不好。
举个例子说,海燕B321收音机用三节电池,标准4.5V供电。
用三节镍氢电池是3.6V,低了;用四节镍氢电池是4.8V,高了。
锂电呢?一节为3.7V,电压低得也较多。
你可能说,用干电池,旧了的时候,电压也下降很多啊。但要注意,这时收音效果已经走下坡了,不好了,只是还可勉强收听而已。它的最佳状态是新电池时。
原因很简单,老式收音机电路比较简单,电源电压多多少少会影响晶体管的工作点。高了低了都是不好的。
用交流电源你说干扰大;用两种新型电池,你又说电压不符。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的办法比较笨些,但很实用。
当然要用电池,而且选用容量比较大的锂电,这是移动电源的方向。
怎么用呢?当然不能直接用。
我用LM317稳压再用。
比如,对于海燕B321,用两节锂电串联,再用LM317稳压为4.5V使用,效果非常好。
对于6V台式机,我用了三节锂电,再用LM317稳压。
你可能说,这样浪费了!是的,在电源效率方面。
但我还没找到更好的办法。
很多人会说,用不着吧,直接用氢电和锂电都行,试一试你就知道了,现代集成电路收音机电压范围都很宽,但对于老式收音机则完全不一样了,能用不见得好用,保证老机的电压准确和稳定,对于良好的收听,是很重要的。
结论是,用老式大磁棒收音机听中波吧,用电池听,最简单的方法,用干电池收听!费用高,但效果好。
你会有新发现,新感觉,新想法,新冲动,中波其实并不那么差,很好听,很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篇文章好像以前在哪个网站看过的。【我也十分爱好中波广播,所以进来再看看这篇文章】

       首先谢谢仁兄对本贴的关注。这篇小文小弟写于2011年,当时在广播论坛发过。本人从踏进收音机爱好者行列时起,就一直喜欢中波。多年来中波广播受到的干扰日渐严重,收听效果越来越差,引起许多思考和探究,于是体验积累下来就有了这篇文章。在这里贴出,是为了抛砖引玉,与喜欢中波的网友交流这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以便更好地收听中波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爱好者报到。
最近发现中波电台有些变化,晚十点到十二点左右收听,收到了一些非广告卖药的电台节目, ...

         感谢仁兄对本贴的关注和交流!您从接收天线和电源两个方面,研究改进收听中波效果的途径和方法,很有启示意义。从文中内容可以看出,仁兄也是一个善于思考问题的资深爱好者。 中波在可见的将来,还不会消失,所以我们不会过早地抛弃对中波的追寻和收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仁兄对本贴的关注和交流!您从接收天线和电源两个方面,研究改进收听中波效果的途径和方法 ...

我也报个到;主要为一器件的发明者;老将九号宣传一下

在室外装一直径尽量大的垂直园环,然后用电视天线用的【75欧同轴馈线】〔RG59〕引到收音机内,芯线接收音机天线.

外网接收音机地.收音效果有如回到 八十年代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报个到;主要为一器件的发明者;老将九号宣传一下

在室外装一直径尽量大的垂直园环,然后用电视天线 ...

        感谢版主的关注和加分鼓励!仁兄所提供的办法和经验甚有道理。1,室外的电磁干扰场强明显低于室外;其二,室外的信号强度要优于室内;其三,通过室外天线主要是接受广播的电场信号(磁场性信号受到抑制);其四,通过屏蔽传输线将信号引入收音机,这保证了信号的纯净。还有一条,机内的信号输入回路是否需要改进。如:去掉原有的磁性天线或将其进行屏蔽(如改为带屏蔽罩形式的天线),否则室内的干扰信号仍可进入变频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