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帮朋友DIY个放大镜观看台架!

楼主(2015-01-11):
       朋友平时用放大镜观看贴片器件板!和焊电子原器件时一手拿放大镜观看一手持烙铁焊!很麻烦!就打算作一放大镜观看架!虽然有卖成品的!但我们要发扬DIY经神!主要是DIY过程中的乐趣!哈!哈!好了DIY过程现在开始!所有材料取材于平时收集的杂料!相信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习惯!!

楼主:
先占个位!那个黄色泡沫板是演示用的!朋友那里有底板!就给他作个架! 和固定夹子!夹子朋友说他自己找热缩管缩完后就可以夹PCB板了!

网友:
这个参赛吗?

楼主:
怎么参赛啊?

网友:
这是比赛区,您发表在这里是打算参赛吗?
请明确表态是否参赛,参赛规则请看置顶的帖子!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1367-1-1.html

楼主:
参赛!重在参与!但【参赛】贴子编辑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赛!重在参与!但【参赛】贴子编辑不上了!

我已帮您编辑好了。

网友:
请楼主安装一个放大镜,看看效果如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那架已经给朋友了!当时就照的这些照片!这个架自己作的比较糙!但高度调节应该对咱们修电器有帮助!特别是那俩夹子!看看谁有这材料在精细改改!自制DIY吗!折腾!的乐趣吗!
第一张图里  坏空开里拆的压线螺丝右边那俩
第二张图里  方形导杆是坏转换开关拆的
最后那张图  中的俩夹子通过底板固定两4mm的长螺丝杆固定螺丝松开可调节夹子的角度!
方形杆子的那两个掐子的螺丝可以改用蝴蝶螺丝杆那种可用手拧!能放便调节高度!

网友:
做的好,材料都是平时收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那架已经给朋友了!当时就照的这些照片!这个架自己作的比较糙!但高度调节应该对咱们修电器 ...

到你朋友家拍几张照片,又或者叫你朋友拍几张发给你,不就行了吗。
大家都想看到结果。

网友:
这个调焦太粗糙好象实用性不大吧,显微镜调焦需要细一些的, 象有些专业显微镜机械调距细度可以到1um级

楼主:

帮朋友DIY个放大镜观看台架!续集开始!有朋友想看看那个放大镜观看台架整体的样子!从朋友那借回拍了几张照片!问我那位朋友实际使用效果怎样!他说还可以!我拍了几张感觉一般!请看图片!

楼主:
    帮朋友DIY个放大镜观看台架续集-----于是将这个架加了些材料!改了改用法!请大家观看图片!

楼主:
下周一给他拿回去用!手机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