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R48-2900R铁壳2013版改电压可调

楼主(2015-01-12):
R621换可调10k
简单测试电压可调了,更换适当阻值,可以达到自己需要的电压了,太晚了,睡觉去。

网友A(2015-09-15):
干扰大,

还有,效率也太低,不划算。(下面都是轻载或接近空载)

所以我那套改完就扔了,用不上。

楼主(2015-01-12):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B:
手上两颗铝壳的版本,全都点不亮,其中一颗功率电路没发现问题,控制板各处电压也都用,就是灯不亮,这应该是主控芯片坏了吧?

网友:
看样子和我的一样,终于有高手改成功了,赞一下

楼主:
再加几张图,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输出改桥式整流,理论电压可以到120V,同时电流要减半25A

网友C:
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可调阻值多大,能加电流表吗

网友:
具体咋改啊求科普

网友:
坐等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可调阻值多大,能加电流表吗

手上没有合适的可调电阻,可以用50K可调电阻直接替换后2.8--59V可调。电流表加到输出回路即可,遗憾没找到输出回路中的检流电路,没有尝试电流可调改造。

楼主:
附图:改造点
空载功耗只有12W不到

网友C:
可调阻值50k,电压只在28v到70V之间可调,要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可调阻值多大,求指点

网友C:
ok,,成功改造,原以为可调接在R621位上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阻值50k,电压只在28v到70V之间可调,要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可调阻值多大,求指点

输出电容63v的,不换最高不要超过60V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成功改造,原以为可调接在R621位上的,谢谢指点

你好怎接线能详细点吗。可调多大的

网友:
楼主详细介绍一下吧,怎么说的都有,搞不明白了。

网友:
虽然还没用过,但看到那些刻苦研究,能将电源等改造方法详细公布出来的坛友,不得不顶赞。你们是男神、好汉、英雄、偶像、高富帅。。。

楼主:
今天早上测试限流成功,测试3A限流可以直接短路输出而保持稳定3A,悲催的是中午调整电压引出线掉了一个,焊接回去的时候由于板子上那层漆影响下几次没焊好,貌似焊接时间长了,搞坏了焊盘,现在机器不能调压,输出保护中,需要先修复了。

楼主:
限流模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恒流吧。由于是做测试,只试验了3A固定限流,根据需要,改变参数可以获得0~60A可调限流的。不过0~60A范围太大,分段调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模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恒流吧。由于是做测试,只试验了3A固定限流,根据需要,改变参数可以获得0~60A可 ...

限流怎么搞的啊

网友(2015-09-15):
老大,手中正好有个R48-2900U。说下这么改限流的么。。膜拜你啊。。

网友:
年初我也改过,比较好改,但不实用,问题在于这电压干扰太大,只能用于充电,用给设备供电太勉强了。

网友:
有机会你用示波器看下,就明白这机子输出波形有多恶劣了。

网友(2016-08-02):
有QQ吗我也有2个这个电源想改求详细教程

网友:
希望楼主发点详细的资料,辛苦了

网友(2016-10-15):
你好可调接在那个电阻上电压能到70v

网友:
我接上可调电压只到5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测试限流成功,测试3A限流可以直接短路输出而保持稳定3A,悲催的是中午调整电压引出线掉了一个,焊 ...

电流是怎么弄的?请赐教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17-01-17):
老师做得很好!老师辛苦了.

网友(2017-06-02):
电流一直找不到点……

网友D:
电压只能2.9-53.3 。可调电流也搞好了。我是铁壳的。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调不到6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压只能2.9-53.3 。可调电流也搞好了。我是铁壳的。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调不到60V。

兄弟赐教下可调电流怎么整的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赐教下可调电流怎么整的啊,,,谢谢

你好。我把电流表安装成功后一起说吧。现在电流采样处电压低。LED表头灵敏度没那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只能2.9-53.3 。可调电流也搞好了。我是铁壳的。不知道为什么电压调不到60V。

你好 我也有太48-2900电源 向你取经改造一下 请不吝赐教!

网友F(2017-10-08):
终于找到一样的板子了,分体的是小板上的R660改成2.2K, R650改成100K电位器,这样就是0-59V可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把电流表安装成功后一起说吧。现在电流采样处电压低。LED表头灵敏度没那么高的。

50K可调,是焊接到C615两端么。我直接替换了R621电压只能在28V到60V内可调

网友:
兄弟,希望分享下

网友:
不错啊,出个完整版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7-11-12):
电流很大,不错,开始还想入手一个,看到最后,干扰大,就不想弄了。看来还是要有示波器

网友:
学习电源知识。

网友G:
怎么改啊,能分享下吗,按你的改法,低压有50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K可调,是焊接到C615两端么。我直接替换了R621电压只能在28V到60V内可调

电流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于找到一样的板子了,分体的是小板上的R660改成2.2K, R650改成100K电位器,这样就是0-59V可调

电流能改吗

网友H(2018-01-17):
我的是一体主板的。换了一个电阻。换成50K。可调电压成功了

网友:
这个是通信电源,改后干扰太大,我们日常DIY用这个改的可调电源做实验,会空载太大(平均30W)很费电.
在低压时性能不可靠,纹波也很大,会显得不大堪用!

网友:
有改成功的吗

网友(2018-03-15):
感谢分享! 手里有台一样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改造点

空载功耗只有12W不到

哈哈有意思,这两个仪表我都有。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一体主板的。换了一个电阻。换成50K。可调电压成功了

你好,请问艾默生r48-2900一体主板的,请问你是换了哪个电阻改可调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测试限流成功,测试3A限流可以直接短路输出而保持稳定3A,悲催的是中午调整电压引出线掉了一个,焊 ...

请问下兄弟,调流怎么整的呀

网友(2019-02-13):
请教改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改造的具体位置

网友:
学习中,谢谢资料 提供。厉害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学习中,谢谢资料 提供。厉害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两颗铝壳的版本,全都点不亮,其中一颗功率电路没发现问题,控制板各处电压也都用,就是灯不亮,这应该 ...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几张图,电压在2.8到59V之间可调,输出改桥式整流,理论电压可以到120V,同时电流要减半25A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改造点

空载功耗只有12W不到

学习中,谢谢资料提供。厉害  了

网友:
您好,您给看看这个电源能不能改成可调电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30101&extra=
在此非常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模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恒流吧。由于是做测试,只试验了3A固定限流,根据需要,改变参数可以获得0~60A ...

如何做到限流,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模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恒流吧。由于是做测试,只试验了3A固定限流,根据需要,改变参数可以获得0~60A ...

如何限流,求指教

网友:
华为4850N1怎么改请大家给出详细方案谢谢

网友(2019-03-21):
怎么改桥式整流

网友:
怎么改电流可,谢谢!

网友(2019-12-04):
收藏了,有时间我也来改造一下

网友:
这个输出低于12V电压,电流要低很多,达不到50A,太电流负载不佳

网友:
这个加上调压调流板就好了电流0.5-55安,电压3v到59v

网友(2020-02-14):
这电源杂波大,适合做充电器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G:
怎么改啊,能分享下吗,按你的改法,低压有50安吗

这个低于11V电流会下降很多。

网友:
手里有一块 回头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扰大,

还有,效率也太低,不划算。(下面都是轻载或接近空载)

珠江电源不错,56V待机才8W

网友:
谁会改这款过压保护?想做成3-100v可调

网友: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教程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电源有改的吗。谢谢!

网友(2021-01-20):
收藏了几台艾默生2900U的电源。

网友(2021-03-29):
这是技术要变现的节奏!

网友(2022-10-30):
这种电源,我的观点不要改成从0V起调的,因为这种大功率,大电流的电源,如果是从0V起调的话,脉冲宽度就会太窄了,可能对元器件不利,我感觉我们这些人手上总会有比较多的电源的,这种大电流的电源,最好有三台,一台是0-12V左右的,另一台是12V-50V左右的,再一台是50V-120V左右的,这样就可以覆盖出我们要用的大部分电压了,而又能提供大的电流。因为这种电源,你要能大范围的调整,要么是牺牲效率,要么是牺牲安全性,在使用中总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任何想一件工具打天下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就像用活络扳手的,虽然可以适应多种大小的,但可能会操作到螺丝头的,在平时用的时候还是用专用扳手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