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元件 求科普

楼主(2015-01-13):
电话听筒里的一个元件,从没见过的样式,在听筒里大小倒是很合适,但背后没有接线点,和听筒里的连接线不对路子。
元件背面有一个标识,大致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八”,外面一个圆圈,不明白,求科普。

网友:
就是受话器吧

网友:
碳晶受话器。

网友A:
  老式电话  话把上部的受话器(也叫听筒,结构与老耳机相当,对方话音从膜片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话  话把上部的受话器(也叫听筒,结构与老耳机相当,对方话音从膜片振动...)。

谢版主赐教

网友:
金属外围和中间的标示板就是接线点。。。。。。

网友:
估计是碳晶受话器。

网友B:
以前老机器的受话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机器的受话器

........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没见过.来见习.

网友C:
受话器没有碳晶的吧,里面是俩线圈一圈磁铁。

网友:
现在叫动圈咪,这是老式的舌簧咪,碳晶受话器比这个要晚生20年。

网友:
这个不是炭精的受话器,往出讲话——送话的,受话器是用来听的,“受”接受的意思,“送”发送、送出的意思!受话器一般是舌黄的。

网友:
这个真不懂,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受话器没有碳晶的吧,里面是俩线圈一圈磁铁。

正是!
老的受话器都是由线圈、磁铁、振动片构成。
后来,为了节约金属,大多采用了压电陶瓷受话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有个别厂家(主要是进口电话机)采用了舌簧受话器。

楼主发的正是老式受话器,但听筒里没见接触簧片,或许接触簧片丢了。
老式受话器几乎全部采用簧片接触方式(为的是便于更换)。
看看听筒内有无铸压在胶木里的铜螺丝孔,如有的话,那就是固定簧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
老的受话器都是由线圈、磁铁、振动片构成。
后来,为了节约金属,大多采用了压电陶瓷受话器。 ...

长知识了,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知识了,谢谢前辈指教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