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悲剧了,一台电脑修坏了

楼主(2015-01-14):
有一台垃圾的AMD电脑,今天闲着没事捣鼓,结果发现CPU温度特别高,有时到100度就直接关机了,接下来的悲剧就发生了,由于导热硅脂加的太多,结果卸CPU风扇的时候,直接连带CPU一起给硬拉出来了,cPU的锁扣还没有打开呢,结果,就再也启动不了了,请问还有救吗?

网友:
你先检查下cpu的阵脚还有插槽啥情况了!

网友:
硬伤了,不好弄了,换吧

网友A:
这种情况遇到过N次了,一个也没有坏。

网友:
注意看看针脚有歪吗,歪了就用活动铅笔的笔头或注射针头掰直,主板座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硬拉出来再按照正常的安装步骤安回去一般没事的,
AMD就是这个固定的方式显然不如intel安全。拆散热器都要扭一扭。

网友:
干过拿下散热器是连根拔cpu带下的,不过重新插上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拉出来再按照正常的安装步骤安回去一般没事的,
AMD就是这个固定的方式显然不如intel安全。拆散热器都要 ...

intel和amd的cpu安装方式各有优劣,电脑城的嫌intel的cpu无针脚,掉些小东西在cpu座上没发现就会接触不良,amd的相对intel的容易挂,但是便宜

网友:
还是用 散热条比较好,便宜的硅质,时间一长就固化了。 其实什么也不抹也没问题。 我这么修改几台笔记本都没事。

网友:
救好花的钱差不多购买新的了 AMD老了  全朋友换吧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用镊子把针掰直,再插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要是针脚拉坏了,就没什么机会了

网友:
仔细看看吧 我也有一次把针脚拔歪了

网友:
这个没事啊,我经长碰到,楼上都说是了,一点小问题,仔细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啥 情况呢!!

网友:
一般没事,干过N回了,还没坏过呢

网友:
干过拿下散热器是连根拔cpu带下的,不过重新插上还是可以用的一般没事,干过N回了,也不排除一万哦

网友:
针脚没坏,重装上去应该还可以用吧

网友:
我的CPU都在边上掰掉两根针了插上还照用。

网友:
估计是挂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不会这么蛮了!

网友:
从不用 AMD平台  功耗高 性能低

网友D:
处理器几块钱 一二十就能买到了 淡定吧 不值钱 你上硅脂没用的 是cpu内部硅脂干了 具体可以问问我 电脑我玩的最熟悉了 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处理器几块钱 一二十就能买到了 淡定吧 不值钱 你上硅脂没用的 是cpu内部硅脂干了 具体可以问问我 电脑我玩 ...

CPU内存硅脂干了,如何处理,难道就只能报废CPU吗?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内存硅脂干了,如何处理,难道就只能报废CPU吗?请教了。

可以弄 但是太麻烦 不如直接买个高频的型号哦 可以加我聊聊

网友:
那压杆多推几次 在看看吧

网友:
这个情况太正常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很常见!首先不要随意插回去,用到把CPU 从散热器上剥离,然后再插回CPU座就可以了!要注意CPU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处理器几块钱 一二十就能买到了 淡定吧 不值钱 你上硅脂没用的 是cpu内部硅脂干了 具体可以问问我 电脑我玩 ...

里面的硅脂干了,开盖后还需要再盖上吗?用那种东西固定?

网友:
没碰到过 只是有一次把固定风扇的固定架给整折了
几年前宏基AE80台式机用的是英特尔 赛扬D处理器 把位置给整错了 上三遍不开机  主要是散热片不好拆配矽统主板还不带重启按键 后来在主板焊了2根线外接微动开关

网友:
拔散热器前  我都是左右扭几下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算没坏也要淘汰了

网友:
没有操作经验的人~~找外面修电脑的师傅帮你弄把,
外面的师傅帮你弄价格,好商量的~~~,你自己别小故障折腾成大毛病~
.............技术活,还是需要个人教的~~~
....

网友:
如果没有硬伤关系不大的.放心吧.

网友:
这种情况看运气了,如果是插针的不好弄。

网友:
CPU能从座上拿出来!真没遇见过

网友:
遇到很多次了,没坏过,有个CPU温度高,我甚至把盖子都打开了,还是能用的。

网友:
478接口的CPU也在拆风扇的时候把 CPU拔出来了。不过没坏

网友:
以前的intel经常拔下来,都没坏过

网友:
我经常都是散热和CPU一起拿下来了也没事!!

网友:
CPU 没那么容易损坏  过热保护吧 凉了就好

网友:
我的意思 上面的金属盖 可以揭掉的 然后里面干掉的硅脂拿掉
重新换

网友:
坏的可能性少,针脚歪了吧,不太好找,用牙签正过来就行了

网友:
仔细看看应该没有问题的。最好搞个放大镜。

网友:
看看有没有管脚掉下来,没有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按正常的安装方法再装回去试下吧

网友:
P4时代干过2次,不过都没坏。以后都是把散热器扭几下再拿。

网友:
仔细调整,再重新安装好

网友:
针没断一般都完好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确实如大家所说没问题的,仔细检查阵脚吧

网友:
你这还不算郁闷的,以前给人家装系统的时候带电直接拔电源,结果就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楼主你电脑修好了吗?坛友提供的方法实在,有情况和进展分享一下,我也是电脑瞎,在我手上己挂掉了3台阿。

网友:
确实值得好好看看,顶先

优书网   优书网在线阅读

网友: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很多次,仔细看看CPU针脚,如果弯了用镊子小心弄好,在装到主板上压上风扇后左右活动活动风扇,这样活动风扇重复几次就好了,注意,安装的时候千万别硬按进去,如果有卡住的时候说明CPU针脚还有弯的,拿出来继续弄直,直到顺畅的放入,这样就可以了,这东西没用那么娇弱。

网友:
检查针脚受损情况,断针脚就没用了,,楼主不会没关机带电拔插吧,那AMD CPU就寿终正寝了

网友:
看一下针脚掉了没有

网友:
坛友出主意,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拔出来好几次了。装上一样用

网友: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我们经常这样,没关系的,把CPU座子拉杆拉起,弄好方向把CPU放回去,压下拉杆,应该能启动

网友:
应当没啥问题

网友(2015-02-22):
没事,仔细看看是不是脚弯了

网友:
忘了说你有可能弄松内存条,重插试试

网友:
我经常拆intel的cpu都是这样直接散热器连cpu一起拔下来的,重新放回去就好了,amd的cpu没搞过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坏

网友:
应该没有坏,检查一下,在开机试试

网友:
仔细看一下针脚掉了没有,是不是脚弯了,也有可能弄松内存条。

网友:
可上图看看情况.如果座子都坏了就麻烦啦.脚弯可解决的.早期的INTEL也有这情况啊 478之类

网友:
也干过这种事 重插后都好用 啊

网友:
打整干净后应该还可以干的

网友:
确实悲剧了!

网友:
只要针脚没断就可以救活

网友(2015-03-28):
碰到过一次,扣住散热的固定脚坏了,结果修的人直接用502胶在cpu上了。

网友:
楼主我深知你的感觉,我也干过这活!

网友:
看看针脚,没有断应该还有救!

网友(2015-04-30):
仔细看看针脚没断的装回去应该没事

网友:
带电损毁没救了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出现把散热器连cpu一起拔出来的情况啊,重新放回去好像都ok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凿自己两拳,咽口唾沫,就过去了,我就是折磨干的

网友:
不解锁拉出来没有关系,怕的就是你不解锁压回去了

网友:
针角弯了吗,修正了试试

网友:
拆散热器都要扭一扭。重新插上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拆处理器就像吃奥利奥一样,先扭一扭,再舔一舔

网友(2015-12-30):
我焊过针脚,弄歪了,一掰就断了,舍不得买自己焊了下

网友:
再仔细查查,问题不一定严重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但没有坏啊,只不过是风扇和U粘得太紧了,得旋下来才行,那也不至于坏了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理

网友:
先检查下cpu的阵脚

网友:
我之前也干过就是拿不下来一个劲的转 。结果拿下来后 整个CPU 全部趴了

然后调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啊 一般都是针不正 再次放进去前把针弄好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收块CPU呗  老的AMD的便宜到死 弄不好还给它免费升级了

网友:
没事的 当初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一般都是把针脚用壁纸刀片调正装回去即可 如果断了 就用圆珠笔头搞掉珠子插上一个替代的针脚焊接即可   不过现在来说那些cpu的成本都不值当维修了吧?

网友:
吃的太多饭了吧,

网友:
楼主吸取教训啊,我更惨,想当年我给别人修MP4,那个电池是粘住的,结果扒开电池的时候,连主控芯片一起拔起来了,电路板也烂了,赔了300多元

网友:
呵呵。。。这个好玩。。。

网友:
只能说运气不好

网友:
把针脚整理好了就行,一般这样不会坏

网友:
机械故障,容易修吧

网友:
一堆朋友都说针脚可以搞好,放心吧,肯定能修得好

网友E:
干过拿下散热器是连根拔cpu带下的,不过重新插上还是可以用的
一般CPU引脚不断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过拿下散热器是连根拔cpu带下的,不过重新插上还是可以用的
一般CPU引脚不断就没事。

我那天给卸了一个散热器,cpu没跟着下来,看来下次要小心

网友:
CPU还是很结实的,不结实的只是针脚,弯了掰直,断了比较麻烦,看值不值得焊,淘宝有这种服务,插回去看看能不能点亮不就得了

网友:
不具体,不好判断

网友:
问题不大 你先把cpu和风扇分离 再把电脑的那个锁扣打开 看看针脚有没有歪的 有歪的话直一下 按照cpu的方向 安好 风扇 插好风扇的电源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内存硅脂干了,如何处理,难道就只能报废CPU吗?请教了。

可以开颅重新换硅脂,不过需要一点技巧而已

网友:
只要没硬伤,那就没问题。要是断针,插座严重变形,那就换吧。

网友(2016-02-03):
怎么样了啊

网友:
修理好了没有,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
针脚较直能用就好,如果不行,换个老AMD的CPU不废多少,顺便升级了

网友:
只要针不歪,就没事。

网友:
这几天休息在家,拆装了3台台式机电脑清理CPU的风扇(拆了水洗)幸好没发生事故,以后还真要小心。

网友:
不是什么大事吧。除非你拨出来又没打开就直接装回去把针或插槽弄坏了?我都遇到好几回,都没什么事的。

网友:
478的AMD的经常出这事,但是装回去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和amd的cpu安装方式各有优劣,电脑城的嫌intel的cpu无针脚,掉些小东西在cpu座上没发现就会接触不良 ...

inte的比amd的好用而且温度低!

网友:
我也把CPU拔出来过,不过没事还能用

网友:
好好看看,是不是有阵脚歪了,如果是弄直了再试试!

网友:
顶多CPU针脚坏了 ~    座子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问题应该不会引起电脑坏啊,一般只要针脚不歪重新装上就行了

网友(2016-03-12):
CPU针脚不短的话一般都没事,有事的是CPU插坐给你拉到拖焊了

网友:
在没通电开机的情况下,只要CPU阵脚没断问题就不大,我也遇过几回。

网友:
针脚一般不会有问题,重新插入就行了

网友:
以后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电脑好不值钱  你去电脑店买个鼠标老CPU都会送给你

网友:
这个情况很常见 关键 是看你怎么装回去

网友:
硬拔下来的时候可能有针脚就偏啦,因为没有检查针脚是否有歪倒能现象,就直接插回去啦,一定有针脚歪了检查一下用镊子整理好,用肉眼 左看右看都成直线就可以从新安装就可以啦。

网友:
修电子产品不好硬来的哇!

网友:
这个因为cpu无法通过自检,所以不会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自然不会烧坏。

网友:
针脚歪了就校正一下  安装上照样用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
还有这个事情,可以把CPU拔出来

网友:
这是通病,习惯就好

网友:
没多大事吧,继续折腾看看。

网友:
针脚没事估计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还有救!检测脚有断吗?

网友:
你将CPU拉出来当然是点不亮了,重新装回去就行

网友:
  以前碰到过楼主所说相似故障问题的电脑!inter、AMD都有,楼主仔细把CPU针脚用镊子、小刀还原,做到横平竖直等,原样插回主板座既可,导热硅脂以黑色的为佳,劝楼主换九州风神冰封骑士(带四根铜管散热)系列,散热效果好,静音等!谁用谁知道!

网友(2016-04-11):
我也遇到过,时间太长cpu和扇热器一块从主板上拔下来了。扣子也没打开,好在主板和u都没事

网友:
针座是硬伤

网友:
一般弄好针脚就应该没事,我有次居然把CPU脚都搞掉了一个,结果是装上照样OK,估计那个脚是个空脚

网友:
没用过AMD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N次了,一个也没有坏。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座子进了硅脂。洗洗更健康

网友:
救好花的钱差不多购买新的了

网友(2016-05-13):
CPU没坏,但是主板的CPU座子已经坏了

网友:
AMD的就是发热大。有人在cpu和插座之间垫上一些东西。。。可以缓解高温报警。。。。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以前也是amd平台,风扇连着cpu一块拔出来,最后把针掰掰平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478针时代遇到过,但是没搞坏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遇到过N次了,一个也没有坏。

我还是有好多次,都没有坏

网友:
LZ说的情况就是CPU座硬伤了

网友:
真的悲剧了,cpu座弄坏了不好搞

网友:
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下次轻一点,不要用蛮力

网友:
有图吗 发上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