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号无线电杂志封底“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01-14):
1961年2月号无线电杂志封底“矿石收音机”

网友:
都是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看着亲切
小时候爱上无线电时,看看图纸都“解馋”

网友A:
补楼主图说明:

介绍几种典型矿石收音机
冯报本

    本期封底的几种矿石收音机是目前应用比较多的。它们的装置比较简单、可靠,用料节省,适合于初学的无线电爱好者制作。现将它们的性能、特点和一些制作数据介绍在下面。
    单回路矿石机   只用一个线圈,与天线、地线间的分布电容量组成调谐回路。用分线钥在线圈的抽头上变换圈数来改变电感量,就可以改变谐振频率。由于天线直接交连在调谐回路上,电能量的损失小一点,所以灵敏度较好,但是调谐的范围比较窄而且比较粗糙,因此分隔电台的能力(选择性)就较差,只适宜在电台不多,而各台频率又不太接近的地方使用。
    线圈L用40毫米直径线圈管,用直径0.45毫米漆包线共绕100圈,在10、20、30、40、50圈处抽头(播音台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可在第60、70圈处多抽两个头)。
    双回路矿石机  这种矿石机可以改善选择性,它的天线回路和调谐回路分开,避免了相互之间的影响,由于采用可变电容器,使调谐均匀细致,适合电台较多的地方使用,分隔电台的能力比上一种好。
    初级线圈L1用直径0.315毫米漆包线,在直径30毫米线圈管上绕35圈。
    次级线圈L2用同号线在L1的线圈管上,离L15毫米的地方绕128圈。
    磁性天线矿石机  它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很好,这是因为线圈绕制在磁性瓷捧上面,调谐回路的“质量因数”可以大为提高的缘故。线路里将调谐回路和检波电路分开,天线直接交连到调谐回路上,这样对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有好处。磁性天线的方向性很强,当磁棒电波传来的方向垂直时,灵敏度最大,因此可以改变它的位置来取得较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此外,在电台附近还可用舌簧喇叭代替耳机放音。
    本机采用M1型(长14厘米,直径10毫米)磁性瓷棒。线圈L1是用0.315毫米漆包线离瓷棒一端10毫米的地方绕60圈。L2用同号线在瓷棒另一端绕50圈(为了配合耳机或扬声器的阻抗,圈数可根据试验适当增减)。
    设法使瓷棒在线圈L1内升缩,就可以改变它的电感量,来配合电容C1调谐到需要的电台。
    双调谐矿石机  它能够进一步提高选择性。第一调谐回路L2C1从L1感应到高频电流后,第二调谐回路L3C2再从它那里感应过来。借双连电容器的同轴调节,它们都谐振在同一频率上。由于经过两次选择,所以分隔电台的能力就提高了。此外,检波电路是从调谐电路分出来的,这样便减小了对调谐质量的影响。这个电路对于收听两个频率相近的电台或是在大电台附近收音,且有干扰的地方,选择性都比上述几种的好,但是电能量经过几次传递的损失,灵敏度会稍差。L2和L3距离和灵敏度、选择性都有关系。两者的距离近,灵敏度可以增加,但是选择性会变坏;距离远则相反。装置时可以按实际情况需要试验决定。
    在直径50毫米的线圈管上用0.45毫米漆包线绕30圈作为L1;在同一线圈管上离L1 10毫米处用同号线绕70圈作为L2;在直径50毫米的另一线圈管上用同号线绕70圈作为L3,在40圈处抽一头。
    三个线圈绕线的方向要相同。
    装置矿石收音机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天、地线质量的好坏对于收音成绩影响很大,因此必须装置良好的天、地线。一般拉20~30米长的天线,大致装到二层楼高。如地位不允许可用蛛网天线或垂直天线。
    ②矿石是个重要的零件,它接触到灵敏点时声音最响, 否则声音会很小或甚至不能发声。固定矿石是已调好的,新买回来的装上就能应用。活动矿石需要找到它的灵敏点,最好是先在别的正在使用的良好矿石机上将它调好,然后换到新装好的机器上试验,以后只要调市调谐回路(转动分线钥或可变电容器)找到电台就能听到声音。
    ③矿石收音机的收音距离和播音台发射电力的大小有关,一般在播音台周围五、六十里内收音是比较容易的,发射电力大的, 则收音的距离就可以更远。(冯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楼主图说明:

介绍几种典型矿石收音机

总结的经典

网友:
小时候吸引力真不小。

网友B:
这本杂志我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本杂志我也有。

61年,当时二极管还没出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1年,当时二极管还没出世。

1961年那时已经有二极管了,记得北京当时处理的检波二极管0.41元一只,感觉就是天价,正品更贵,要1.5元一只,固定矿石才5分钱,活动矿石0.21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61年那时已经有二极管了,记得北京当时处理的检波二极管0.41元一只,感觉就是天价,正品更贵,要1.5元一 ...

这么早啊!65年在乡下,见邻居家还是用的矿石检波,,,,

网友D:
那时候一本无线电才2角钱,学生都买的起吧,另件也买的起,现在买不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时候一本无线电才2角钱,学生都买的起吧,另件也买的起,现在买不起啦。

那时的2角钱可是学生的一天伙食费呀,比现在的20元还管用!

网友:
这本书可有历史了呀

网友:
这本杂志我也有!我觉得还是看老杂志亲切!

网友:
文革前的《无线电》杂志办的非常好!很值得收藏!

网友:
我的头像就是这里边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