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1.5V收音机电路图集

楼主(2015-01-14):
本贴会持续添加新的图片

网友(2022-07-15):
1.5V收音机是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期的产物。噱头就是用一节1号电池。但不管怎样设计,1.5V很快就会降压到1.2——1.0,然后降到0.9 到无法应用。但老百姓很高兴,因为省电。买一节1号电池,那时也需要0.25—0.3元,买4节电池,就等于一天多的工资。

所以,1.5V电池吸引百姓的是“省电”,运行费用低。

其实,说心里话,这个设计不怎么样。因为电池电压衰落后,灵敏度和输出功率迅速下降。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凑合着"听。为了能够在电池电压下降时,变频级能够工作,本振不停阵,所以,在变频级的基极电路都设计了简单稳压电路,以保证在电池电压下降时维持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以保证本振不停振。

其实这个设计,如果改为2节电池,进一步增加稳压电路的功能,那么,变频、中放、第一低放的集电极电压都应当在稳压电路稳压后供给,当然,本振还需要进一步稳压到1V,供给基极电流。通过两级稳压的好处是:

一 低压晶体管电路,尤其是输出电路,为了达到预定的功率,需要比其他晶体管机工作的电流大,这样当电池电压下降时,电池内阻大增,很容易引起电路低频啸叫。前级供电通过稳压,将退耦工作加大,能够更好克服低频啸叫问题。

二 变频、中放通过稳压供集电极电压,通过二级稳压,供基极电流,能够在电池电压下降中,稳定工作状态,保证了灵敏度不会大幅下降。

低压收音机应当混频和本振分开,避免为了本振不停振而使变频级在较大电流0.8—1ma下工作,造成信噪比下降。

网友(2022-11-20):
4号电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销量和5号电池差不多。我当时做小试验就是买4号电池最多,因为4号电池最便宜了,0.13元1节。处理的外观不佳的卖0.1元1节。
当时1号电池 0.26元1节、2号 0.17元1节、4号0.13元1节、 5号 0.14元1节。
给电池灌盐水的事我也干过,我没有给电池凿洞,我是将塑料盖取下,撬开沥青,把电池芯整体取出来,灌入饱和盐水,再装回电池芯,即可使用。这样可以反复多次,直至电池外壳烂掉为止。 3号电池极少见到,1972年我在福建龙岩的一个农村供销社买过几节,好像是江苏无锡的一个公私合营厂生产的。

楼主(2022-06-29):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为了更讲究技术,还不如玩1.2V的,一节口香糖电池供电......

正如你所说,好的机子电压可以低到0.9还能正常工作。 有喜欢多个电池的,有喜欢充电的,有喜欢声音大的,有喜欢耳放的,有喜欢带喇叭的,个人爱好吧,本贴以1.5V机子为主,不喜欢的完全可以绕行.

网友(2015-01-16):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是用1节大号电池做为电源的。面板是一块铝片,上面有一只吃竹的大熊猫。什么品牌不记得了。那时用的电池是工厂值夜班的铁壳大手电筒里用剩的。手电筒不太亮了,但电池放在收音机里还能收听。电池可以不需要花钱买。收音机声音变小了,又把电池取出来,钻个洞,滴些盐水进去,然后用蜡封上,又可以听一段时间。不过电池要及时取出来,万一流水就把机器腐蚀了

网友(2024-05-29):
感兴趣的是这个图,有些原件是收音机是第一次见到。例如D2、D3,还有D1应该是稳压管,但是1.5V的电源,这个能稳压多少?只能消耗电池。

网友(2024-02-01):
引用 楼主:
这种比矿泉水瓶粗的大电池,是以前手摇电话机作为电源用的,就连接放在电话机旁边的,见过这种电池的人 ...

这种大电池,主要是军用的,用在部队小型交换机和小电台上的,还有就是农村经济好些的人民公社有小交换机站的也会用到,叫甲型电池!

网友(2022-12-24):
这是当时为了节约点电池成本不得已的设计,弊大一利。产量也不高。功率低稳定性也差。很快就淘汰了。

网友(2019-12-30):
现在的收音机大部都不用1.5V,原因是锗管现在不生产了,硅管又在低压情况下表现不佳,还是用锂电的好,可省不少电池钱,音质还好。

网友(2015-01-26):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我收集的收音机电路图,传上来与大家分享。

1.5伏的收音机总觉得音质差那么一点,不好听,是不是加大一点输出输入会好一点。

网友B:
但1号电池超贵,是5号电池的10倍,3V机用2个5号也能用2个多月。用同样的钱可听一年。
省电不省钱。

楼主:
这些都是我收集的收音机电路图,传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上面已下载了,谢谢

网友:
电路图都下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呵呵,都保留了

网友:
多谢分享技术资料。

网友C:
这么多管子,1.5V供电,豈不是很耗电,很不经济?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能有印版图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管子,1.5V供电,豈不是很耗电,很不经济?

1.5V电压正是为了省电,只用一节一号电池,一般可以用两个月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V电压正是为了省电,只用一节一号电池,一般可以用两个月以上.

1号电池容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1号电池超贵,是5号电池的10倍,3V机用2个5号也能用2个多月。用同样的钱可听一年。
省电不省钱。:lo ...

这种1.5V电压的收音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那时的一号电池一般不到一元钱,和五号电池的价差不大。

楼主: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