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又新做的三只木盒款式无电源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5-01-15):
        原来做的三只空芯线圈矿石机,用的是收录机的盒子,这次用的木盒做的,线圈二只采用直径二点八厘米,长度十四厘米的磁棒,一款式是3DQ检波,一款式是二极管倍压检波,还有一款是空芯线圈3DQ检波,主要用来进行比较是磁棒式的好还是空芯线圈原好。经过试验反复比较,磁棒线圈就空芯线圈总有优缺点。空芯线圈的优点是制作方便,不会象磁棒那样容易断裂损坏,也不会因为磁棒的性能不同而影响接收效果。空芯线圈的缺点主要一个是体积跟磁棒相比比较占空间,另外还要制作大小不同的线圈套筒使用,磁棒线圈制作简单,只要用同直径的纸筒就行,但磁棒重量要重出许多,磁棒和空心线圈二款经过反复比较 ,感觉空芯线圈的接收效果要略好于磁棒线圈,可能是因为磁棒的材质的性能不一定能得到保证,也没有办法详细的测量,而空芯线圈而不存在磁棒的损耗和性能的影响,对同样的空芯线圈也作了适当比较,还是原来制作的直径较大的间绕法空芯线圈接收效果比较好,而直径较小的和采用密绕型的空芯线圈接收效果要相对差一些,这些只是我制作时的实际实验体会,并不一定十分科学。所以,以后制作线圈我会偏向于空芯线圈的制作,这样容易保证接收效果的稳定性,而磁棒的材质和性能不是我们自己掌控得了的,这次制作用的盒子体积偏小的,所以制作的空芯线圈小了点,声音不如以前制作的大线圈响,但其它接收情况收台情况并不多,就音量小了点,可是小直径的空芯线圈影响了接收效果。二种电路都是采用双回路单调谐的形式,只是一种是场效应管检波,一种是二极管倍压检波,二种木盒款式相比较,依然是场效应要略胜一筹。电路也简单不用阻抗变压器,其实跟以前制作的款式基本性能差不多。所以,下次准备把木盒子体积加高一些,空芯线圈采用以前做的直径较大和适当间绕的形式,这样可以提高一些接收性能。
下面新做的三只木盒款式的照片:一款是磁棒线圈场效应检波电路,一款是磁棒线圈二极管倍压检波电路,一款是空芯线圈场效应管检波电路。

网友:
做得好!

请上电路图!

网友A:
做得真好。

网友:
量产的矿机。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好。

无锡老王好,我是宜兴的,你是无锡那儿的啊,谢谢大家支持鼓励

网友:
很好,同意你批量生产

网友:
矿机量产了.

网友:
您的 矿机 做的 真不错

做的够多的了,

网友:
矿石收音机达到量产,赞 !

网友B:
楼主的矿机是铁芯的吗还铁氧体的?我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矿机是铁芯的吗还铁氧体的?我也想买个

磁棒是锰锌铁氧体的,直径二点八厘米,长度十四厘米,我还有个粗磁棒,也是锰锌铁氧体的,直径三厘米,长度二十厘米,有的一斤多重,这样线圈就少绕三分之二左右。

网友C:
量产好机! 令外问楼主一下!你那个粗磁棒那里买的?我也想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棒是锰锌铁氧体的,直径二点八厘米,长度十四厘米,我还有个粗磁棒,也是锰锌铁氧体的,直径三厘米,长 ...

。。。我其实问的是变压器,不好意思,没问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问的是变压器,不好意思,没问清楚

变压器二种我都用过的,铁氧体的略好一些,普通电源变压器也差不多效果,次级二十四伏特到三十六伏特之间效果都比较好,我试验过了,就算用个十五伏特的变压器,只是音量轻些,也可以用的。耳机我用的是SHH-350欧的耳机二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好机! 令外问楼主一下!你那个粗磁棒那里买的?我也想买!

粗磁体淘宝店里,我是这个店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16d8sl7161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磁体淘宝店里,我是这个店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53.BNoeGT&id=1989 ...

谢谢llllllxing同学提供信息!

网友D:
一次做三台矿机!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次做三台矿机!厉害呀!!

呵呵,主要是做几只便比较接收性能的,双回路单调谐的做得差不多了,有了点经验,下次准备做点三回路双调谐的矿石了,因为双调谐涉及二个选频回路同步统调,所以等单调谐的做熟悉了再下步双调谐的就容易些了,制作的时候也同时要做磁环磁棒和空芯线圈形式的进行比较。到时候还望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主要是做几只便比较接收性能的,双回路单调谐的做得差不多了,有了点经验,下次准备做点三回路双调 ...

等您的实验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二种我都用过的,铁氧体的略好一些,普通电源变压器也差不多效果,次级二十四伏特到三十六伏特之间 ...

谢谢。15V的对应的耳机阻抗应该要小上些吧,700太大了,我以后试一下

网友E:
图纸很清,就是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纸很清,就是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有图有实物,接收效果尚可,我制作的东西注重的就是实用性。无电源收音机就是尽量想办法提高它的性能,当然制作的时候也得适当考虑制作的的作品的可欣赏性。这几款式都的电路都是最普通实用型电路,所以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友:
如果能带动舌簧喇叭。。一直响。。。。批量在淘宝试试兴许行。。。。

网友:
问一句 卖吗? 我来一个 认真的我

网友:
做了这么多啊

网友F(2015-03-07):
楼主做了这么多了啊  是不是玩的时候 一起打开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了这么多了啊  是不是玩的时候 一起打开听啊

每个矿石机有二个耳机插孔的,可以二个人同时听

网友:
请问楼主:磁棒上的线圈是用啥子线绕的?请给出绊径和圈数!从图看用的可变是360P的如果是290p的要绕多少圈?

楼主:
磁棒直径二点五厘米,长度十四厘米,铜线直径零点四五毫米,匝数三十五匝左右,主要看可变电空而定,相应的电感量也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直径二点五厘米,长度十四厘米,铜线直径零点四五毫米,匝数三十五匝左右,主要看可变电空而定,相应的 ...

我的磁棒是直径1厘33mm米X4两组合在一起!长度有28厘米!准备用290p空气可变,用0.04X220股(相当于直径0.59外径0.82的)线来绕大概三十匝左右你看行吗?我想先装一个单管机用636耳机来试听!调好线圈后准备装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
290P相应的线圈电感量应该为 300微亨,最好先用普通铜线绕上试试,先绕四十匝试试,频率范围合适后再用多股线,省得浪费多股线,有电感表测量一下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90P相应的线圈电感量应该为 300微亨,最好先用普通铜线绕上试试,先绕四十匝试试,频率范围合适后再用多股 ...

非常感谢提醒!先用单根绕来试试!频率范围合适后再用多股!再次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