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音频信号发生器取空连,旁边还有个也是进口的有三种电压选择里面也有个空连。

楼主(2015-01-15):
今天还能再发一张图片。

音頻信號發生器

音頻信號發生器

网友:
这是学生用的仪器,拆了可惜。

网友:
应是别无选择而为...

网友A:
左边那台进口的转让给我,你可以买新的空联,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台进口的转让给我,你可以买新的空联,好吗。

我拆了空联还能复原的,只是做个矿机试试效果。不转让的!

网友B:
拆下的双联做调频,调幅机都行,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双联做调频,调幅机都行,不错

左边音频发生器上的就是矿石收音机,用2ap9,双联只用了其中一联,就收到一个台。3dq还没试过,高频头太多了没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
杀鸡取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拆了空联还能复原的,只是做个矿机试试效果。不转让的!

为楼主十分惋惜,这个SSG并不是像您所言那么简单地能复原的。仪器的价值就在于精度与稳定度,特别是高频的东西,哪怕一根导线都是在调试时利用进去分布参数的,要想复原,除非有比它更高一级的SSG或者是频率计,剩下的还有时间与技巧。

楼主:
RE: 拆了个音频信号发生器取空连,旁边还有个也是进口的有三种电压选择里面也有个...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十分惋惜,这个SSG并不是像您所言那么简单地能复原的。仪器的价值就在于精度与稳定度,特别是高频的 ...

没看见左边那个就是比它更高一级的吗? 不是专业不关注这些。

楼主:
型号XG-25,78年的用3节干电池的。

型号XG-25

型号XG-25

型号XG-25

型号XG-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见左边那个就是比它更高一级的吗? 不是专业不关注这些。

是啊,这话到对,不是专业何必在乎?东西本来就是为人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