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和单边带

楼主(2015-01-16):
哪位大侠知道:CW信号莫尔斯码不是未调制的等幅波吗?为什么德生PL660收音机的单边带(SSB)可以清楚地收到。

网友:
即便是未调制的等幅波,也是可以被解调出来的。660收音机的单边带可以清楚地收到,就是证明。

网友:
如果真的有需要了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可是要静下心,花上一段时间,来认真学习参考有关资料的。简单的说,CW信号也是已调波,是幅度键控调制方法。说CW是未调波,概念不是很准确的。

网友A:
这是SSB接收机差拍系统电路的功劳。

CW(等福报)是未经音频信号调制的断续单纯等福正弦波,SSB模式接收CW信号,正对CW频点是还原不出音频信号的,因为CW根本就没有被音频信号调制过。利用SSB模式接收CW信号,实际上就是用SSB的差拍系统,“还原”出一个频率为差频的音频信号,这个音频信号长短与间隔与拍发的CW码一致,从而还原出莫尔斯码内容。

边带模式接收CW时,可人为的将接收频率设定到比CW基频高或低一个边带差频的频点上,这样SSB接收机即可解调出频率为差频的音频信号,从而实现接受者辨识CW信号。

举例,假设有一个10MHz的CW信号。用USB模式接收这个信号时,可将接收频率设定在10.1MHz,SSB与CW的差频是1000Hz,这样SSB接收机可以解调出1000Hz的音频信号。LSB模式,设置接收频率低一个差频即可,9.9MHz。断续输出1KHz音频,即为CW拍发内容。“还原”出来的音频频率可通过改变SSB与CW的频差而改变,例如您习惯听800Hz,依据SSB模式,频差设为高或低出800Hz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介样也可以接收啊。

网友B:
用收音机可以收到CW的信号,我有一台139的收信机,在“话”的模式收不到CW信号,只能在“报”的模式下收听CW,按说“话”的模式就是SSB,为什么收音机能收到CW,收信机就收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收音机可以收到CW的信号,我有一台139的收信机,在“话”的模式收不到CW信号,只能在“报”的模式下收听C ...

记得139的拍频可调吧?
你在“话”的方式找到一个强电台,切换到“报”的方式,此时应该没有差拍声。微调拍频就会听到差拍声,在刚才确定的中心频点上下各1.5kHz的地方做标记,此为上下边带解调时的基准拍频点。就以确定的基准拍频点,在“话”的模式搜索,即可收到CW信号。
简而言之,接收之前要确定正确的拍频频率。

几年前短暂玩过139,按记忆说的,也许说的有出入,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139的拍频可调吧?
你在“话”的方式找到一个强电台,切换到“报”的方式,此时应该没有差拍声。微 ...

老兄太厉害了,我用“话”的模式的时候就没动过差拍旋钮,所以没收到CW。

网友:
差拍接收所以再生式也有机会收到C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SB接收机差拍系统电路的功劳。

CW(等福报)是未经音频信号调制的断续单纯等福正弦波,SSB模式接收 ...

好好好,非常好

网友:
期盼哪个高手详细讲解,期盼中.

网友:
4楼已解说的很清晰了。收CW需要一个差频接入,当年普通收音机在中周加入464KC或466KC的拍频振荡就可以收到CW信号。好像“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里也有这一情节,说的当年地下党人员的技术水平也是一流的。应该还能找到这样的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