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楼主(2015-01-16):
应该是老收音机上。后面两张是音频发生器上的刻度盘。

应该是老收音机上

应该是老收音机上

应该是老收音机上

应该是老收音机上

双联

双联

面板

面板

网友A:
看到大红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大红袍电阻

那两个绿色的大绿袍电阻没看见吗?这个应该不算大。

网友B:
看到一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只继电器!?

交流继电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上的?

标题看清再提问。

网友:
都与收音机不沾边.

网友:
电路板不可能是收音机上的。最后一张面板图明显是信号源的面板,如果电容跟面板在一起,那就是信号源的调谐电容了。如果电路板也跟信号源在一起,那这块板子有可能是信号源的输出电路。

网友:
只有尸体呀,看不懂是什么老物件上的

网友:
第一张肯定不是收音机上的板子,因为收音机上用不到继电器。

网友:
高频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