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屁股接线定义图

楼主(2015-01-16):
车机尾插接线定义图。

车机屁股接线定义图A

车机屁股接线定义图A

车机屁股接线定义图B

车机屁股接线定义图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嘚瑟,找到答案了?!

网友A:
就是喇叭正负有点难识别

网友B:
这个解决了许多同志的难题
我在试机的时候烧坏几只,好在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决了许多同志的难题
我在试机的时候烧坏几只,好在有很多

国产JJ就那样。玩玩鬼子JJ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喇叭正负有点难识别

这个如果是国产的机器应该喇叭很少分正负的,进口的有些有正负接错声音不一样。应该不会烧掉,除非你接错电源正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JJ就那样。玩玩鬼子JJ才行。

用车机做调频和CD前级,后级电子管放大还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
这么多定义  多谢楼主了

网友:
JEEP的车载dvd接错过正负极(不只一次),依旧正常使用

网友:
有点不太清晰啊

网友:
记号了 论坛收个单锭DVD也是不知道定义

网友:
收藏了,很有用的东西,谢谢。

网友(2016-04-03):
感谢楼主分享呢,最近在研究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喇叭正负有点难识别

喇叭的正负板是最好辨的   纯色线为正  带有黑色的线为负

网友:
没啥用  跟本看不清  看一会累的眼睛都疼

网友(2016-07-29):
   我正好急需这样的资料,因为我车上换下一台雪佛莱车机,自已准备装一台12V DC电源打算作功放用,因原插头被4S店搞丢了,又没有这方面的接线图,一直闲置在这儿,谢谢楼主所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