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电瓶没电了

楼主(2015-01-16):
5000公里的车电瓶没电了,会不是电瓶坏了,买了一年半了!

网友:
抓紧充电!不然电瓶真的要坏的?再查亏电原因。

网友:
先别下结论,用万用表测一下。。。。。很多时候都是电瓶接线柱已连接卡子接触不良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
一年半5000公里,车子基本上都停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半5000公里,车子基本上都停着吃灰

两辆货车,一辆摩托三轮,一辆电动三轮,一辆电动车,轿车基本上没时间开,没有吧好像缺点什么,有了还真用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辆货车,一辆摩托三轮,一辆电动三轮,一辆电动车,轿车基本上没时间开,没有吧好像缺点什么,有了还真用 ...

已运行开的电瓶长久放置不用,要定期充电维护,否则会容易坏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辆货车,一辆摩托三轮,一辆电动三轮,一辆电动车,轿车基本上没时间开,没有吧好像缺点什么,有了还真用 ...

都成车队了,天气冷要抓紧充电,不然彻底坏了

网友:
看行驶里程,是没有维护充电的原因

网友:
这个时候  12V 充电器 要上场了  要不 你让厂家吃什么

网友:
车子都不用电平肯定亏电了

网友:
你这车跑的真少  长时间不开  是电瓶馈电了吧

网友:
因该是亏电,电瓶拆下来,拿到电工哪里慢充一天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是长时间不开电瓶亏电了,长此以往不知电瓶还能用不

网友:
我的差三个月不到三年,坏了、换了一组新的、、、电瓶平时要多维护

网友B:
你买车回来不用?供着!?   都不用你买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车回来不用?供着!?   都不用你买他干嘛?

说白了还不是面子问题!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还不是面子问题!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晕!那就这样挂着呗   车辆长时间不用应将蓄电池负极断开,并且每3个月定期做恢复充电。

网友:
看你公里数车开得太多  电瓶放坏了。。

网友:
六个月电瓶没电,应该差不多玩完了

网友:
二年开五千公里,老省了,车省,人省,钱也省,就是电瓶闲下来就罢工了

网友:
5000公里,就没有电,是不是车子没有开?

楼主:
过年的时候开几天

网友:
像楼主的情况家里应该备个充电器。

网友C:
一年半5000公里,似乎跑得并不多,有亏电的可能。另外,楼主不知为什么品牌的车子,好让大家有个参考?

网友:
一年半才开五千公里?开的太少了,汽车不开也有很多地方需要电的,老是不开,开的还少,电瓶的电得不到补充,当然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年半5000公里,似乎跑得并不多,有亏电的可能。另外,楼主不知为什么品牌的车子,好让大家有个参考?

飞度

网友(2015-02-21):
引用 楼主:
飞度

长时间停放,电瓶自放电所致。需马上检查、充电,否则电瓶有报废之虞,切勿忽视。

网友:
车长时间不开就把电池的接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