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普通5号充电电池放电截至电压

楼主(2015-01-16):
抽屉里几个普通5号充电电池,好几个月没用,今天拿出来充放电几次。
标称都是1.2V,充好电后电压都到1.4几左右,然后放手电里放电。
好几个电池等到手电不亮的时候拿出来量,电压有1.1V左右。
但唯独有一个,放完电,电池电压跌落到0.6V左右,想问下,这个电池是不是快挂了,继续充放电能否恢复?
谢谢

网友:
放电截止电压一般为1V,充电截止电压一般为1.42V至1.43V

网友:
是不是镍氢电池 如果容量变低可以加水增加容量 网上有教程

楼主:
就普通的5号电池,放完电,电池电压跌落到0.6V左右。
想问下,
这个电池是不是快挂了?
继续充放电能否恢复?

网友A:
我觉得电池放完电,电压跌落到0.6V左右,说明电池内阻小,可以充分放电,电池还不错的,不过电压0.6V,过放了,对电池伤害较大。

网友:
充电电池都不能久放置。一旦老化,没办法解决。

在镍骼、镍氢电池的90年代,我曾经做过无数试验,试图挽回电池,最后都没有效果。虽然那时候,很多报纸杂志宣称激活电池的方法。

最好的电池日常维护方式:每个月进行一次充电循环。除此外别无他法。也不要试图挽救已经报废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池放完电,电压跌落到0.6V左右,说明电池内阻小,可以充分放电,电池还不错的,不过电压0.6V,过放 ...

谢谢,这样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看来没有电池容量检测的充电器,还是没法判断电池优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看来没有电池容量检测的充电器,还是没法判断电池优劣啊

专业的铅酸蓄电池有内阻测试仪,通过测量内阻,间接知道电池的老化程度。

国内一些廉价万用表,也有电池测量功能。其原理是接假负载后测量路端电压。和内阻测试仪原理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铅酸蓄电池有内阻测试仪,通过测量内阻,间接知道电池的老化程度。

国内一些廉价万用表,也有电 ...

电池老化,内阻变大。
请教下,我4个5号电池,用手电筒放电后,3个是1.1V左右,只有1个是0.6V左右,在没有电池测试仪下,能不能这4个电池估计出这内阻和容量的变化,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老化,内阻变大。
请教下,我4个5号电池,用手电筒放电后,3个是1.1V左右,只有1个是0.6V左右,在没 ...

空载电压没有意义的。
唯一的意义是,空载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很多,是铁定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没有意义的。
唯一的意义是,空载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很多,是铁定报废了。

多谢释疑~~~~~~

网友:
1.2V的放电到0.9V容量就差不多放没了 继续用伤电池

网友:
如果楼主知道2100mah的电池只要4.5元一个,还需要纠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