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9014单管机!

楼主(2015-01-17):
用的是yngz老师的图,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7435-1-1.html,电路图如下
说一下我的参数:我用的是3V供电,偏置电阻用1M的可变电阻,还有底下的0.01电容我改成了0.1,因为我只有0.1的电容,将就着用了。可变电容是我从R909里拆的,容量250P左右。线圈是自绕的,用的0.1的QZ线,初级大概是50圈,次级5圈,磁棒是10*140的。我测了一下,初级电感0.25mH左右,配合我的垃圾可变电容,中波阶段尚不足覆盖。那个高频扼流圈也是我自己绕制的,用的0.1的QZ线,在工形铁氧体上绕的,0.3mH左右,与电路图中的2.5相差甚远,不过也能响。图如下
焊得很丑,只为了试验,将就了。三个本地强台,熟悉的1008又出现了。还有几个弱爆了的台,不是很清楚。大略说一下结果:这个单管机确实很强悍,只要你参数对,一焊就响。我的参数差这么多都能响,可见其强悍之处!偏置电阻最好用可变型的,到时候调节它,让声音达到最大。由于我的线圈,可变电容,还有焊工太差了,机子有点接触不良。不过机子本身也有缺点,人体感应大,捏天线和地线,会变台,声音也会变,感觉不稳定。机子和灵敏度一般,就不说了,毕竟是单管机,强不到哪里去。选择性方面明显不好,特别是加天线时,串台严重。而且我还发现,此机用350R的SHH1确实没有普通耳机响。用普通耳机收听本地强台,震耳欲聋!大概是因为SHH1获得的功率虽大,但灵敏度不及普通耳机,故发出的声音反而不如人家。
总之,这个机用个小板做好,装起来,加个电位器和耳机插口,还是很实用!

楼主:
我自己占沙发

网友:
这就是玩机,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
兴趣被勾起了,有功夫试试这个。

网友:
赞!
加一个漂亮的机箱就更完美了

网友:
用这个电路也做过,真是一装响

网友:
用9018会不会好点,

网友A:
目测你的磁性天线最少是0,35的漆包线

网友:
又有坛友进阶了SHH-1不如普通耳机响可能是直流分量太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的磁性天线最少是0,35的漆包线

0.5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的磁性天线最少是0,35的漆包线

厉害,我写错了,是0.5

网友:
    有这么厉害吗?本来还想用7642/场效应管做收音机呢,看来先用9014试试吧……

网友:
9014非常强悍,我用它代替低频电路的国产铁壳管,效果立竿见影,声音大了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猪哥~~

彼此彼此

网友:
电路简单,可以体味diy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的磁性天线最少是0,35的漆包线

根据线的硬度看的吧?呵呵

网友:
基极偏流和检波管偏流是一个矛盾,3V1M电阻静态电流很小。这种情况不要10UF和1N60也响。

网友:
万能板跳线的电路 稳定性还是不如PCB板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