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技术结构原理分析(精选之四)

楼主(2015-01-17):
     外观大体相同的投影机因所使用的显示元件的不同,内部的光学系统各异,有着不同的种类。现在市场上推出的投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种方式.(限于固定像素方式,CRT方式除外)
   (1) 3LCD方式
   这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方式。采用LCD(HTPS)作为光阀。从光源射出的光线通过特殊的分色镜分离成红、绿、蓝三原色,然后采用各色专用的LCD绘制图像,经合成后投影。
   (2) DLPTM*1方式
   显示元件采用DMDTM*2(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
DMD是一种由数十万~百数十万个微米级的微小型反射镜组成的半导体,每一个反射镜对应一个像素,通过反射来自光源的光线来投影图像。有单片、3片式。
   (3) LCOS方式
   显示元件采用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LCOS是一种反射型的液晶显示面板,特点是开口率高。配线部分和开关元件设在反射层的下面,因此不需要黑色矩阵部分,能够实现无缝连接的图像显示。有单片式、3片式。

   一、3LEC投影技术分析
采用LCD(HTPS)作为光阀。从光源射出的光线通过一种能够仅让特定的光透过的反射镜(分色镜),分离成红、绿、蓝三原色,然后通过棱镜将经过各色专用液晶板控制的光线进行重新合成、投影。
二、DLP投影技术分析
DMDTM在结构上是在半导体基板上铺满反射镜、通过ON/OFF来使这些反射镜倾斜。DLPTM是指使用了DMDTM的光学系统的总称,使色轮旋转显示出与某个瞬间的色彩一致的画像,能通过每秒进行数千次的旋转来显示全彩色。
三、LCOS投影技术分析
显示元件采用反射型液晶元件LCOS(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充分利用高分辨率元件的特性,实现了3-chip LCOS方式的高性能投影机、背投电视机。1-chip LCOS方式的情况下,采用通过把光分解成RGB来投影的旋转棱镜机构的光顺序驱动方式。

三洋3LCD机型

三洋3LCD机型

明基DMD机型

明基DMD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期待下文,DLP显示没有网格吧?LCD的投出的还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DLP显示也有网格。只是没有LCD的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差很多呢,以前真不知道,还以为是分辨率的关系呢,在单位弄的一个国产投影,好象是DLP的,看上去很难 ...

同是1024像素的。放大同等尺寸,DLP比3LCD的是要好一点。DLP的机因为对比度通常比3LCD的机高。所以小点格不明显而已。DLP的机有彩虹现象,彩色不够鲜艳。而3LCD的机明流高,彩色还原真实,层次感比较好。可以改冷光源。但存在拖尾,对比度低等缺点。维护保养麻烦。

楼主:
看真正1080P的46的液晶当然要好,亮度高,彩色真实。清晰度也没话说。但必竟是46寸?如果要享受大动态大场面的感受画面当然是投影机啦。目前新上市的投影机已做到8000明流亮度,对比度也上3000了。不过这种机价格很贵。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老百姓是望尘莫及啊?

网友B:
下文呢,来点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文呢,来点实例

实例上面有。自己查找

网友C:
还以为 是 电路方面的 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 是 电路方面的 东西呢

电路的实例在一。二。三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指教,您要不说我还真不清楚有这么多说法,我的LCD给妹妹了,我都差点又折腾个DLP回来,要如此说 ...

嗯 ,我看了好多投影机,我哥也有一台LED的投影机,想来想去,还是搞个50寸或是稍大点的电视机来得实在。投影有噪音,音箱也不好搞,还是电视机实在,效果也好,只是没投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我看了好多投影机,我哥也有一台LED的投影机,想来想去,还是搞个50寸或是稍大点的电视机来得实在。 ...

二手投影由于是几年前的产品,在亮,色,对比度上没现在出的投影机出色。现在的投影机的效果是很不错的了。但价格很贵。动感上,扬面上,效果上绝不亚于大屏电视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手投影由于是几年前的产品,在亮,色,对比度上没现在出的投影机出色。现在的投影机的效果是很不错的了 ...

个人觉得,在纯黑背景上,还是比不过LED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在纯黑背景上,还是比不过LED电视机

那是当然的!但这要看是什么屏布?如果是玻珠的效果也是非常的。

网友E:
学习了,不知道我现在用的LED光源的投影楼主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知道我现在用的LED光源的投影楼主了解不??

LED光源都可以自己改装啦?什么型号?

网友F:
大多数可以屏蔽光耦改LED,有部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可以屏蔽光耦改LED,有部分不行

是的。但是屏蔽光耦还不行?还要。。。。。

网友E:
买的时候就是LED光源的,明基刚出的新款。功耗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在纯黑背景上,还是比不过LED电视机

这是当然的.!现在玩的是大动态现场感。。。。

楼主:
年前最后顶一次给需要的人观赏!

楼主(2016-01-11):
引用 网友E:
买的时候就是LED光源的,明基刚出的新款。功耗极低

led光源当然功率低,

楼主(2016-03-17):
顶上一点让需要的朋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科普贴 帮顶了 比较关心色轮的工作方式

哦!是的。漏掉了下回出帖。

网友H:
这几种投影方式哪种有优势?做为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几种投影方式哪种有优势?做为家用

以从经济性和维护性上来讲!DMD投影机更划算。目前论坛朋友卖的所有液晶型号的机都是早期的产品。存在对比度低下这个问题。但是DMD机型虽然也是早期的产品。但对比度高于液晶型号的机!而且维护比较简单但存在颜色上对液晶型号的机差。各人喜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从经济性和维护性上来讲!DMD投影机更划算。目前论坛朋友卖的所有液晶型号的机都是早期的产品。存在对比 ...

lcd的容易烤坏,dmd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lcd的容易烤坏,dmd的怎样?

DMD投影机更划算。

楼主(2016-05-06):
有用的帮顶,让后来者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