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大众速腾车清洗喷油嘴记录

楼主(2015-01-18):
我的车是09年速腾,至今5个年头,行驶10万公里了。前段时间,车在一次加油后,碰巧加油后天气就变天,一个晚上环境气温陡降十几度,第二天就发现冷车发动就熄火,要连续4次以上的启动、自然熄火后,才能有怠速,但不能带负荷,挂1档起步,加油就熄火,往复几次才慢慢正常,需几分钟后车热了,车就一切正常了,加速也有力、发车起动也很好。考虑2万公里没换火花塞了,便更换4个NGK铂金火花塞、4根高压线。有所改善,但仅仅是症状缓解,而不是彻底解决。

于是,特地去了一趟4S查因。4S技师接上电脑,几经检查后答复:车喷嘴积炭造成,需拆开清洗积炭,考虑我说两个月前曾清洗过节气门,所以清洗进气道积炭打折后共680元(原价是880元)。我说下次来吧。

出了4S店,奔外面的车维护店,修理师傅说清进气道、洗喷嘴积炭共收180元。待把我的车引擎盖打开一看,说妈呀,你这车喷嘴在引擎里面,要拆很多部位,收费至少360元,如果有拆坏件还得另算钱。我说下次来吧。开车又去了几家维修厂,均是首先说180元,再一细看,呵,有要480元的,还有要600元的都有。唯独有一家车维护店,说你这应该是汽油品质问题,说早段时间正好有一车主也是这个问题,洗喷嘴积炭后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车主过来说换了汽油就全好了。

于是我把车内汽油用到亮灯后还行驶了二十几公里,再去一个加油车多的中国石化大加油站加满93号油。果然,第二天车子冷启动不良现象就消失了,原来真是汽油问题!但冷车稍大油门时还是存在加速不良,还有怠速抖动明显。考虑这车10万多公里了,是否高压线圈老花,于是便到汽配城买了一台博世高压线圈换上。又好一点,冷车加油门稍有改善,怠速抖动现象减轻了,但冷车还是小有不适。

这汽油泵清洗了、汽油滤芯换了、节气门洗了、火花塞换了、4根高压线换了、高压线圈换了(均是自己换的,配件均是正厂正品),我不得不怀疑是否喷嘴积炭严重而造成。

今天休息日,天空晴朗,干脆动手清喷嘴积炭。说干就干,上午去买了点工具和用品:内6梅花板手、内12角板手,化油器清洗喷剂,中午饭后就开工了!

大众车的设计,估计就是为了售后离不开4S,故意设计得复杂,火花塞、喷油嘴均设计在进气歧管的底部,拆喷油嘴就必须拆进气歧管、二次空气泵等,并且螺栓都特殊,要用13的套筒、T7板手、内6角板手、内12花键板手等,在狭窄的空间内拆除。也就是说,没有特殊专业工具,是拆不了车的。拆开过程有点辛苦,安装时还得有点技巧才能装上。其过程附图说明吧。

拆除后的进气口及喷嘴,的确较脏、较多积炭:

用电瓶通电清喷油嘴。非常脏,最开始时,有两个喷油嘴喷油喷出只有2条细线,用了三瓶清洗喷剂后才出现喷雾状。洗的地方,把地沟内局部都染成了一层黑油,可见脏得出奇。

这是上次换下的高压线圈与新的比较

喷油嘴、进气管、气门外层清洗完毕,安装过程。关键在结合面一定要干净、平整。

猜猜这把塑料尺干什么用

装配,拧紧螺栓

这次装配,没有用扭力板手,全凭经验用力,是这次装配不尽人意的地方。

共用三个半小时完成。检查无误,试车:没有实质性改善 !倒是怠速完全不抖了。总结:这种症状,还是油品问题,清积炭,意义不大!

此过程愿与喜欢动手的车友们共享,也给欲清积炭的坛友一个参考。

DIY重在过程乐趣!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不错,折腾好耍。

网友:
超级版主实力派!看后收获大。

网友:
不错,先标记一下,下次我也想自己清洗下积炭,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不一般啊,很强

网友:
大众车,还真算不上复杂的。同级别的您问问法系的标致,雪铁龙什么的,有好拆的么?连个十字头螺丝都没有,清一色的六花螺丝,内六方都没有。

欧洲国家,有车库的少,都是街边挤着停,想动手也没地方。米国,日本,家家户户都有车库,米国是TOWN HOUSE, 建筑就带车库。鬼子是犄角旮栏都休车库,有自己动手的地方。

网友A:
楼主长沙的油品不行么?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清洗喷油嘴的办法不错,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长沙的油品不行么?

也不能说长沙的油品不行,主要是我居住的小区周围只有两家小加油站,平时很少在不熟悉的加油站加油。在小区周围的小加油站加油几年了,感觉2014年上半年长沙市油库统一整改后,这小加油站改造后的油就有点不对劲了,加油站工作人员也不是以前熟悉的面孔了,是否他们的供油渠道发生了改变。

不过国内的油品质量,还是比较差的,我们只能去适应油品,多维护保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长沙的油品不行,主要是我居住的小区周围只有两家小加油站,平时很少在不熟悉的加油站加油。在小 ...

哦,原来如此。
小加油站,特别是民营的还是谨慎为好,因为它们的油品很多来源不明。就算是加盟两桶油的有时也会打打擦边球,不过有两桶油的监管,情况还算不错。
加油尽量去两桶油的加油站,出了问题也还找得到追溯的地方。南方绝大多数为中石化,也有少量的中石油。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绝大多数的心理定势是去中石化,老是有种中石油不太靠谱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长沙的油品不行,主要是我居住的小区周围只有两家小加油站,平时很少在不熟悉的加油站加油。在小 ...

湘版历害!自己动手!您那天维修保养过来看看,我也要好好的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湘版历害!自己动手!您那天维修保养过来看看,我也要好好的学习!学习!

感谢关注、支持,谢谢

网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车辆是搭载了一台“缸内直喷”式发动机的话,就要对油品倍加重视,这种高性能发动机其实对油品要求是很高的,请尽量加注“国五”油。
以前那些发生的砸豪车、人拉豪车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说是“豪车水土不服”,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的油品不能适应造成的一种结果。
不过近几年来油品的质量已有很大的提高,虽然在那些分层燃烧缸内直喷发动机上依然不能保证,但在一般不采用分层燃烧的缸内直喷发动上使用已经没有问题,一些小加油站的油品则令人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
小加油站,特别是民营的还是谨慎为好,因为它们的油品很多来源不明。就算是加盟两桶油的 ...

我从不去民营加油站加油的。我小区周边最近的两家小加油站,均是中石油的。个人感觉,在长沙,中石化的油要稍好一点。下次去中石化加油,路程稍远点,路上稍堵一点,比较一下看看油品是否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