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大灯开关

楼主(2015-01-18):
最近开车仪表灯老是不亮开始还好点,后来干脆不亮了,修车师傅那看了看,保险无问题,确定开关坏,拿回来自己修修吧。按下旋钮一转就能把开关总成拽出来,有八个卡片按下打开就行了,用细砂纸打磨下又能用了,倒数第1张图,第二个压片就是管仪表灯的

网友A:
开关接点烧蚀打磨后,最好还要调整一下接点压力才好,如压力太小,还容易再次烧蚀。

网友:
自己动个手   省下不少大洋   比那个配件还好呢

网友:
大众车系啊,PQ35以前的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接点烧蚀打磨后,最好还要调整一下接点压力才好,如压力太小,还容易再次烧蚀。

管仪表灯的那个调了下,呵呵

网友B:
如果是开关烧蚀的话,这样搞搞,能继续使用,用段时间后,要是还出问题的话,估计就得换新的。

网友:
是不是仪表灯功率小,没有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开关烧蚀的话,这样搞搞,能继续使用,用段时间后,要是还出问题的话,估计就得换新的。

到时候再说吧,先用着

网友:
不错,又把米给省回来了

网友:
可以加个继电器

楼主:
补几张修好的图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用的砂纸太粗了

网友C:
都像你这样修车的就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像你这样修车的就饿死了

呵呵,闲着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