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换晶振了

楼主(2015-01-18):
周末在家,对于福禄克15B的测量速度忍无可忍了,遂换了4M晶振,用8M的
吹下4M晶振,焊上8M的,试机,串到8840A上测电流,速度相当爽,一起串上的没有改的15B,明显感到速度不是一个档次。
存在问题:1、电容显示数字要除以2 了,等于电容量程减小一半。
2、蜂鸣器声音也变高频了。
3、听说频率也会高一倍,这个没有条件测试,暂时没有测。
其他暂时没有发现不良影响,测电阻和电容时,丢15B一大截。

网友A:
用福禄克85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85的路过。

壕,交个朋友吧

网友B:
好手艺
试试12M晶振
16M、2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
试试12M晶振
16M、20M???

12M的可用,但是,心算时除以3没有除以2好算。16M以上会造成显示屏变淡,估计是扫描刷新速率太快

网友C:
可不可以测测市电频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测测市电频率看看

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4171-1-1.html里的15B如果能出去的话,这个改造的15B就会钻孔,现在怕有人不喜欢钻孔的面板,所以,不能两个都钻了。不钻孔的话,暂时没有办法测量。按照别人说的,应该显示实际频率*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测测市电频率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2818-1-1.html,这个表在测市电电压时,通过改造的按键,显示了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2818-1-1.html,这个表在测市电电压时,通过改造的按键,显示了频率 ...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学习了。

不客气,这个低成本改造很有潜力的

网友D:
传说中的超频太高会不会烧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超频太高会不会烧主控?

那就等我用一段时间吧

网友E:
会不会多用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多用电呢

以前看的帖子说过,电流不会增大一倍。我明天测试一下,不过话说回来,五号电池,三毫安放电和五毫安放电能错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