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档直接进5档,可以吗?

楼主(2015-01-18):
开了八年的车,一直是循规蹈矩:一二三四五档,逐步升级,从不越级。今天坐朋友开的车,良好的路况,他是三档加速到40多的时速,然后就直接进五档,越过了四档。不知道这样对车有损坏吗?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况良好也没什么不可以,不建议经常使用

这样做对变速箱有损坏?谢谢回复。

网友:
有啥奇怪的?  我开车平路 路况良好的 1 3 5就上去了,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在三档的时候把车速拉上5档最低稳定车速后,一步升5档, 啥事没有。

手动档的车就这点好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只要速度跟转速想适应,道路平坦,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拉人多载重大的情况下,按12345,人少载重小路平或小下坡的情况下就越4挂5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速度高的话可以直接跳,40多就3挂5,估计是挂着玩的吧

网友:
很正常,只要车速和转速对应好,二档上五档理论上也没有太大问题。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还是老实按顺序来,保险。

网友:
超档借地势下坡可以,经常超档的话缸筒磨损大烧机油,开公车就随便超啦。

网友:
跳跃式加档,对车还是有损害的。首先进档齿轮同步程度?进档后初加速发动机处在低转,相对最小扭矩况态?瞬时动力不足?试想,如果可以厂家何不装一部3前进挡的变速箱成本不是更低吗?  说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没有开过手动档的,所以不知道可不以

网友:
2,3,5档的直接飘过

网友:
以前一直开手动挡,随便操,我一般就是 1档 直接 3档   5档    5年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国产品牌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
50多年前,美国军用JEEP 直接2档,走也!从来不坏。

网友:
估计转速是否同步靠经验. 经验是个好东西, 可惜需要很长时间练习. 如果能有个简单的仪器指示就好了. 就跟发电机并网发电时一样, 弄个灯泡作为指示, 看见灯泡闪烁变慢并且处于最暗的时候, 合闸并网. 这在机械同步问题上也应该是可以的. 尽管有同步器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转速差别, 但是如果有个指示仪表指示, 使得人在抬离合时转速几乎相同岂不更美?

网友:
主要是速度够,直接上5档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不知道经常3档加速到挂5档的速度 ,算不算 抵挡高速

网友:
只要转速和速度上去了就可以

网友:
车速高了  直接换5档没事啊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就是手动挡的好处

网友:
看来我是循规蹈矩的那种了,一直12345这样来的

网友:
车速转速都要合适,感觉车子不抖就没啥问题。眉版要个指示,美国车有啊,手动的一般有个shift灯亮了就可以换档保证转速匹配

网友:
正常!只要路况好就可以了

网友:
油耗会高哦!!!

网友:
完全可以,我经常是1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