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5-01-18):
我在一本老书《晶体管单管收音机》里找到的电路图,原图如下。
我没有老管子,用硅8550代替了它。我用的电路图如下
接通后能收到音,但是收不到几个台,而且声音很小,有点失真。跟我前天做的,差得太远。我反复调偏流,也不见好转。而且,机子很容易啸叫,极不稳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原电路不行还是我的管子代替得不好,老3AG1实在没有,只能用8550.按理效果不至于这么差吧。哪位老师能给提个建议?

网友A:
您使用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B:
把二极管D2换成硅二极管1N4148(D1不换,还用1N60),把电源从1.5V提高到3V,重新调整一下偏流电阻,就会好的。

如果就想用1.5V电源那就找一只3AG1吧,找放大倍数大的,X宝网上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的电压是多少伏?

3V,习惯用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二极管D2换成硅二极管1N4148(D1不换,还用1N60),把电源从1.5V提高到3V,重新调整一下偏流电阻,就会好的 ...

好像在哪里看过,要用硅二极管,不知道什么道理。电源我都用3V的。还有我的二极管上写的是1N60P,就是1N60吧,它是锗管我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要用硅管

有什么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管启动电压0.7V,一个锗管启动电压0.3V,等效电路的话,相当于锗管短路了三极管,所以信号失真是肯定的 ...

谢谢!我有两个稳压管,4728和4735,测了下正向压降,将近700,可不可以用来代替D1D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验下吧,换一个就可以了。

我把D2换成了4728,果然好了,就是声音没那个一装就响的9014单管机好听,略有些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二极管D2换成硅二极管1N4148(D1不换,还用1N60),把电源从1.5V提高到3V,重新调整一下偏流电阻,就会好的 ...

把D2换成4728稳压管,已经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D2换成4728稳压管,已经好了,谢谢版主!

这电路是半波倍压电路,稳压管的结电容比较大,检波效果远不如开关管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半波倍压电路,稳压管的结电容比较大,检波效果远不如开关管1N4148。

嗯,先将就了,以后有机会再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