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压力锅图纸

楼主(2015-01-19):
本人有美的电热安全压力锅待修,型号MY-CS50K。望热心人能提供图纸或维修经验。多谢同。

网友:
图纸不好找,故障是怎样,看看能不能帮你分析下。

网友:
这个图纸一般都很难找的,主要是太简单,会修的一般都不需要图纸,看下电路板就明白了,不会的就是有了图纸意义也不大

网友:
都是单片机控制,线路简洁,一看就明白.问题大了上网买个成品的电脑板,一、二十块1个,换上就OK.

网友:
搞这玩意还用图纸? 晕!!  什么问题你直说吧!

楼主:
就是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是否要检查盖盖检测开关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是否要检查盖盖检测开关是否有问题?

已择压力锅拆开,就是找不到这一控制线。

网友A:
电压力锅锅盖控制电路一般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当锅盖没有完全到位后就不工作。检查一下锅盖凹槽部分,一般是一个很小的凸起点,当锅盖到位后该凸起点被压下,检盖触点接通(或断开)。
参见一下希贵电压力锅中的SB7,当未盖好锅盖时,SB7接通,微电脑5脚接地,电饭锅不工作。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降压电路,是的话直接换降压电容

网友(2015-02-23):
美的电路故障经常是电容失容。阻容式降压特色。

网友:
有一个干簧管换了就好了,在盖的一边的耳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锅盖控制电路一般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当锅盖没有完全到位后就不工作。检查一下锅盖凹槽部分,一般是 ...

多谢提供图纸。由于对维修电器有兴趣,但水平很低,特别是微机控制的。所以到这里来学习,但又不想太花钱。总想把一些朋友弃置的坏电器用最小的代价复活而得到成功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