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6sn7和6p6p的工作点怎么调整?

楼主(2015-01-19):
如题,单端胆机里面,6n8p/6sn7的屏压应该是多少伏?6p6p的屏压是多少伏?偏高或偏低如何调整?还有屏流应该是多少?怎么调整?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先抢个沙发。
        三极管的工作点可以根据特性曲线设定,电子管手册给出的值对于RC耦合放大电路没有用。(要详细了解请参照于老师的帖子),Vbb(供电电压)电压设定后,先确定屏极电阻阻值,6N8P一般取47K~100K,屏极电阻阻值与屏极电流及音频上限有关,改变Vbb电压、屏极电阻与阴极电阻都可以改变工作点,以改变阴极电阻最方便。下面是6N8P(6SN7GT,6J5GT)特性曲线图:
        设Vbb电压为250V,屏极电阻为100K,以特性曲线图横坐标250V,电流为0处为一端,纵坐标电压为0,电流为250V/100K=2.5mA处为另一端,连接两端的直线为静态负载线,该线与设定偏压曲线相交处为工作点,垂直线与横坐标交点为屏压,平行线与纵坐标交点为屏流,偏压/屏流=阴极电阻。
      功放管的工作点与屏极电压,栅极偏压和负载阻抗决定,一般情况可以取电子管手册推荐的典型参数。如6P6P屏极电压250V,帘栅极电压250V,栅极偏压-12.5V,屏极电压是对阴极电压,其供电电压还要加上阴极电压,输出变压器的压降等,直流电压不符合要求,可以改变滤波电阻。适当变化阴极电阻可以改变屏极电流和屏压,电子管参数是大批量测试的平均值,允许一定误差,如要求严格需要左右配对。

网友:
占板凳,等板主开讲。。

网友:
朋友起码要知道要用的电子管的基本参数,电路不同对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要求不一样,准备做什么线路贴上来然后请版主和懂得老烧指导,不然就像版主说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 照片  照片

楼主:
谢谢白版主和发烧菜鸟的指导,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不同的电路中电子管工作电压都设计不一样,根据自己的需求先选定电路,再根据电路调整,否则谈电压就太空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先抢个沙发。
        三极管的工作点可以根据特性曲线设定,电子管手册给出的 ...

设Vbb电压为250V,屏极电阻为100K,以特性曲线图横坐标250V,电流为0处为一端,纵坐标电压为0,电流为250V/100K=2.5mA处为另一端,连接两端的直线与设定偏压曲线相交处为工作点,垂直线与横坐标交点为屏压,平行线与纵坐标交点为屏流,偏压/屏流=阴极电阻。

“不很明白”

请版主在图上画一下所连直线示意图好吗,学习学习。学生愚笨,勿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先抢个沙发。
        三极管的工作点可以根据特性曲线设定,电子管手册给出的 ...

请问白老师,您说的6n8p里面vbb250伏,屏极电阻100k,这儿的屏极电阻是6n8p的屏极外接100k的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Vbb电压为250V,屏极电阻为100K,以特性曲线图横坐标250V,电流为0处为一端,纵坐标电压为0,电流为2 ...

我的ipad平板不支持绘图功能,下面是6N2的特性曲线可供参考,另外请阅读于老师的特性曲线应用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白老师,您说的6n8p里面vbb250伏,屏极电阻100k,这儿的屏极电阻是6n8p的屏极外接100k的电阻吗?

就是指屏极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指屏极负载电阻。

谢谢白老师指点,学生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ipad平板不支持绘图功能,下面是6N2的特性曲线可供参考,另外请阅读于老师的特性曲线应用帖子。

...

谢谢白老师指点,学生茅塞顿开

楼主:
我刚测了一下,几个管子的灯丝和屏压分别是,6n8p灯丝6.1v,屏压219v;6p6p灯丝5.8/5.9v,屏压211/211v;变压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带高低压切换,切换到高压后,各电子管的灯丝和屏压分别是:6n8p灯丝6.5v,屏压229v;6p6p灯丝6.3/6.3v,屏压219/2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