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单端功放输出变压器设计计算

楼主(2015-01-19):
想绕制一对6P3P单端功放输出变压器,参照资料进行设计计算,步骤如下,为了避免篇幅过长省略了线圈厚度等计算。欢迎各位发烧友批评指正,以便改进。

网友:
这个计算占窗比48%了,没有经验的困难些,建议初.次匝数适当降低些。

网友A:
提个建议,先把硅钢片插好预留气隙,用导线穿绕十来匝,测出电感量,再据此初步算出初级匝数(可加少许余量),按初级匝数的N分之一绕一粗一细两个绕组,细绕组测量电感量,粗绕组用恒流源通入通入N倍屏流(恒流源可避免电源内阻影响测量,要保证接触良好,以免电流波动烧毁电感表),调节气隙使细绕组电感量最大,据此电感量求出初级精确匝数。
这样计算可保证变压器绕制一次成功,毕竟硅钢片千差万别,凭计算难以得出精确结果,保证电感量的同时尽量减少匝数,匝数少意味着漏磁少,输出变压器是胆机的灵魂,忽视这一点去找什么靓管补品其实是在缘木求鱼,当然这只是个人愚见,咱是个文盲,一贯的砸场子捅肺管,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就算是歪打正着,认为无道理就权当听个乐,不必认真

网友:
你还没有加上绝缘纸的厚度和骨架的厚度以及漆包线的松紧程度你这个绕不下滴

楼主:
线圈厚度已计算过绕得下的,为避免篇幅过长,在这里和漏感、磁通密度等一起省略了。以前绕过的变压器,也按同类方法计算正好绕下空余很小,我绕线圈时用手指压着绕,速度虽然慢,但是很紧很实。因为是第一次用6股漆包线绕制次级线圈,想请各位高手给验证一下,阻抗匹配验算是否合理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先把硅钢片插好预留气隙,用导线穿绕十来匝,测出电感量,再据此初步算出初级匝数(可加少许余量 ...

谢谢您的建设,准备试试。

楼主:
现在的漆包线耐压高,想试试减少一些绝缘电缆纸,不做层层垫纸。

网友:
很好的输出牛DIY实践搬个板凳坐等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B:
计算方法很全面,认真学习。
是不是漏了频率失真系数:当取-1db时,M=1.13

若层层垫0.05纸,初级取2700匝比较合适,适当增加叠厚,否则是绕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法很全面,认真学习。
是不是漏了频率失真系数:当取-1db时,M=1.13

谢谢你跟帖。频率失真系数没有漏,在算式的第二项“初级电感量”,取值正是1.13。

网友:
感觉铁芯有些浪费了,大材小用。 你换成76片,叠厚40MM试试(舌宽25.4)。

网友:
初级阻抗怎么确定的?最好根据末级的工作点再自己算一遍,争取弄得准点。

网友:
输出牛DIY实践,很好的,搬个板凳坐等成功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