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DQ改SC2-300阻抗

楼主(2015-01-20):
Sc2-300耳机的标定阻抗为300欧,用于二极管检波时配仿T725匹配变压器的效果还是很好的,直接用于3DQ检波就显着阻抗偏小了,配仿T725又显着浪费。3DQ的输出阻抗受源极线圈的影响在2千欧左右,为此,以故qg2007斑竹还特意用M10镜面磁芯设计了10倍余量的2.5千欧高保真矿机输出变压器匹配sc2-300耳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高Q磁环的出现使制作小型高效矿机成为可能,前些日子我制作的磁环小型矿机已经得到了印证,矿机灵敏度和选择性十分令人满意,收台多多。小3DQ矿机外壳小没有空间安装耳机匹配变压器所以直接用了两只阻抗各为1.2千欧左右的大罐头耳机,正好与3DQ的输出阻抗匹配。
这几天我想,类似的大罐头耳机在国内存量很少,大多数矿友都无法得到此类耳机,而SC2-300耳机在矿友手里的存量很大也很容易搞到,要是把SC2-300耳机的阻抗提高到1.25千欧,一副耳机串联阻抗为2.5千欧能直接与3DQ输出阻抗匹配何乐而不为呢?而且也能看看与大罐头耳机有多大差距。
正好手里有两个iq19512003斑竹送我的老版SC2-300耳机,测量其电感量为57.7mh左右,阻抗在350欧左右,这在SC2-300耳机算是上品了,将其改造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大罐头的线圈是1400匝,初步设想SC2-300的用料比大罐头差些,增加些圈数绕1500圈。将磁铁做上记号便于原位复原,拆下线圈,用直径0.1mm(包括漆皮)的漆包线绕了1500匝,用透明胶带封好线圈,准备复原耳机。
1、复原之前要观察舌簧片是否有变形,因SC2-300的舌簧片是泼墨合金的比较软,拆卸时受舌簧调谐弹簧的影响极易变形,安装前一定要观察调整。
2、用平口钳将舌簧调整弹簧压一下,使其弹力减小一些,这点很重要,既能增加些灵敏度也能防止安装时舌簧片发生形变。
3、安装极靴时一定要将舌簧片处于线圈的中间位置再拧紧固定螺丝。
安装完成用电感表测量电感量,仔细调整舌簧位置螺丝使电感量达到最大值270多mh,折算阻抗为1.7千欧,与想要的1.25千欧大了不少,只好又将线圈拆出,拆掉200匝。重新测量1300匝的电感量为205mh,折合阻抗为1287.4欧就是它了,要想准确达到1250欧估计还要拆掉十几圈即可。
迫不及待的接上临时线,插上小型3DQ磁环矿机试听,感觉音量明显比改造前大了许多,弱台也出现了,和大罐头耳机对比凡是大罐头能够听到的基本上都能听到,没有白费力气。
改造阻抗后SC2-300耳机既能直接与3DQ匹配也能配合仿T725与二极管匹配。不过,改造最好采用用料扎实的老版SC2-300耳机,新版的SC2-300耳机用料差很多,效果可能不会令人满意。
以上只是本人主观的感觉,没有类似大罐头耳机矿友不妨试试改造SC2-300耳机阻抗试试效果,没准会给您带来一点点小的惊喜。

老版SC2-300

老版SC2-300

原始电感量

原始电感量

0.1mm漆包线

0.1mm漆包线

绕线圈

绕线圈

绕好的线圈

绕好的线圈

将舌簧调整弹簧压缩

将舌簧调整弹簧压缩

组装好耳机

组装好耳机

改绕后电感量

改绕后电感量

网友A:
改好是串连还是并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是串连还是并连好

是串联。

网友B:
改得好!证明了一个道理,改耳机阻抗应该按需要的阻抗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好!证明了一个道理,该耳机阻抗应该按需要的阻抗改造。

谢iq斑竹加精!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
改得好,场效应管检波专用耳机。

网友:
精湛的手艺努力学习中

网友C:
太好了 ,是密绕还是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 ,是密绕还是乱绕。

谢金山兄,是乱绕!

网友:
高手永远在民间!

网友D:
又学了一招,弹簧压一下太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学了一招,弹簧压一下太到位了。

有条件找细一点的钢丝重绕一个弹簧会更好些。

网友:
省去匹配变压器,改绕耳机线圈直接匹配,灵敏度应该更好

老师直接把耳机前盖的铝片和薄膜也去了吧,

楼主:
除去前盖的铝片和薄膜以前试过可明显提高音量,但极大影响外观,如果将SC2-300放于防噪耳罩中建议除去铝片和薄膜。

网友D:
是那个铝片?如果已调好耳机灵敏度去了铝片后又要从新调整一次。因去铝片影响了声腔原有的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铝片?如果已调好耳机灵敏度去了铝片后又要从新调整一次。因去铝片影响了声腔原有的阻尼。

需要把前罩撬开才能看到。

网友D:
哦。是那个没孔的铝片,顺问你的小环矿机的环接在天调电感的地向上数第几档?一共有几档?我在试另一电路须要参考小环接入的藕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那个没孔的铝片,顺问你的小环矿机的环接在天调电感的地向上数第几档?一共有几档?我在试另一电路须 ...

一圈大环是接在距地第一档,2圈。实际上天线线圈的抽头就是为了不同圈数的大环而设置的。大环数和天线线圈也要匹配,不然频率刻度会发生偏移。天线线圈是每2圈抽头。

网友D:
谢谢太详细了,我在试搭接试验已在一饮水机水瓶上绕好了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太详细了,我在试搭接试验已在一饮水机水瓶上绕好了线圈。

祝您试验取得满意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您试验取得满意效果!

适应3DQ的,与时俱进。

网友E:
一般打火机上都有一个调节弹簧,用在sc2-300上是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打火机上都有一个调节弹簧,用在sc2-300上是绝配。

油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去前盖的铝片和薄膜以前试过可明显提高音量,但极大影响外观,如果将SC2-300放于防噪耳罩中建议除去铝片和 ...

高招!        等我也试试看!!

楼主:
现在防噪耳罩很便宜一副也就十几元,值得买。

网友:
拆打火机去。

网友:
防噪耳罩也是好东西!

网友F:
阻抗匹配了,能够将矿机性能发挥到极致。

网友(2015-04-11):
引用 网友F:
阻抗匹配了,能够将矿机性能发挥到极致。

为提高灵敏度而奋斗!

网友:
“感觉音量明显比改造前大了许多,弱台也出现了,和大罐头耳机对比凡是大罐头能够听到的基本上都能听到,”
向雷兄学习!改造300耳机。

网友(2020-07-10):
很有价值的帖子,我的Sc2-300线圈断线了,已拆开刚好试一下。
    帖中说《M10镜面磁芯设计了10倍余量的2.5千欧高保真矿机输出变压器》,能发一下是哪个帖子吗?论坛搜索功能不行,搜不到。

网友:
不错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到底要多少阻抗才合适呢?好像350x2也不错呀?是否变成2500就更容易收到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