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LED的最低功率测试

楼主(2015-01-20):
红色LED是功率最低的二极管
常规厂家给出的参数是1.8V为开启电压
一般认为二极管正常工作在20ma

本人最近购得一台精度较高的直流可调电源
大家都知道,LED在开启的时候实际上有内部微微红的状态,那是最小的功率状态

我想看看红光LED到底功率有多小

在黑暗的环境中,实测5mm、3mm红光LED 能被肉眼察觉到出发光时电压分别为1.33V、1.36V
另外三色快闪LED 最低电压为1.44V

再用电流表测,用20UA档,可是一上电流表,发现灯的亮度变亮了(可能是表内电池的影响,原因未知),于是调整电压
两只LED 在1.23V左右为最低发光电压
读电流表,0.00UA,没错是零!稍稍增大电压0.01UA,可以被肉眼察觉到亮度变亮
也就是说最低发光时,电流小于0.01UA

那么LED最低功率,因为两次电压有区别,那么我取最大值1.33V*0.01UA=0.0133微瓦=13.3纳瓦=1.33E-8瓦
真实值一定比这个还要小13.3纳瓦!取10纳瓦!真小!!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最小发亮受环境亮度影响,不知楼主考虑了没有。如果是绝对黑下发亮是多少。

网友:
凭肉眼观测亮度似乎不太科学。

网友:
不错:
在同一产品批次和同一环境情况下,可凭经验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最小发亮受环境亮度影响,不知楼主考虑了没有。如果是绝对黑下发亮是多少。

测试在全黑环境中,伸手不见五指
眼睛快看成斗鸡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在全黑环境中,伸手不见五指
眼睛快看成斗鸡眼了

楼主辛苦了。追求真理不怕吃苦。

网友:
一个电池就能点亮电池是1.5V

网友:
led的发光还是楼主测得比较细心。

网友B:
最近做矿机点亮发光二极管的尝试,结果发现绿色的最先被点亮,不知如何解释?然后逐渐提升电压,红色、蓝色、白色的才被点亮,橙色的到现在还没点亮。绿色点亮的电压大概在1.2-1.3V,其他的没有仔细测量。至于电流,万用表太渣,测不出电流。

网友:
佩服楼主为寻找最小能量消耗的“设备”而努力发光二极管能被矿机点亮早已被证实,要不您再试着找找电量需求最小的电动机啥的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0.01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0.01mA

ua 有20ua档 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矿机点亮发光二极管的尝试,结果发现绿色的最先被点亮,不知如何解释?然后逐渐提升电压,红色、蓝色 ...

谢谢!值得尝试,马上买去!

网友:
想知道测试最小功率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所以说LED是最节能的是吗

网友:
LED管并联个较大电容再试试,当会有更仔细判断吧。

网友:
使用功率和电压降做指标似乎不太有意义,因为对微功耗设计并无多少帮助。个人觉得用电流作为发光指标才有意义,如蒙不弃,不妨参考下我的帖子:“发光二极管的使用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