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15-01-20):
一直怀疑网上出售的体积比手机略大点的应急启动电源,容量标称10000ma/h----17000ma/h不等,总感觉就那么点个体积咋能装下10几AH的电池?顶多也就是装6节18650大小,但6节18650电池算3串2并,电压勉强够12v,但容量也就是两串2400*2=4800AH的容量!但标称都是10000mah以上的容量;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对电池知识只知皮毛,再加现在的技术日新月异,所以只敢怀疑,不敢妄下结论;
但昨天陪一哥们去一店面装行车记录仪,车上的电瓶用的多了点,需要启动时居然打不着火了!没成想小技工到办公室里拿出一块比手机移动电源稍大点一块电源(就是我以前怀疑骗人的某宝上卖的那种),连上电瓶,开钥匙门——轻松点火!
——难道我的怀疑确是因我对电池了解的不够?还是——
大概就是这模样的东西:

网友A:
厂家产品估计和这个兄弟用的电芯差不多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0790-1-3.html

网友:
这个,连上去,估计也要对汽车电池充一下子电才行

网友:
15000的连接到车上电瓶 估计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产品估计和这个兄弟用的电芯差不多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0790-1-3.html

不会是一样的电芯,楼主说的4090电池直径是45mm,而这个壳壳的厚度顶多装下18650电池。
要是能装下楼主呢么大的电池我还不怀疑它的容量呢了。

网友B:
拆开过,里面就3片长方形的锂电池,串联后没有经过任何电路直接到外接插座

网友:
估计只能起到 拉帮套 作用,单独用它启动恐怕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过,里面就3片长方形的锂电池,串联后没有经过任何电路直接到外接插座

说明还特地说明“锂聚合物电池”,这么大体积的‘锂聚合物电池’能有多大的放电倍数?即使只是“拉帮套”的作用汽车启动估计瞬间电流也得100A上下吧?这电池能受得了么?

网友:
眼见为实,以前我也怀疑这东西的宣传。

网友:
楼主想想航模电池吧,那些电池虽然容量不大但是瞬间放点电流可以达到100+A,再加上本来车上的电瓶,启动肯定没问题,但是要单独用它启动就不可能的了!

网友C:
以前厂里生产过这玩意,里面的高倍率的电池,放电可以达到100C,电流可达100A+,相当强悍,有的是磷酸铁锂,有的是聚合物,磷酸铁的就4串,聚合物就3串,输出端串一个防回流的二极管,就可以用了,不过这种高倍率电池寿命真的不长,那时候退货、返修的数量之大...
所谓的1万多毫安时,那是按照3.7V的电压来计算的,12V需要3.7V3串,假设每个单体有个4000mAh,那三个加起来不就12000了?如果按12V算,那就只有4000mAH了,因为它没写电压,所以10000多mAh也不算错

网友D:
世界在发展,技术在进步,老观念想象不到的东西现在都有可能了,这东西有人试过不接原车电池而直接用它来成功启动了。
我朋友也买过这东西,试过一次插座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厂里生产过这玩意,里面的高倍率的电池,放电可以达到100C,电流可达100A+,相当强悍,有的是磷酸铁锂, ...

放电电流能达100C的话,那容量为4AH最大放电电流能达400A,还真够用了。
那么小的一块电池居然瞬间能放电400A?弄一块这样的电池能DIY一台简易点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界在发展,技术在进步,老观念想象不到的东西现在都有可能了,这东西有人试过不接原车电池而直接用它来成 ...

看来我的大脑真得充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电流能达100C的话,那容量为4AH最大放电电流能达400A,还真够用了。
那么小的一块电池居然瞬间能放电 ...

算上电池、焊锡还有镍片的内阻,实际电流达不到这么大。
以前亲眼所见一个1000mAh的高倍率电池测试时100A放电1秒,放电瞬间还有8V的电压,还是很强悍了。不过,想想,电池内部功耗多大?100A*4V=400W,这么大的功耗,时间长一点会怎样?结果可想而知。
这种玩意偶尔用下可以,因为汽车每一次的启动时间也很短,不至于损坏电池。长时间用,经常用,还是经不起折腾的,没几下电池就怀孕了,甚至直接爆开了(亲眼所见),所以它不是给你经常用的,就起名叫应急电源,一点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