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怪的短波再生机电路

楼主(2015-01-20):
去年做了一个短波再生机,灵敏度意外的很高,名为WBR Receiver 指的是Wheatstone Bridge Regenerative Receiver,这个电路利用双击变容二极管和线圈抽头将LC回路拓扑成惠斯通电桥的形式,从而消除了再生收音机的辐射效应。但在我看来,这个电路的亮点并不在于电桥结构的LC回路,而是在于其再生的实现方式。
WBR Receiver 电路如下:

跟一般的反耦合震荡或者哈托莱震荡的再生方式不同,这个电路罕见的使用了克拉普震荡电路,我们知道,一般的三极管的再生电路灵敏度都很难与场管和电子管的同类电路相比,因为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太低,严重影响了LC回路的Q值(有时甚至用一个小绕组实现阻抗匹配从而极大减小了感应电压),而将三极管组成的克拉普震荡电路能够将再生放大器和LC振荡回路给隔离开,从而避免了低输入电阻对LC回路的影响,并且能够利用三极管优异的高增益低噪声特性。由于三极管和LC回路隔离开,故三极管不再负责检波的任务,全部交给场效应管去处理,场效应管的高输入阻抗特性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对LC回路的影响从而得到很高的Q值,实际上我的感觉这个电路的灵敏度甚至高于一般的场效应管再生电路。再生通过改变三极管的工作点实现,我的电路覆盖了7-14M,晚上收台都是密密麻麻的,而且几乎听不到底噪。
WBR Reveiver 最早出自于2001年八月的QST杂志,其中提到其再生部分的电路灵感来自于2000年九月的OCR Receiver。
OCR Receiver 的电路如下:

这个电路的亮点就是最后一级的中放使用了一只光耦构成了刚才类似于WBR 电路的再生结构。 这里不再用电位器改变工作点,而是通过改变光耦的直流量信号来改变光耦中的三极管工作特性,而无线电信号也不再通过振荡回路接收,而是通过光耦直接耦合进入再生级。经过查阅图中光耦的Datasheet,发现这是一款用于隔绝视频信号的模拟光耦,难怪可以传输无线电信号,那么这个电路是不是真正的源头呢?
通过继续的查阅,我发现了光耦生产商安捷伦的一片技术文档 Application Note 1357 在其中发现了如下电路:

天线信号直接选频耦合入光耦进行再生震荡,文档中对于电路的描述没有太多亮点,也许是某位安捷伦的工程师灵光一闪弄出的电路吧。

楼主(2016-05-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顺便查看了安捷伦的这个应用文档AN1357,这个电路是引用自“The OCR Receiver,” QST, Daniel Wi ...

1998 年的 OCR RECEIVER 那篇文章我也找不到, 2000 年的那篇第二版的 OCR 文章见这里:http://om6bb.bab.sk/files/HAM%20 ... er%202000%20QST.pdf
搜 OCR 即可,最后一级是一个再生式的 IF Amplifier 我记得很多年前 @翌阳 版主也说过想做一个再生式的中放电路

网友:
我只说第一个图。
这个图,其实,是一个业余火腿电台的接收部分。
楼主说了选频回路是桥路,其实不是。两个变容管,是一个元件,这样做;和用,就是为了在正弦波的正负半周时,总有一个反偏 !而线圈抽头,只是为了和馈线匹配。所以,图,有点像“桥”,但不是。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抑制”作用。
用场效应管做再生机,还是有很多人做的,都是用了它的高输入阻抗,和低噪音,因为是作为火腿用,再生是肯定要可调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像这个机子这样调再生,是特例。作为火腿用的机子,不仅要再生,还要起“振”,这样,就可以既接收 AM ,也可以接收 CW 。( 机子具备这个功能 ,但是 ,楼主可能没有做这个实验 )
用场效应管做再生机,一般的,会在漏极输出 ,这样增益会高一些 ,在源极输出 ,失真小一些 。( 增益就需要低放部分来补偿了 )
这个机子 ,把再生和检波 ,用两个管子来完成 ,就是要把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都工作在最佳状态 ,完成再生和检波 。 而不是“兼顾” 。
Q 1 工作的这个电路 ,作为振荡器 ,频率相对稳定些 ,谐波要小一些 。
R 3 ,是手动增益控制 。( 接收必备 )
从楼主的实践看 ,是工作在 40 m ~ 20m 波段 。

补充内容 (2016-4-28 11:50):
写掉了,补上,这个机子还可以接收 SSB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如果您连一个电路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都不能分清的话,确实我说再多理论也没用。

线圈绕 ...

这位仁兄,电感器的磁通量是有限制的,如果通过电流含有直流分量,那么磁通量必然被吃掉一部分或者全部,这取决于所通过直流电流的大小。

网友(2017-01-30):
又看了下WBR电路原作者Dan Wissell(N1BYT)的文章。
接收CW,再生调的较强,Q1刚刚起振最好;SSB时通常比CW的再生还要再强一点;而接收AM时,调弱再生,刚好不振荡为好。
原文如下:
Maximum sensitivity is obtained in the area just before oscillation (for AM reception) and
just at oscillation (for CW).
For SSB reception, the best operating point is usually found at a point that’s just a bit
past the setting required for CW reception.

楼主(2015-01-23):
引用 网友B:
难道别人没有上过大学,这个也需要你来普及?还没有人敢跟我说普及什么东西,这么简单的文章,我没有读过 ...

我不会纠结您看不看得懂的问题,如果您认为我说的是错的,请您指出具体错在哪。

网友:
看不见图啊,,,,,

网友:
收藏学习了,感谢分享。要是早些年有这么个线路做一台,肯定是爱不释手啊

网友C:
电路非常新颖,楼主DIY这个电路,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非常新颖,楼主DIY这个电路,效果如何。

第一图的电路我使用的普通的薄膜双联配直径3cm的小空心线圈,不用外接天线。用icf-7600gr可听级的台,这台机器都大部分能收到,用7600gr收到的享受级的台,这个机器的底噪和音质都好许多,传播较好的时候,在 武汉 夜间收13M左右的 日本放送协会日语广播 感觉跟调频广播无异,甚至可以听到主播的话筒自动增益补偿导致的环境噪声涨落。

网友D:
首电路图天线输入电位器的可调触点下了地短路,应是画图之误

末电路的光耦对天线调谐线圈有约1mA的电流.这使到天线调谐线圈没有了选台能力.Q值为0,这工程师......

这个再生,是电>光>电.多次变换.只有损耗.没有〝增加〞的1+n%的重生.只有电光电〝再现〞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电路图天线输入电位器的可调触点下了地短路,应是画图之误

1mA 电流是直流量,驱动二极管发光,从而光耦另一端的光电二极管产生光电流给三极管提供直流偏流,这根LC回路的Q值无关。

光耦中的三极管组成了克拉普震荡器,光耦的VB端应该引出(原图失误),确实是再生电路,光耦的目的只是引入信号。

网友:
新东西,新思路,收藏先

网友:
收下来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1mA 电流是直流量,驱动二极管发光,从而光耦另一端的光电二极管产生光电流给三极管提供直流偏流,这根LC ...

现在不说后面的电路.光前面通如此强大的直流电调谐回路根本不【调谐】了,后面振到跳舞也白搭

多空谈理论无用.请上个视频为证吧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实现怎生的,有明白的来讲讲。